航模飞机 翼型比较详细的说明

楼主(2013-12-13):
翼型的各部分名称如图1所示。翼弦是翼型的基准线,它是前缘点同后缘点的连线。中弧线是指上弧线和下弧线之间的内切圆圆心的连线。

中弧线最大弯度用中弧线最高点到翼弦的距离来表示。在一定的范围内,弯度越大,升阻比越大。但超过了这个范围,阻力就增大的很快,升阻比反而下降。中弧线最高点到翼弦的距离一般是翼弦长的4%~8%中弧线最高点位置同机翼上表面边界层的特性有很大关系。竞时模型飞机翼型的中弧线最高点到前缘的距离一般是翼弦的25%、50%。翼型的最大厚度是指上弧线同下弧线之间内切圆的最大直径。一般来说,厚度越大,阻力也越大。而且在低雷诺数情况下,机翼表面容易保持层流边界层。因此,竞时模型飞机要采用较薄的翼型。翼型最大厚度一股是翼弦的6%、8%。但是,线操纵特技模型飞机例外,它的翼型最大厚度可以达到翼弦的 12%、18%。翼型最大厚度位置对机翼上表面边界层特性也有很大影响。翼型前缘半径决定了翼型前部的“尖”或“钝”,前缘半径小,在大迎角下气流容易分离,使模型飞机的稳定性变坏,前缘半径大对稳定性有好处,但阻力又会增大。  2012-5-14 13:41:56 上传下载附件 (12.7 KB)  2012-5-14 13:41:57 上传下载附件 (25.03 KB)
常用的模型飞机翼型有对称、双凸、平凸、凹凸,s形等几种,如图2所示
对称翼型的中弧线和翼弦重合,上弧线和下弧线对称。这种翼型阻力系数比较小,但升阻比也小。一般用在线操纵或遥控特技模型飞机上
双凸翼型的上弧线和下弧线都向外凸,但上弧线的弯度比下弧线大。这种翼型比对称翼型的升阻比大。一般用在线操纵竞速或遥控特技模型飞机上
平凸翼型的下弧线是一条直线。这种翼型最大升阻比要比双凸翼型大。一般用在速摩不太高的初级线操纵或遥控模型飞机上
凹凸翼型的下弧线向内凹入。这种翼型能产生较大的升力,升阻比也比较大。广泛用在竞赛留空时间的模型飞机上
S形翼型的中弧线象横放的S形。这种翼型的力矩特性是稳定的,可以用在没有水平尾翼的模型飞机上

网友A:
我是橡皮筋飞机,我该如何让我的普通泡沫板做成这个形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橡皮筋飞机,我该如何让我的普通泡沫板做成这个形状呢

热切割 或者慢慢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热切割 或者慢慢磨

我用KT板的话``用什么呀``刚才发错了,是KT板``写成泡沫板;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KT板的话``用什么呀``刚才发错了,是KT板``写成泡沫板;额

那就深v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深v

趕快去````看看如何深V,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趕快去````看看如何深V,感謝!!!!

没事

网友(2020-02-11):
天天学习 ,时时琢磨,周周飞翔,月月累积,不忘开源,感恩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