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宇FY-DOS飞控资料汇总(2014.1.27更新)

楼主(2013-12-13):
DOS "屌丝"是主要针对航模初学着和提高飞行技巧,飞行安全性,帮助飞行操作而设计的一款可以适应多种平台的自动驾驶仪。它不仅可以实现自动平衡飞行,3D飞行等。还可以连接GPS模块实现自动返航、定高定向飞行、自动盘旋等自动驾驶功能。可以连接FY-Hornet-OSD模块用于FPV飞行,连接数传电台使用地面站软件实现飞行控制和数据监测。使用DOS可以快速提高飞行水平,在空中轻松自由的飞行,减少丢机、摔机的可能性。

DOS-A固定翼版本介绍:http://www.feiyu-tech.cn/product.php?id=58
DOS-M多旋翼版本介绍:http://www.feiyu-tech.cn/product.php?id=66

DOS资料汇总
-----------------------------------------------------------------
FY-DOS  固定翼版本安装说明书在线阅读     FY-DOS固定翼安装使用说明
FY-DOS  多旋翼版本安装说明书(适用于多旋翼固件V2.20以上版本):  在线阅读      FY-DOS 多旋翼安装使用说明(适用于多旋翼固件V2.20以上版本)

FY-DOS 固定翼参数设置软件V1.1 :   下载
FY-DOS 多旋翼参数设置软件V1.2 :   下载
(注:固定翼调参软件只适用于V1.24及以下版本,使用V1.25及以上版本固件请使用FY GCS 5.1 for 41 and DOS软件调参 )
FY GCS 5.1 for 41 and DOS 地面站软件 :   下载             更多版本
FY固件升级软件:  下载

FY-DOS固定翼固件升级说明: 在线浏览
FY-DOS多旋翼固件升级说明: 在线浏览

FY-DOS 固定翼固件下载
---------------------------------
FY-DOS 固定翼固件 V1.25:   FY-DOS 固定翼固件 V1.25.rar (71.56 KB, 下载次数: 11)   (调参需使用GCS5.1及以上版本的地面站软件)
FY-DOS 固定翼固件 V1.24:   FY-DOS 固定翼固件 V1.24.rar (70.87 KB, 下载次数: 3)   (调参需使用FY-DOS 固定翼参数设置软件V1.1)
FY-DOS 固定翼固件 V1.23:   FY-DOS 固定翼固件 V1.23.rar (70.45 KB, 下载次数: 0)   (调参需使用FY-DOS 固定翼参数设置软件V1.1)
FY-DOS 固定翼固件 V1.22:   FY-DOS 固定翼固件 V1.22.rar (70.25 KB, 下载次数: 0)   (调参需使用FY-DOS 固定翼参数设置软件V1.1)

FY-DOS 多旋翼固件下载
---------------------------------
FY-DOS 多旋翼固件 V2.3.1 Beta 测试版:  下载
FY-DOS 多旋翼固件 V2.30:   FY-DOS 多旋翼固件
FY-DOS 多旋翼固件 V2.22:   FY-DOS 多旋翼固件
FY-DOS 多旋翼固件 V2.20:   FY-DOS 多旋翼固件
温馨提示:FY-DOS固定翼固件V1.21及以上版本和FY-DOS平衡仪多旋翼固件V2.20及以上版本都取消了原先从GPS的TX端口输出OSD的叠加数据。凡是FY-DOS固件升级到以上版本的客户,请注意:Hornet-OSD只能连接在DOS的UART(电台)端口。

附升级说明:

DOS固定翼固件升级说明----------------------------------

2013年11月6日 V1.25 更新说明:
1. 配合GCS5.0以上地面站软件使用进行了调整,GCS5.0以上软件可以调整FY-DOS所有内部控制参数,
   不再需要之前的DOS调参软件配合使用,之前的FY-DOS-SETTING V1.1也不能在FY-DOS-V1.25固件上使用。
2. 修复了连续6次进入3D模式不能进行舵面反向设置的问题。

2013年6月25日 V1.24 更新说明:
1. 数传电台遥控模式下,连续5秒钟丢失遥控信号才自动返航
2. 修正了一些程序结构

2013年5月31日 V1.23 更新说明:
1. 遥测数据的模式调整为与PANDA2一致,地面站软件可以使用GCS for Panda2
2. 配合Hornet OSD新固件能正确显示飞行模式

2013年5月28日 V1.22 更新说明:
1. 没有连接数传遥控时自动增加遥测数据下传频率,使OSD叠加显示更加流畅。

2013年5月9日 V1.21 更新说明:
1. 增加了对UBLOX GPS的支持
2. 取消了原先从GPS的TX端口输出OSD的叠加数据

2013年5月7日 V1.20 更新说明:
1. 改进了姿态及其融合算法,提高了飞行稳定性和抗振动能力。
2. 改进了导航算法,航线飞行性能提升。
3. 转弯姿态角度,以及转弯速率进行了更严格的保护处理。

2012年12月21日 V1.11 更新说明:
1. 改进了软件参数,增强了DOS姿态模块抗震动的能力
2. 对气压计的测量方式和高度的处理方式进行了调整,增强了高度控制的性能

2012年11月15日 V1.10 更新说明:
1. LED的闪烁模式改为由所配置的开关位置决定,而不是之前的由工作模式决定,便于确认遥控器SW2开关模式配置是否正确
2. 在接收机遥控模式下,增加了判断接收机与DOS的连接情况,如果全部断开则进入自动返航模式
3. 可以设置最远飞行距离,在接收机遥控模式下,超出该距离会自动返航,默认最远飞行距离为4000米
4. 内部控制结构的一些改进

DOS多旋翼固件升级说明------------------------------------

2014年1月27日 V2.3.1 Beta 测试版  更新说明:
1. 修复GPS悬停模式下无法定点问题,减小定点过程中机架修正的幅度;
2. 改进高度测量,改善定高稳定性;
3. 改进悬停模式和自动返航模式下降落的可靠性
注:飞控需要做好减震处理,震动对悬停定点有很大影响。

2013年8月16日 V2.30 更新说明:
1. 改进了航向锁定,提高航向锁定的稳定性;
2. 改进高度测量算法,定高控制响应更及时;
3. 改进位置测量算法,位置控制响应更及时,抗干扰能力更强;
4. 增强悬停模式下的磁罗盘动态校正,使罗盘能够对一定恒定干扰进行自动修正;
5. GPS模式下,俯仰横滚摇杆对应机架在轴向方向的姿态(最大35度);
6. GPS模式下,导航控制感度P用于调整姿态控制的灵敏度(调整范围10~100),更大的P值会使调整幅度更大;
7. 改进悬停模式下减速性能,提高减速性能和减速时的稳定性;
8. 修正在悬停模式下打油门杆时切换至自动返航模式异常的问题。
注:导航控制感度P值相比于上一个固件的值改动较大,请在升级固件后将该值设置为默认值60,导航控制感度I可设置为10。

2013年6月28日 V2.22 更新说明:
1. GPS模式下能进行掰杆,油门超过一半进行起飞。
2. GPS模式下,俯仰横滚摇杆对应机架在轴向方向的移动速度(最大6米每秒),而非姿态。
3. 回家模式下,如果高度低于20米,首先爬升至20米,返航后自动降落并关闭油门。
4. 回家模式下,摇杆不再能操控飞机。

2013年5月10日 V2.20 更新说明:
1. 改进了姿态及其融合算法,提高了飞行稳定性和抗震能力。
2. 提升了GPS定点效果,位置控制响应更及时,抗干扰能力更强。
3. 更改了返航控制的逻辑,返航时高度低于10米会自动升至10米然后返航,高于10米到返航点后会降至10米。
4. 增稳默认参数P值由原来的50调整到60。
5. 默认机架类型改为X4。
6. 改进了GPS模式下松杆以后重新定点悬停时减速的流畅程度。
7. OSD和地面站软件都同时支持显示当前动力电压、电流和消耗电量,OSD显示界面增加低压报警功能。
8. 支持磁罗盘动态校正,掰杆以后从“增稳模式”切换到“GPS定点模式”六次执行保存磁罗盘动态校正参数。
9. 可以自动识别两种GPS模块。
10. GPS定位后,绿灯的闪烁次数代表GPS模块定位质量。
11. GPS定位后,自动根据当前坐标计算当地磁偏角,用于修正导航。
12. 改进了远距离回家和指点飞行时速度的流畅性,导航控制最大速度限制为20KM/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