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laoyin6264}航模无人机汽油发动机组装、磨全、调试、使...

楼主(2013-12-13):
航模无人机汽油发动机组装、磨全、调试、使用和维护精粹——(一)组装篇

    近年来,随着国内经济的不断发展,汽油3D特技机及像真机越来越普及。特别是20-30CC的小排量汽油发动机,相比较大级别的甲醇及电动飞机有着成本低、拉力大、震憾、维护简单、清洁、寿命长等优点。正在国内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上市场,除3A外,迅速替代着90级以上的油动甲醇发动机。
    航模汽油发动机,有着和甲醇发动机相似的地方,然而又有着自己独特的组装、调试、使用和维护的特点。笔者航模生涯历经十数年,使用过从电动到甲醇到汽油动力,近几年主要飞汽油3D机,积累了一定的发动机使用经验,特在此总结汽油发动机及相关部件的组装技巧,供使用汽油发动机的新人和老鸟们参考。
       1、发动机本身的减震工作一定要做到位。
   (1)发动机上所有螺丝应该涂上高强度螺丝胶以避免螺丝回松。如图:

  (2)发动机与飞机机身间应该有良好的减震措施。如图
   笔者尝试用过各种橡胶材料作为减震垫用,但不是强度不够,螺丝上紧即挤坏;就是不耐磨,用不多久就因震动磨损产生大量碎屑,把减震垫“用完”了。最后找到弹力和韧性非常好、且十分耐磨的牛筋靯底作为DLE20CC的减震垫。在此特推荐给广大模友。

图示:笔者用牛筋底作为单缸汽油机的减震垫效果很好

各种抱箍可以均匀地束紧各软管接头,有条件的模友能用上最好。如图:

2、组装时应该用塑料套住化油器以防尘
由于航模汽油发动机的化油器极为精密,稍许的杂物就容易堵塞内部油路而导致发动机不能正常工作,而飞机安装时经常需要钻洞打磨产生碎屑粉尘等,因此在装上飞机机身前应该用塑料袋套住化油器以防尘。

图示:安装发动机前应用塑料把化油器套住以防尘

3、固紧舵机与飞机机身的木质螺丝孔也需要打胶。如图:

因为汽油发动机震动较大,并会带动机向及舵面产生大的共振,几个起落后就容易把坚固舵机的螺丝震松甚至脱落造成事故。因此在机身舵机架上打好孔后,把舵机装到机身上前一会,用502胶水滴入木孔内,接着再把舵机上到机身比较好。

4、发动机供油的油箱油管
油箱油管是发动机供油的生命线,漏气和吸不到油都会造成工作时停机,从而导致迫降损机,甚至低空3D特技飞行时摔机。笔者就碰到过数次吸不到油及油路漏气而摔机的如下情况。
(1)       油箱内油管向前弯折。如下图:

    图示:油箱内油管向前弯折
机身或油箱倒置、摔机等情况,均会造成油箱内油管向前弯折,而油箱壁厚不易发现。特别倒置后起飞前应测试飞机在各种姿态下发动机的工作状态,更要注意检查。

(2)       供油管与油箱连接处应该处应该束紧。
     汽油管的弹性远不如甲醇机用的硅胶管,加上强烈的震动, 特别是使用时间较后油管会碰硬化。这会让供油管与油管金属管接头处产生缝隙吸入空气。笔者就曾碰到几次因此发动机熄火,甚至低空吊机突然熄火摔到地面的情况。仔细一检查,供油管与油管金属管接头接头处很松,后来用细铁丝绕两圈扭紧后再没碰到油管漏气的情况。

供油管与油箱连接处应该处应该束紧
图示:供油管与油箱连接处应该处应该束紧
       (3)       油箱与飞机机身也需要有减震措施。如图:

图示:油箱与机身、扎带接触的地方,都应垫上高弹泡沫
同样因单缸汽油发动机震动较大及机身的高频抖动,让油箱内的燃油充满了气泡,特别是高速时,整个油箱的燃油呈沸腾状,让化油器的供油管内气泡连连,这不仅严重影响发动机动力输出,而且让发动机贫油受损甚至拉缸。垫上高弹泡沫后,即使发动机全油高速,油箱内的燃油也非常“平静”。

图示:供油良好,手抓汽油鸡也是家常便饭。

图示:充分做足减震功课的汽油发动机引吭高歌。代表华人征战XFC的子淳也爱不释手。

       5、桨的安装
首先是桨需要安全安装。应该按发动机厂家的要求安装桨,如需在桨根打辅助孔的即打孔,辅助孔的螺丝也应该上两三丝螺丝胶。主轴螺丝则不能上螺丝胶避免难以拆卸。
其次是桨安装角度。当输出轴旋转到点火时刻时,桨停留在12-13点钟方向。

这样有两个好处:一是手拨桨时易点火;二是熄火后桨基本停在3点钟左右的水平方向,不易刮到地面而损坏。如图:

汽油发动机有着强劲的动力同时产生震动这个最大的“副产品”,只要在组装时在减震工作和经验技巧上做足功课,您的汽油发动机就可以在工作稳定、马力强劲的状态中引吭高歌!

网友(2014-03-15):
元芳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