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zhuding}FF9+亚拓450 装机篇

楼主(2013-12-14):
   个人使用的是Futaba系列的FF9C Super的遥控器飞亚拓450SE,也有使用FF9CHP的经验,在这我把我的个人经验和大家分享,希望大家一起把这个搭配完善设置。

首先声明这不是产品广告,而是经验分享,当作是我抛砖引玉,希望大家一起共襄。
    高阶的控有其价位高的其来有自,因为在我进入装配阶段就很深的感受到,规纳要点如下:
一、设置微调多由发射器上完成
    二、大量减少配件拆装,减低零件耗损
    三、辅助窗体及专用混控编程强化效益
    让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
    当我们完成装机后的重要阶段就是遥控电子设备的导入,关于遥控信号系统的选择基本有两大类三品项,分别为 PCMFM/PPM,关于遥控系统信号编程这部分我们不深入探讨,我个人选择依重PCM主要是因为它的稳定和抗干扰性,但就Futaba系列的产品选择有几点需要注意:
    一、发射与接收系统信号需一致,根据所选择接受器来设置成PCMPPM,进入FF9模式设置选项变更即可,完成需重新开机
    二、使用的晶体搭配合适的接收器,Futaba系列的PCM接收产品有分成单频和双差频两种,不得混用,此外发射器高频头和接受器有分成高频和和低频(72),可以混用但不建议,效益较差,没有保障。目前Futaba市售接受器六通道以上多为通用版,但单频和双差频还是有分别的,请配置时多留意。
    三、一般搭配FF9应用在亚拓450上的接受器以六信道的R146系列以上为主,当然也有搭配原配的R149DP的,但是就通道应用及重量的考量,我个人选择是R146iP,这也是较多玩家的选择配置,因为R146iP是电机专用,重量较轻,此外又是PCM编程信号较可靠。
根据亚拓450的说明书将服务器及舵螺仪装配在机身定位后,有两个重点环结和遥控电子设备的导入相关,分别为服务器动作和舵螺仪设置:
    服务器动作搭配FF9设置操作建议如下(不含舵螺仪尾舵设置)
    一、先将服务器摆臂拆下,接上电调不上电机先不接电池,打开发射器后,接上电池让服务器置中立点(注意:FF9上的设置舵量和微调先归零),再将服务器摆臂以相对水平装入,此时有些服务器摆臂无法在水平位置装入,这时就可以利用FF9设置操作Sub-Trim微调功能(Sub-Trim微调功能不是FF9面板上的微调,是基本设置功能选项之一),透过这项功能可以提高服务器摆臂动作量一致的效果,预留FF9面板上的微调动作量作为飞行微调的备量所以面板上的微调应尽量置中。
    二、再拨动FF9的四个动作到最大位置,观察服务器摆臂是否有干涉(也要装上机壳,因为有些会状况是和机壳干涉),再利用螺距规测主旋机翼的动作量,如果有干涉及螺距过大就进入FF9设置操作End-Point舵量调节功能,一般初学会设置约+60%~_60%,进阶多为80%以上
    三、D/R全称Dual(双向)
    Rates(舵量比率),同样用于调整通道的两端终点的最大行程,但不同于EPAD/R只有一个设定值,所以是同时作用于两端终点并且双向对称,D/R功能可以通过专用的D/R开关切换不同的参数值,一般用于切换大小舵量的控制,适应模型在不同飞行要求时对舵机动作量不同要求!如,升降通道舵杆推到上或下顶端(假设D/R 100%),舵机向左或右旋转30度,重新设定D/R 50%那么推到上或下顶端舵机向左或右旋转只有15度。(引用joyus模型技术文章)
    四、EXP全称Exponential(指数曲线)EXP也只有一个设定值,同时作用于两端并且双向对称,但是这个参数是不会改变(舵机)最大行程,它的作用是将原先的遥杆与舵量的直线关系转换为指数曲线的关系,改变遥杆在中点至上下1/2位置内与1/2到上下顶端的舵量敏感度。EXP功能一般合用D/R开关切换不同的参数值。如,假设EXP 0%相当于关闭了曲线,此时上下推动遥杆,舵机同时会做出对应的(直线关系)动作,重新设定EXP 50%(-50%)那么再上下推动遥杆,可以发现在上下推杆到1/2位置以内时,舵机的动作量明显比0%小了很多,而推杆大于上下1/2位置时,舵机的动作量明显比0%大了很多,遥杆与舵量的直线关系已经转换为一条向下弯曲的指数曲线关系了。重新设定EXP -50%(50%)那么再上下推动遥杆,可以发现在上下推杆到1/2位置以内时,舵机的动作量明显比0%大了很多,而推杆大于上下1/2位置时,舵机的动作量明显比0%小了很多,遥杆与舵量的直线关系已经转换为一条向上弯曲的指数曲线关系了,但是最大舵量还是一样的!参数设定越高曲线变化越明显!(引用joyus模型技术文章)
    五、假设我们为升降舵设定了2D/R100%用于筋斗飞行,50%用于普通的练习飞行,看似好像解决了大小舵量的控制,但是忽略了最大舵量的确定同时改变了遥杆敏感度。如,D/R 100%时需要舵机旋转10度,只需要推杆1/3即可,但D/R 50%时需要舵机旋转10度,就需要推杆到2/3!如此大的差别,显然使飞行者难以适应,而且也不合理!此时如果配合EXP的使用就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为2D/R值分别对应设定2EXP值。如,D/R 100%配合EXP 60%(-60%)D/R 50%配合EXP 0%,如此需要舵机旋转10度,在2D/R模式下的推杆位置可能就差不多了。保持了2D/R模式在正常飞行小幅度(小于1/2)杆量修正时的遥杆敏感度的一致性而又不会影响到最大的舵量(筋斗飞行)!例子只是说明了D/REXP的配合效果,如果要达到最好的效果还是需要经过多次的飞行尝试后确定。(引用joyus模型技术文章)
上述三、四、五点于FF9的设置需设定一作用开关,必要时可以搭配3D动作的开关,初学者可以先从单一方向作用来感受FF9编程后的飞行手感,可以搭配舵量比率、指数曲线的通道为水平前后,左右,及左右旋转,注意开关动作需一致,别设致成一开一关…

    根据亚拓450的说明书将伺服机及舵螺仪装配在机身定位后,有两个重点环结和遥控电子设备的导入相关,分别为伺服机动作和舵螺仪设置:
舵螺仪尾舵设置搭配FF9设置操作建议如下:
    一、舵螺仪距离电机至少大于10 cm,避免干扰。
    二、根据尾舵机设定舵螺仪信号输入格式(仿真或数字信号配合一般或数字舵机),需正确组合搭配否则不是烧毁舵机就是无法发挥数字舵机应有的效能。
    三、根据尾舵实际行程量设定尾舵机行程
    四、依照不同飞行模式设定舵螺仪敏感度

    初装设置:
    打开遥控器的电源开关,将尾舵ATV设为140~150%,设定尾舵大小动作比例(Dual Rate),静态飞行为70%,上空飞行为100%。尾舵微调及上下跟轴归零。
    打开接收机的电源开关。检查尾舵伺服机的正逆转方向。将尾舵摇杆打右舵,尾舵伺服机的摆臂应朝机头的方向摆动。若伺服机转动的方向错误,请由遥控器设定尾舵伺服机的正逆转方向。检查陀螺仪的正逆转方向。抬起直升机将机头往左摆动,此时尾舵伺服机的摆臂应朝机头的方向摆动。若伺服机转动的方向错误,请切换陀螺仪控制盒上的正逆转开关。
检查尾舵伺服机的摆臂长度,先叁考陀螺仪说明书内的建议长度,一般在15m左右。高级的陀螺仪有限制尾舵伺服机行程量的旋纽,可分别调整尾舵伺服机左右方向的最大行程量。若尾舵ATV设为140~150%,会超出尾旋翼螺距滑套的活动范围,不用担心,因为陀螺仪会抑制遥控器所发出的尾舵指令,虽然在地面测试时会超出尾旋翼螺距滑套的活动范围,但在实际飞行时,除非将陀螺仪的感度调到很小很小,否则是不会超过的。
    检查遥控器的感度切换开关,确定飞行模式Normal是高感度,飞行模式Idle-up 1Idle-up 2是低感度。
    若您使用的遥控器具备调整感度的功能,请将高感度设为70%,低感度设为50%

    不同型式的舵螺仪设置建议:
    RCE-500的安装方式 (引用文章出处查不到记录)
    1.RCE-500黏贴于机身右后侧版(标签潮外.直机图示正立)
    2.将讯号线接上第四动,感度线接上第五动,再将尾伺服寄讯号线接上RCE-500
    3.打开发射机电源,接上直机电源不动至RCE-500锁定亮灯(尾伺服机中立点校正)后再将直机电源拔除
    4.将尾伺服机摆臂以90度装上服务器,此时需调整服务器位置让尾旋翼控制组在尾主轴的中间位置后将尾服务器固定
    5.打开发射机电源,接上直机电源不动至RCE-500锁定亮灯,如中立点会偏移,进入发射器内键微调制不会偏移既可
    6.拨动方向感,以确认两边行程相同,如有差距调正连杆长度既可
    7.感度大约调整在75%
    8.FF9需将上下跟轴关闭,也不能用GY模式锁定,而且得注意第五动开关控制阀是否反向
    9.感度调整位置是在第五动行程做调整,+/-必须相同
    10.陀螺仪的反向开关位于陀螺仪侧面,如启动时尾部自旋无法控制,既是陀螺仪反向,由陀螺仪侧面开关切换既可

    使用GY240/401或其它的锁头陀螺仪时!(以下引用部分Futaba说明书)
    调整陀螺仪的感度:
    陀螺仪的感度大小会因尾舵伺服机与直升机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一般而言,尾舵伺服机的速度愈快,则陀螺仪的感度可相对提升。直升机主旋翼的转速愈快,则尾舵的灵敏度会增加,因此必须降低陀螺仪的感度,例如特技飞行模式 ( Idle-up ) 的感度必须比停悬时的感度小。 先将停悬时的感度设为 70 ~ 80%,上空飞行 ( Idle-up ) 时的感度设为 60 ~ 70%,然后再依据实际的飞行状态调整感度的大小。
    检查陀螺仪的动作方向:
    提起直升机,将直升机的机头朝左侧摆动,若尾舵伺服机的摆动方向与遥控器的尾舵摇杆打右舵同方向时,表示陀螺仪的动作方向设定正确。若陀螺仪的动作方向不正确时,请切换陀螺仪的正逆转开关。  陀螺仪的动作方向若设定错误,将使直升机在起飞时会产生高速自转的危险现象,请再三确认陀螺仪的动作方向是否正确。
    调整尾舵伺服机最大行程量:
    将尾舵摇杆向左及向右打满舵,调整旋纽使尾舵伺服机的行程量不会超出尾螺距滑套的最大活动范围。在飞行时,尾舵伺服机的活动范围不会超出行程量的限制,可保护伺服机与连杆。请勿将行程量调整得太小,以免降低陀螺仪的性能。
    调整尾舵的中立点:
    1.将遥控器的尾舵补偿混控 ( Revolution Mixing ) 功能关闭,或将设定值归零。
    2.将遥控器的感度开关切至锁定模式,先开启遥控器的电源,再开启接收机的电源。请勿拨动尾舵摇杆或移动直升机,需等 3 秒钟后陀螺仪才会完成资料初始化的程序。
    3.将遥控器的感度开关切至一般模式,使直升机起飞并保持在停悬的状态。若直升机的尾舵会产生偏移的现象,则调整尾舵连杆的长度,使尾舵不会偏向任何一侧。若尾舵仅有些微的偏移,则可使用尾舵微调 ( Trim ) 进行调整。
    4.逐渐增加陀螺仪的感度,以不使直升机产生追踪现象为原则,尽可能调大陀螺仪的感度。
    注意∶每次开启接收机的电源时,务必确认 GY401 是位于锁定模式,否则陀螺仪将无法正确地执行资料初始化的程序。
锁定模式的调整:
    1.尾舵摇杆保持在中立点的位置上,将遥控器的感度开关在 1 秒钟内快速切换 3 次以上,最后须停于锁定模式。此时陀螺仪会自动储存中立点的资料,当状态指示灯闪烁一次后,表示尾舵的中立点已经重新设定完成,请关闭接收机的电源再重新开启。

    2.切换飞行模式关关,执行各种飞行模式的动作后,观察状态指示灯的灯号,若灯号恒亮则为正常,若灯号闪烁二次,则表示中立点已经偏移,须重复执行步骤 1 的程序,重新设定尾舵的中立点。
    3.执行停悬及上空飞行的动作,以不使直升机产生追踪现象为原则,尽可能调大陀螺仪的感度。一般而言,锁定模式的陀螺仪感度会比一般模式小。
    4.调整遥控器的动作比例 ( D/R ) 设定值,以符合自己的操控手感(请参考装机篇上)
    5.打尾舵使直升机执行快速自转的动作,当直升机停止自转时尾舵若会产生追踪现象,则增加控制延迟旋纽的设定量,使用速度较慢的伺服机会比较容易产生追踪现象。控制延迟旋纽的设定量请勿调整得太大,否则尾舵会产生偏移的现象,并且尾舵的操控性会变得很迟缓。使用高速伺服机 ( 例如 S9253 ) 时,请将控制延迟旋纽调至 0 的位置。
    6.使用锁定模式时,直升机的尾舵将不受任何外力所影响,即使有侧风吹袭时也不会使尾舵偏移,因此将不会产生风标效应,故直升机在高速前进飞行欲转弯时,必须自行修正尾舵的方向。
注意∶锁定模式的中立点设定完成后,请勿再调整尾舵微调的设定值,否则必须重新执行中立点的设定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