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为重,一切以安全为主(可能会引起不适,请选择观看

楼主(2013-12-14):
航模是如此,万事皆如此,大家千万记得注意安全!!

网友A:
最好打码,太血腥,太暴力了,注意安全,慰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打码,太血腥,太暴力了,注意安全,慰问一下

谢谢,为了引起大家对于安全的重视。只能这样了,

网友:
额,以后小心点吧

网友B:
先养好伤,再总结教训。疼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养好伤,再总结教训。疼不

不疼,为了飞机!!

网友:
我做起落架弯钢丝时,钢丝反弹,差点把手指戳穿

网友:
怎么刀片``都断了!!!!!

网友:
血的教训,玩航模的人,哪个没受过伤呢?想当初,刀差点割到骨头,高速螺旋桨打手。所以,玩航模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啊

网友(2016-03-30):
真的要特别注意这种事情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