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加精!!!{转qazp}雪碧瓶潜艇全部完成

楼主(2013-12-14):
经多位热心模友的提示和帮助,推进器的密封决定采用O形圈,用报废电直尾管改造,自行设计了O圈密封。

螺丝调节松紧,经检验密封效果良好。

除了O圈,还要往管内注满黄油,双保险。

推进轴装配完成。

尾舵也是用报废电直尾旋夹改装,这个比较简单。

尾舵拉杆的密封,除用抽空的圆珠笔芯,又加了一个稍粗的储油管,效果不错,端口用伞齿轮封堵。

动力采用悬挂式,一个高转速小扭力的280马达。

要想用这个马达带动两个推进轴,要用减速比,采用硬币制成。

两个传动盘。

装配完成,传动材料最初用的尼龙线,尽开扣,又用皮筋,弹性过大易折不顶用,最后用的这种皮带韧性强振动小,知道是什么吗?呵呵,少儿不宜型,到处都有卖,供货充足哈。那个套着一小截吸管的东西,可有效防止正反转换向时皮带绞入马达轴。

电子设备,电池、接收机、舵机,全部集成在一个内存条盒上。

这又是我设计的一大法宝,潜艇倒车时马达要换向转动,我不懂电子学,做不出电子元件控制的换向设备,那就来土法,用舵机实现简单实用的机械换向。

传动盘处的密封,正好用瓶底补上。

总装完成,准备下水试航。哦?瓶体间怎么密封?呵呵,这个...可口可乐公司已经把瓶子做得非常地道了,只肖简单用透明胶带粘一圈就全部OK了。

下水!密封情况非常好,用手压到水下也没问题。不过暂时还只能前进后退,下一步将制作下潜用的旋桨,全部完成后再做配重。

续:下潜器

报废电直架

报废CPU风扇

安装

完成

全部总装完成。

楼主:
补充:

这是最后装配时拍的,用膨胀螺栓作为压舱物,差不多五六根就能抵消浮力。

最后完成。下潜器的电机就浸在水里工作,短不了路。上面的小舱室里准备安装一个无线微型摄像头,可拍到水下画面。

网友A:
这个还不如十来块买个小水泵来的快啊  水泵操作方便 利于控制下潜水位

网友B:
无线信号能从水底传出来吗

网友C:
顶一个顶一个

网友C:
楼主做的不错,出故障了,直接关了电机,潜艇就浮上来了,

网友D:
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

网友E:
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  牛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  牛人!!!! ...

谢谢,欢迎多指导,共同进步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不如十来块买个小水泵来的快啊  水泵操作方便 利于控制下潜水位

本着节约的原则,废物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

谢谢,你的名字很霸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欢迎指导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做的不错,出故障了,直接关了电机,潜艇就浮上来了,

应急措施要做好,要不下去上不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一个顶一个

谢谢,欢迎指导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线信号能从水底传出来吗

当然可以的,不过2.4的不大行,FM的问题不大

网友:
这个很明显就是高手嘛!!!!!

网友:
哦。刚完成啊。 凿冰试航,顶你!

网友:
废物利用,不错,不错

网友:
视屏啊   看看效果

网友F:
引用 楼主:
补充:

损坏人民币 不可取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损坏人民币 不可取

别告诉他们,呵呵

网友:
怎麼不用2040電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