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 新手怎样选购遥控直升机

楼主(2013-12-15):
  转自太平洋模型论坛               遥控直升机入门                          zar2012

有些人对遥控直升机不是很了解,购买时无从下手,不知道应该买一个什么样的飞机才合适,也经常有人因为买了不合适的飞机而不会玩或者因使用不当造成损坏。那么,选购遥控直升机时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呢?

1、对卖家的选择。

    由于遥控直升机的活动场所是空中,因此经常会摔,只要摔了总归要坏一些配件,购买遥控直升机时最好选择能同时提供原厂配件的卖家,这样即使以后有些配件坏了,    也可以很容易就买到替代品来换上,如果仅仅因为一个配件损坏就使得整个遥控直升机都不能再用,那就太可惜了。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考虑到配件问题,    不建议到一些小店购买,在网上购买也要注意卖家的实力,防止到一些无法提供配件的网店购买。

2、遥控直升机机型大小选择。

    遥控直升机从机型上来说有大小之分,很多不太懂的人即使是给小朋友买玩具飞机也一味追求越大越好,其实这是不对的,合适的才是最好的,特别是对小朋友来说,    安全应该比飞机的大小更重要。最常见的遥控直升机有几种规格,小型的总长约10厘米左右,中型是20-40厘米,50厘米以上我们就称为大型机了。最小的飞机一般是室内飞的,自重轻,桨的力度也小,因此一般没什么危险性。

3、遥控飞机通道数选择。

    对于初学者,建议购买电动的小三通或四通遥控直升机。遥控直升机的通道越多说明功能越多,控制难度也相应会越大。一般来说先由三通或者四通入门,熟练后再玩6通就会容易得多。

4、遥控直升机性能选择。

    选购遥控直升机还要注意飞机的质量,不同质量的飞机,外观虽然一样,性能却相差很大,当然价格也会相差很多。建议购买大品牌,例如华科尔,亚拓,玩具的话长城也还可以。

5、遥控直升机的飞行时间、高度和耐摔性说明。

    无论是电动或油动遥控直升机,连续飞行时间都比较短,一般只能连续飞行6至18分钟左右,这是因为受到电池容量和燃料容积的限制,是所有遥控飞机的通病,    所以不要轻信一些不良商家宣传的能连续飞行30分钟甚至一小时的鬼话,就目前的技术来说这无论从理论还是实际上都不可能的。如果您想玩的时间更长,    可以选购能更换电池的机型,也就是飞机上带两个电池,一块用完了自动用另一块,这样时间就相当于加倍了。

网友:
目前不玩直机,帮顶

网友:
转    新手怎样选购遥控直升机 直升机,电池,华科尔,油动 作者:临沂-熊大 933 转    新手怎样选购遥控直升机 直升机,电池,华科尔,油动 作者:临沂-熊大 3355 转    新手怎样选购遥控直升机 直升机,电池,华科尔,油动 作者:临沂-熊大 6737

网友(2014-03-16):
楼猪V5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