舰船模型船体的制作 转

楼主(2013-12-15):
好的模型船体,不仅可以增加模型的精美程度,对能在水中航行的模型来说,还能保证其良好的航行性能。因此,模型的船体应力求制作得线型准确、结构牢固、表面光顺、水密性强。
简易和初级模型的船体,一般结构简单、加工容易。简易实体船模可用实心木料削制。纸制船模多用折叠、剪粘的方法制作。初级模型的船底和船舷比较平直,可用薄木板、薄木片制作。(图l01)
中、高级模型船和各种专供比赛的模型,多用构架式方法制作。有的也用木板层迭削制、实心木料挖凿、塑料注塑以及材脂与玻璃纤维布糊制。这里重点介绍一下构架式船体及玻璃钢船体的制作方法。
构架式船体的制作方法 构架式船体可用木料,也可用金属材料制作。构架式船体由龙骨、船首住、船尾柱和船壳板组成。现以木制为例,分述如下。(图102)
龙骨是贯通全船,连接首柱、尾住的纵向构件。根据船模尺寸的大小,可分别选用截面为5×5~10×10(毫米)的长方形木料制作。首柱与尾校分别位于船的首、尾端部,下龙骨相接,是支撑船体端部构架的支柱,一般可用与龙骨相同宽度的木板锯制。有些模型的首部和尾部,还可用整块的实心木料挫削成形,或在首柱 (或尾柱)两侧加粘实心木料再进行切削。肋骨板是按船体体型因(横剖线图)的横剖线制作的。它是保证船体线型、支撑龙筋的横向构件,通常用胶合板锯制(图 103)。龙筋是保持船体体型,连接船体首、尾柱和各个肋板的纵向构件。龙筋,根据船模尺寸大小,可选用截面为3×3~R×5(毫米)的木条制作。一艘模型要安装许多根龙筋,才能保证船体线型的准确和良好的强度。
为了镶嵌龙筋,每块肋板都应均匀地锯出龙筋槽,最好使龙筋木条刚好卡入槽内。划分龙筋槽时,可在船体体型图一侧首端(或尾端)的第一条由甲板至船底基线的肋骨线上,和船中最宽的一条肋骨线上,各划分若干等份并分别连线,连线与每块肋板线的交点就是这块助板龙筋槽的位置。(图104)
制作构架式船体应首先做好构架。先准备一块大于船长而且平直的木板。板上划出一条中心线和模型船每块肋板的位置线。模型的船体可以使甲板朝上制作,也可以使甲板朝下制作。甲板朝下制作时,因许多船模的甲板面从侧面看呈弧状(即有舷弧),为了保证舷弧的准确,可在每块肋板甲板面的一端加垫不同高度的木块(称为船台杆)。每个肋板船台杆的高度,可以从模型图纸中侧视图的首尾顶端连线上测得。固定肋板时,要注意肋板中线与船台板中心线相重合。为拆起方便,肋板可用小钉临时固定。制作船体构架顺序是首先安放肋板.再安放船首柱、船尾柱。有时有先将龙骨与首、尾柱粘接好,再一起与肋板相粘。下一步是对称地固定龙筋。粘接的每一步,都可以用直别针、小夹子或细线等进行临时固定。构架制成后,要用小刀进行总体修接。(图105)
船壳板可以用截面为2×10(毫米)的长木片或1. 5毫米厚的木片粘制。在船体表面弯曲较大的地方可以用更窄的木板粘接。注意木片不要重叠,接缝要严紧。接缠处要涂胶水。船壳板粘完后还要用小刀或小刨子削平,首尾处要用木挫、小刀按船体线型削好。为了提高船体强度和加强水密性.可在船壳板外面用快干胶水、透布油或清漆糊上一层薄纤维布或纱布,待干后再涂刮腻子、打磨、涂漆美化。 用金属材料制作,方法大致与上相仿。肋板可用粗铁丝、小型自制的角铁弯制或用金属片剪制。龙筋可用铁片弯制的角铁、工字铁或型铁焊制。每块肋板可以钉在木块上或点焊在铁钉上。
各种构架基本完工时,要考虑模型的轴套管、舵轴管、锚链管、舭龙骨以及帆船模型的稳定板等事先安装问题。有些情况下需将上述部件装好后再安装船壳板。
玻璃钢船体的制作方法 玻璃钢的船体,它具有重量轻、水密性强、耐腐蚀和耐震动等特点。一些持殊的模型船体,如高速内燃机动力的快艇、水翼艇、气垫船和冲翼艇等模型,做成玻璃钢船壳更为适合。
制作玻璃钢的船壳,可用阳模糊制,也可用阴模糊制。阳模一般用实心木料削制,也可用硬质泡沫塑料、石蜡、水泥或泥土制作。做阴模,往往需要将船模的木型放在一个容器中(如木箱等)用石膏倒成或在船体木型外面用树脂糊制多层玻璃纤维布而制成。糊制玻璃钢船壳,一般可以选用o.1毫米左右厚的玻璃纤维布。 6101、F—44等型号环氧树脂或不饱和树脂。各型号树脂的配制方法,可以参考产品说明书并在教师的指导之下进行。糊制时,先在模内均匀涂沫脱模剂。要带上薄橡胶手套。可将玻璃布用树脂浸透(揉搓),也可糊一层玻璃布再刷上一层树脂。不要出现气泡。根据模型大小,可糊至1. 5~3毫米厚。如树脂调配准确,一般2小时可开始固化,24小时使可脱模。较大的船模,在船壳内还要加粘横隔墙、龙骨等,以增加强度。为了使表面光滑平整,也要有涂刮腻子、打磨和涂漆等工序。制作玻璃钢船体的原料中,不少是易燃、易爆的化学品,要特别注意防火、防爆。

网友(2018-03-11):
小手一挥,牛币到手

网友(2018-07-27):
对于新手是很有帮助的,很不错的帖子

网友:
新手必学之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