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天仔华哥】手把手教你用AUTOCAD画翼型

楼主(2013-12-15):
手把手教你用AUTOCAD画翼型

很多模有友都是自己动手做模型。原来大家画翼型都是先查数据,后根据所做飞机的大小计算好数据,然后手工描画在坐标纸上。这种方法速度慢,而且误差比较大。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种用AUTOCAD画翼型的方法。作者使用的是Excel 2003和AUTOCAD2004。各自软件版本不同,可能会略有不同。

首先在网络上查找翼型数据,给大家介绍两个网站:http://www.nasg.com/afdb/list-airfoil-e.phtmlhttp://www.mh-aerotools.de/airfoils/。上面的数据还是比较丰富的。

1.找到你所需要的翼型数据后,将数据复制并保存到一个名叫翼型的文本文件中。左边一列为X坐标,右边一列为Y坐标。
2.打开新建一个EXCEL表格并打开,如果您使用的是Excel 2000,那么从“数据“菜单开始,点击“获取外部数据“菜单项,然后选择“导入文本文件“菜单选项;如果您使用的是Excel 2003的话,那么从“数据“菜单开始,依次点击“导人外部数据“,“导入数据“菜单选项。这时都会出现一个选择数据源的窗口,在该窗口中找到数据源,然后直接双击它即可。这是后会有一个文本导入向导一步一步帮我们把数据导入到表格中。
选择翼型数据所在文件“翼型.txt”,并打开。

3、例如在C2单元格2内输入:=A2&”,”&B,C2中就出现了一对坐标值。我们用鼠标拖动的方法将C2的的公式进行复制,就可以得到一组坐标值。
选出所需画线的点的坐标值,如上例中C列数据,将其复制到剪贴板上,即按Excel中的复制按钮来完成此工作。

4.打开AUTOCAD,新建一个文件。在命令行处键入spline。当出现“指定第一个点或对象(O)时,再在此位置处点击鼠标右键,弹出菜单,在菜单中选择Paste命令,这样在Excel中的坐标值就传送到了AutoCAD中,并自动连接成曲线,

当命令行出现“指定下一点或 [闭合(C)/拟合公差(F)] <起点切向>:”时,敲回车键;

当命令行出现“指定起点切向:”时将光标移动至水平位置,并按下左键。

此时一个翼型就基本画成了。此时的弦长为“1”

再根据所做模型的大小对翼型的进行放大。如果弦长为75,则将翼型放大75倍就可以了。最后大家就可以打印了。

网友(2014-03-16):
我了个去,顶了

网友(2016-04-22):
继续水,哈哈,拿积分,顺便帮顶,不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