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宇FY-41AP飞控资料汇总(2014.3.17更新)

楼主(2013-12-16):
FY-41AP 是一款简易的自动驾驶仪,集成了OSD视频叠加系统、电源管理模块、空速传感器、气压高度计、电子罗盘,结合姿态控制和GPS定位,实现惯性导航和自动驾驶,主要用于固定翼飞机和多旋翼的飞行器的FPV飞行。

FY-41AP-A固定翼版本介绍:   http://www.feiyu-tech.cn/product.php?id=62
FY-41AP-M多旋翼版本介绍:  http://www.feiyu-tech.cn/product.php?id=67

41AP资料汇总
--------------------------------------------------------------------------------------
FY-41AP  固定翼版本安装说明书在线阅读
FY-41AP  多旋翼版本安装说明书在线阅读

FY-41AP 固定翼参数设置软件V1.1:  下载
FY-41AP 多旋翼参数设置软件V1.2:  下载
(注:固定翼调参软件只适用于固定翼固件V1.16及以下版本,使用V1.16及以上版本固件请使用FY GCS 5.1 for 41 and DOS软件调参 )

FY GCS 5.11 for 41 and DOS 地面站软件下载         更多版本
FY固件升级软件下载

41AP固定翼固件升级说明:  在线浏览
41AP多旋翼固件升级说明:  在线浏览
41AP OSD显示部分固件升级说明:   在线浏览

FY-41AP 固定翼固件下载
-----------------------------------------------------
FY-41AP 固定翼固件 V1.23 :  41-A V1.23(388.23K)(!升级V1.20及以上版本前请仔细阅读升级说明)
FY-41AP 固定翼固件 V1.22 :   41-A V1.22(384.68K)(!升级V1.20及以上版本前请仔细阅读升级说明)
FY-41AP 固定翼固件 V1.21 :     FY-41AP 固定翼固件 V1.21.rar (383.02 KB, 下载次数: 0) (!升级V1.20及以上版本前请仔细阅读升级说明)
FY-41AP 固定翼固件 V1.20 :     FY-41AP 固定翼固件 V1.20.rar (381 KB, 下载次数: 0)   (!升级V1.20及以上版本前请仔细阅读升级说明)
FY-41AP 固定翼固件 V1.16 :      FY-41AP
FY- 41AP 固定翼固件 V1.15 :      FY-41AP
FY- 41AP 固定翼固件 V1.14 :      FY-41AP

FY-41AP 多旋翼固件下载
-----------------------------------------------------
FY-41AP 多旋翼固件 V2.3.1 Beta(测试版) :    下载
FY-41AP 多旋翼固件 V2.30 :     FY-41AP
FY-41AP 多旋翼固件 V2.22 :     FY-41AP
FY-41AP 多旋翼固件 V2.21 :     FY-41AP
FY-41AP 多旋翼固件 V2.20 :     FY-41AP

FY-41AP  OSD部分固件下载
-----------------------------------------------------
FY-41AP OSD显示部分固件V1.22a :  FY-41AP OSD显示部分固件 V1.22a.rar(296.72K)
FY-41AP OSD显示部分固件V1.22 :  FY-41AP OSD显示部分固件 V1.22.rar(295.90K)
FY-41AP OSD显示部分固件V1.21 :     FY-41AP
FY-41AP OSD显示部分固件V1.20 :   FY-41AP-OSD 固件
FY-41AP OSD显示部分固件V1.13 :   FY-41AP-OSD 固件
FY-41AP OSD显示部分固件V1.12b :   FY-41AP-OSD 固件
FY-41AP OSD显示部分固件V1.12 :   FY-41AP-OSD 固件

附升级说明:

41AP固定翼固件升级说明--------------------------------------------------

2014年3月14日  V1.23 更新说明:
1. 对飞机在地面时OSD和GCS显示的航向信息进行了调整。
2. 对使用空速计时的油门控制进行了调整。
3. 对OSD显示姿态地平线数据进行了调整,使姿态地平线显示更平滑。

2014年2月28日 V1.22 更新说明:
1. 对采样的电压进行了修正。

2013年12月23日 V1.21 更新说明:
1. 更新该固件必须同时更新FY-41AP-OSD V1.21固件。
2. 对OSD显示内容进行了调整。

2013年12月19日 V1.20 更新说明:
1. 修正了姿态计算中磁场干扰影响姿态计算的问题。
2. 对导航时增稳控制进行了优化。
3. 增加了地面记录中立值和中立姿态的操作,如果需要在地面记录中立值和中立姿态,需要:
   ⑴ 在地面将飞机调整为飞机平飞姿态,并且保持飞机静止。
   ⑵ 在手动模式下将飞机各飞行舵面使用遥控器微调调平。
   ⑶ 连续从增稳模式切入手动模式8次,即可记录完成并且自动永久保存,
   此时指示灯由白色转为绿色,并且副翼舵面有一个倾斜然后回平的动作,提示记录成功。
4. 优化了对UBLOX GPS的使用。
5. 改进了爬升油门高度速度控制,避免飞机可能出现的爬升失速情况。
6. 地速过低时的保护控制进行了调整。
7. 导航模式下遥控器摇杆不再能控制飞机(定高定向功能除外)。
8. 自动返航高度保护设置为50米。
9. 自动返航到回家点后如果高度大于100米,自动降到100米高度。

2013年11月5日 V1.16 更新说明:
1. 配合FY-41-OSD-V1.13固件使用才能在OSD参数调整界面正确设定参数,因此升级该固件必须同时升级FY-41-OSD-V1.13固件。
2. 配合FY-41-OSD-V1.13固件使用,在OSD参数调整界面增加了空速校正配置项。
3. 配合GCS5.0以上地面站软件使用进行了调整,GCS5.0以上软件可以调整FY-41所有内部控制参数, 不再需要之前的DOS调参软件配合使用,之前的FY-DOS-SETTING V1.1也不能在FY-41-V1.16固件上使用。

2013年7月30日 V1.15 更新说明:
1. 空速传感器增加了一个校正值,可以手动调整该值以接近真实飞行速度(需要V4.12以上GCS软件支持)。
2. 空速传感器校正值默认值改为180。如果空速速度值偏大,减小该值;空速速度值偏小,增大该值,每次调整以10为单位。

2013年6月25日 V1.14 更新说明:
1. 数传电台遥控模式下,连续5秒钟丢失遥控信号才自动返航。
2. 遥测数据的模式调整为与PANDA2一致,地面站软件可以使用GCS for Panda2。
3. 修正了一些程序结构。

41AP多旋翼固件升级说明--------------------------------------------------

2014年2月7日 V2.3.1 Beta 测试版 更新说明:
1. 修复GPS悬停模式下无法定点问题,减小定点过程中机架修正的幅度;
2. 改进高度测量,改善定高稳定性;
3. 改进悬停模式和自动返航模式下降落的可靠性。
注:飞控需要做好减震处理,震动对悬停定点有很大影响。

2013年8月16日 V2.30 更新说明:
1. 改进了航向锁定,提高航向锁定的稳定性;
2. 改进高度测量算法,定高控制响应更及时;
3. 改进位置测量算法,位置控制响应更及时,抗干扰能力更强;
4. 增强悬停模式下的磁罗盘动态校正,使罗盘能够对一定恒定干扰进行自动修正;
5. GPS模式下,俯仰横滚摇杆对应机架在轴向方向的姿态(最大35度);
6. GPS模式下,导航控制感度P用于调整姿态控制的灵敏度(调整范围10~100),更大的P值会使调整幅度更大;
7. 改进悬停模式下减速性能,提高减速性能和减速时的稳定性;
8. 修正在悬停模式下打油门杆时切换至自动返航模式异常的问题。
注:导航控制感度P值相比于上一个固件的值改动较大,请在升级固件后将该值设置为默认值60,导航控制感度I可设置为10。

2013年6月28日 V2.22 更新说明:
1. GPS模式下能进行掰杆,油门超过一半进行起飞。
2. GPS模式下,俯仰横滚摇杆对应机架在轴向方向的移动速度(最大6米每秒),而非姿态。
3. 回家模式下,如果高度低于20米,首先爬升至20米,返航后自动降落并关闭油门。
4. 回家模式下,摇杆不再能操控飞机。
5. 支持OSD对多轴参数的调整,掰杆前连续6次进入回家模式,开启OSD参数调整界面。

2013年5月3日 V2.21 更新说明:
1. 改进了多轴OSD显示的一些数据和模式。

2013年4月18日 V2.20 更新说明:
1. 改进了姿态及其融合算法,提高了飞行稳定性和抗震能力。
2. 提升了GPS定点效果,位置控制响应更及时,抗干扰能力更强。
3. 更改了返航控制的逻辑,返航时高度低于10米会自动升至10米然后返航,高于10米到返航点后会降至10米。
4. 增稳默认参数P值由原来的50调整到60。
5. 默认机架类型改为X4。
6. 改进了GPS模式下松杆以后重新定点悬停时减速的流畅程度。
7. OSD和地面站软件都同时支持显示当前动力电压、电流和消耗电量,OSD显示界面增加低压报警功能。
8. 支持磁罗盘动态校正,掰杆以后从“增稳模式”切换到“GPS定点模式”六次执行保存磁罗盘动态校正参数。
9. 可以自动识别两种GPS模块。
10. GPS定位后,绿灯的闪烁次数代表GPS模块定位质量。
11. GPS定位后,自动根据当前坐标计算当地磁偏角,用于修正导航。
12. 改进了远距离回家和指点飞行时速度的流畅性,导航控制最大速度限制为20KM/h。

41AP OSD部分固件升级说明--------------------------------------------------

2014年3月3日  V1.22a  更新说明:
1. 修正部分数据字符显示问题。。

2014年2月14日  V1.22 更新说明:
1. 修正部分显示数据字符重叠问题。

2013年12月23日 V1.21 更新说明:
1. 固定翼菜单移除遥控模式设置选项。
2. 固定翼菜单添加独立的空速计初始化选项。

2013年11月27日 V1.20 更新说明:
1. 增加独立的GPS速度显示项。
2. 低电压提醒设定为3.4V基准。
3. 修复飞机姿态图形旋转灵敏度不一致问题。

2013年11月5日 V1.13 更新说明:
1. 配合FY-41 V1.16固件,增加了空速校正参数设置项。

2013年6月26日 V1.12b 更新说明:
1. 增加了多旋翼OSD菜单界面显示。
2. 低压报警的位置进行了调整。

2013年6月13日 V1.12 更新说明:
1. 解决了部分图传模块不兼容问题。
2. 低电压提醒设定为3.6V基准。

2013年5月17日 V1.11 更新说明:
1. 修改了经纬度显示的错误。
2. 启动时增加了版本号显示。

2013年4月26日 V1.10 更新说明:
1. 增加了电池低压报警显示。
2. 改进了一些显示细节。

FY-41AP&OSD固定翼说明书 2013.7.3.pdf

41-A说明书

FY-41AP&OSD多旋翼说明书 2013.7.15.pdf

41-M说明书

网友:
全面的资料,顶啊!

网友:
绝对的精华,有没有兴趣来做飞控版块的版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