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的MONO船图纸.开工拉.第一次制作,手工很差

楼主(2013-12-16):
我翻了下帖子,大家都是先做阳摸然后用石膏翻阴摸,
再用环氧树脂胶和玻璃布刷糊,问题来了
第一环氧树脂胶和玻璃布用什么型号
第二怎么脱摸啊,直接敲碎石膏拿出来还是用脱摸济
第三是船用电机的问题,2212KV1000的无刷外转字电机和30A电调可以用在船上吗?
第四水刀吸水舵压水板和船怎么配,有型号吗?这些东西可否DIY.(掏宝上都卖的好贵)

网友:
第一:个人都用e51环氧树脂觉得还好用 玻璃布用0.2的斜纹布别人推荐的
第二:用进口8号蜡好用
第三你说的配置恐怕不行跑不快而且还要很小心
第四:水刀压浪板淘宝上看用在多大的船上就知道了DIY的话水刀好做压浪板要调建议还是买成品

网友:
1冬天了 用低粘度环氧E51 用之前把树脂放热水里
国产8号腊就可以 也可以用地板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