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apm2.6刚到 为大家讲解下他的使用方法【烟台007模型】

楼主(2013-12-16):
首先,把飞控通过usb线连接到电脑 然后下载 Mission Planner 安装程序。它的名称为 APMPlanner[version].msi。可以进这个里面下载 自己找下名称一样的软件下载 安装http://code.google.com/p/ardupilot-mega/downloads/list  软件安装之后 拔掉数据线然后在插上去 你可以点击我得电脑右键,有个设备管理器 在你的端口那里可以看到你得飞控在你电脑上的端口 。     然后打开你安装的软件(地面站) 点击进去后在你软件的右上角处可以选择你得飞控端口和波特率 apm连接usb的波特率为115200,   选择好之后点击CONNECT使飞控和电脑的地面站软件连接 在连接好之后根据你要使用飞控的作用而选择他的固件   ,给飞控刷固件进去,我得是选择的四轴 在你点击四轴之后可能有点卡 ,那回你别动,他正在下载固件准备给你刷,在等待一会后他下面就会出现进度条 等全部完成之后你就可以再次连接你得飞控了 ,记住[“在连接好飞控后 就不能给飞控刷固件了 。只有你断开飞控和软件的链接之后才能给飞控刷固件 还有刷固件途中不能断开他俩的连接  紧记”]  下来就是飞控和电调 接收器的连接了 见此图   此图上面的接口为接收器的接口 而下面就是电调的接线口了,电调的接线 ,信号线靠近里面 分别是 信号线 正线 负线 ,千万别接反了。
此图为四轴模式下 +模式和x模式的电调接线
下来就是接接收器  你的发射器必须打开。如果有 "飞机 (airplane)" 和 "直升机 (heli)" 模式,务必选择飞机模式。如果你的遥控 设备在任何直升机模式下,ArduCopter 都无法工作。信道分配如上所示。当你移动的 RC 摇杆,相应的进度 条会移动。(如果没看到任何进度条,单击 "校准遥控" 按钮,应该就会显示了。)点击“校准遥控”,设置遥控 的极限。会出现红色的条,你应该把他们移动到你所连接的每个的通道的极限位置。当你完成时按保存按钮。
    CH 1: 左倾 = 低 PWM – 右倾 = 高 PWM
 CH 2: 俯冲 = 低 PWM – 拉起 = 高 PWM
 CH 3: 小油门 = 低 PWM – 大油门 = 高 PWM
 CH 4: 左转 = 低 PWM – 右转 = 高 PWM
 CH 5: 飞行模式
 CH 6: 任意
 CH 7: 未触发 = 低 PWM – 触发 = 高 PWM

在这个位置你可以设置你的舵亮最大和最小
在这里你可以设置你得飞控的六种模式 包括 回家 定高 定点 无头其他等
在这里你可以调试你飞控的PID
此贴会根据楼主的能力持续更新 决不太监

网友A:
貌似有点错了,是先刷固件后点connect,不是先connect。先connect就无法刷固件了,我的2.52是这样的,不知道是不是2.6变了、

网友B:
好好学习  下句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有点错了,是先刷固件后点connect,不是先connect。先connect就无法刷固件了,我的2.52是这样的 ...

没事啊  我得即使是链接上了 一刷固件就自动断开了 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好学习  下句是什么?

天天泡妞 天天炸机

网友:
简单明了,是个好贴。

网友(2014-02-06):
以前如果刷过四轴的固件,现在想重刷固定翼的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事啊  我得即使是链接上了 一刷固件就自动断开了 嘿嘿

有的也是刷了固件之后才点connect!

网友:
apm无法解锁,怎么办?

网友C(2014-08-08):
下文呢 不是说不太监的吗

楼主(2015-05-20):
引用 网友C:
下文呢 不是说不太监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