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LEU1】★★★7g室内遥控飞机的制作过程★★★

楼主(2013-12-16):
主要技术指标:

翼展:400mm

机身长度:290mm

总重:7.1g

遥控通道:2CH,电机:比例通道,尾翼:开关通道

设备是从3g室内遥控飞机上拆下来的,这小玩意太贼,根本没法玩。干脆吧设备拆下来,自己做一架。
设备总重2.6g,其中充当电池的大电容最沉,1.2g
翼展400mm,宽70mm,用那种做彩色书皮的塑料膜,很轻。
为了省事,用这种方法做上反角,可以稍微喷点水,防止轻木折断
水平和固定尾翼
空机重量约2g,我用的是2mm x 2mm的轻木条,如果用1.5mm x 1.5mm的轻木条可以做到1.6g左右。另外胶水建议用醋酸乙烯基的,比较轻。
总重7.1g
遥控器和飞机全套
飞机的侧面,电池用70mA小锂电,重2.6g,不知道还能不能买到更小的。
总结:飞机结构简单,制作容易,手快的一个上午就能完成。尾翼的舵机用线圈+磁铁式的开关控制方式,由于力矩太小,遥控不灵活,转弯半径太大(约5米左右),没有100平米的大厅,玩不开。如果能找到1g左右的锂电,机身也可以减小0.5g,尽量减少铜线和接头,总重可控制在5g左右。

网友:
上个视频

网友:
这个怎么做的啊,有没有详细的过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