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新疆冬季是怎么飞行的。(结冰的机翼和螺旋桨)

楼主(2013-12-16):
看看新疆冬季是怎么飞行的。(结冰的机翼和螺旋桨)。其实温度不是特别低,只是因为大雾湿度大。。。。。
当天能见度只有50m

网友A:
这笔记本上有天线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笔记本上有天线什么情况

数传电台,和飞机之间交换数据的,可以飞航点啊什么的,这个就是APM飞控。

网友:
霸气额,一定和内力

网友:
APM飞控果然强大

网友:
shuzaxi发表于2013-12-17 00:11:04

数传电台,和飞机之间交换数据的,可以飞航点啊什么的,这个就是APM飞控。
哦学习了

网友:
新人报道顶一个

网友:
赵峰的技术那是没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