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C600四轴飞行器动自己手制作调试高亮LED控制电路

楼主(2013-12-18):
  大家好! 接着上一个贴子(http://www.moz8.com/thread-11717-1-1.html),我是说要自己制作出一个能通过遥控器控制LED灯的电路来.经过很多努力终于用MCU制作调试成功,并安装在我的XC600四轴飞行器上,在傍晚飞行很好看的。下面和大家分享一下.请看图:
自己手功焊的实在不好看.有点大,但很实用.做成PCB板,就更小巧了.后面我会做成PCB板的.

我是将这个LED模块(就叫它LED模块吧)接在了遥控接收机的8通道上,当8通道有信号输出时模块上的蓝色指示灯会亮起来,表示8通道与LED控制模块连接成功.

调试好将这个LED控制模块固定到机架上

这个模块能同时实现四个通道的控制,但我的飞行器上只剩一个通道了,所以就只做了一通道的调试控制.后面我会慢慢加上去更多的功能的.如像可以用另外的通道实现射灯的开关、收放脚架的起落等。

下面是视频效果:
由于做好调试完都凌晨1点多了,所以只做了开灯与关灯控制。

第二天晚上简单调了一些LED闪烁的花样出来。

  也许不好看,呵呵!没有关系,可以随便换花样的,因为是用MCU做的,所以换换程序就又是另外花样出来了。只要能想到都可以实现,让航模玩出更多的花样来!

网友A:
支持原创!不过建议更换STC11或者12系列20pin的单片机,电路更简单,性能更优秀,重量更轻

网友B:
推荐七彩灯!

网友B:
可以使用贴片mcu节约空间和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原创!不过建议更换STC11或者12系列20pin的单片机,电路更简单,性能更优秀,重量更轻 ...

在这之前不有人做过吗?是原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七彩灯!

只要能控制换什么灯都可以只要自己喜欢就行,我手只有红绿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使用贴片mcu节约空间和重量。

因为手里只有这么大的单片机,也有万能板,所以只好用手搭线路了,主要是做出功能来。后面将会做成PCB,MCU和外都用贴片更小封装的。这样就能做到最小、最轻。现在这个板是纯手功打造。

楼主:
引用 楼主:
在这之前不有人做过吗?是原创?

明白你的意思了。呵呵!后面将会做成PCB,MCU和外都用贴片更小封装的。这样就能做到最小、最轻。
谢谢你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