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fgyhll:解剖50元发动机看二冲程甲醇发动机的构造与工作...

楼主(2013-12-18):
最近日本淘汰发动机登上了中国大陆,不管它是洋垃圾也好,是废品也好,总之是在中国掀起了一场油机热,让更多的穷人圆了飞机梦。不过同时也出现了很多问题,譬如我在网上就看到了大量的菜帖,提出的问题很尖锐,也很低级,引的老鸟嗤之以鼻。我斗胆将自己的见解公之于众,就如引新手进门,学雷锋做点简单的好事吧。
    自从瓦特发现了蒸汽可以做功,就有人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天然机械——蒸汽机。蒸汽机是用蒸汽推动活塞做往复运动,从而提供机械动力。但活塞是直线运动,而人们更多需要的是圆周运动,于是就有人设计了一套转化系统,于是就有了锅驼机,后来又有了火车。蒸汽机体型庞大,它需要锅炉烧水提供蒸汽,所以在把火车从铁轨上搬下来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直到有一天,人们发现很多物质与空气以一定比例混合后会发生爆炸,事情才有了起色。顺便说说,面粉与空气混合后也会发生爆炸。最后人们选择了一些易挥发液体来提供动力,这是因为液体便于携带、相对比较安全。(现在固体发动机只用在导弹和火箭上)。
    易挥发的液体很多,譬如常见的酒精、稀料(香蕉水)等,但我们需要的是高燃烧值(辛烷值)、低爆点的物质,于是人们看上了汽油。现在街上跑的汽车大多数使用的都是烧汽油的四冲程发动机,所谓四冲程是指这种发动机完成一个周期要用进气、压缩、做功、排气四个阶段。但体型较小的摩托车却用的是二冲程发动机,这种发动机把进气、压缩合为一体,做功、排气合为一体,所以只用二次往返运动。注意,完成四冲程曲轴要转两圈,二冲程只要用一圈。
    这里还要说说为什么发动机要用曲轴。前面说过,活塞是往返(直线)运动,车轮、螺旋桨可是圆周运动,于是人们在一个圆盘偏心的位置上装一个销子,活塞通过一个连杆推动这个销子,于是直线运动就变成了圆周运动。这种转变有点别扭,它在最高点(上止点)和最低点(下止点)两次被卡住,所以圆盘要相对的大一点、重一点,利用惯性来克服这个缺点,这一类的东西也叫飞轮。我们碰到的这个小东西(50元发动机)的曲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我们在以后的分析中还会讲到。

楼主:
汽油发动机有个问题,它的爆点很低,所以在压缩时必须关掉点火器(火花塞),而且每次点火都要在最恰当的时间(提前一点点火),所以需要一套正时系统,这就使它的体积变大、重量增多、结构也比较复杂了。
    于是人们想到了柴油。柴油机纯粹靠压缩产生的高热(大约750度)来点火,省却了点火正时系统。但柴油的挥发性不好,所以要用高压泵和精确的喷油嘴。这又重复了汽油机的问题。
    玩航模的人比较聪明,这点问题难不到他们。于是他们找到了比汽油、柴油更适合的发动机燃料——甲醇。甲醇的挥发性比柴油好,所以省了喷油系统,它的爆点比汽油高,所以可以一直开着点火装置(火花塞)。其实甲醇机的火花塞用的是防风打火机的技术,它的火是一直着着的。
    当然,所有这一切都建立在燃料与空气的混合上,这种混合是有一定比例的,油大了(富油)也不好,油小了(贫油)也不好,那怎么办呢?聪明的航模人发明了最简单的化油器,而日本人的50元发动机使用了更简单的化油装置。

楼主:
继续,看图。这是50元发动机的整体,由于原设计用于车模,而我要用它飞飞机,所以去掉了几片散热片和机匣后盖。它是由四部分组成的:机体(机匣、包括曲轴等)、汽缸(包括活塞等)、化油器和排气管。

楼主:
我们先来看机体

楼主:
侧面有耳朵,那是发动机安装架。

楼主:
装汽缸的地方有斜口,安装汽缸垫时要注意正、反面。进气口有密封槽,里面有
密封胶圈,别弄丢了,没有它化油器就吸不进油。

楼主:
可以看到里面的后轴承。前面也有轴承。

楼主:
继续。
    机体的作用首先是个平台,给其它部件提供安装支架。其次它还是挥发室,从进气口过来的混合气要在这里进一步挥发,所以天气太冷或机体里存有大量的燃料都不好着车。机体里最重要的部件是曲轴,下面我们来看看这台发动机的曲轴。

它的一端是螺丝,可以上螺旋桨或者其它什么的;另一端就是飞轮了,可以看到上面的偏心销。注意飞轮旁边的那个方孔,那是气门,设计的很巧妙,曲轴每转一圈打开一次,而且它打开的时候正好是需要进气的时候(活塞向下运动)。
    前面为了安装螺旋桨我特意锉了个扁,这样就可以省掉机匣后盖的上紧机构。对照机体来看,紧挨着飞轮的地方是后轴承,气门与扁的中间是前轴承。这种设计有两个问题,第一上曲轴时前端要穿过两个轴承,所以只能使用比较松的动配合,这就造成了曲轴转轴承不转的尴尬局面;第二飞轮离后轴承太近,容易摩擦甚至磨损。当然,曲轴没有东西看管,前后的窜动也是问题。前轴承不转也容易造成曲轴直径变小漏气,形成吸不进油的严重后果。但为了用曲轴做气门,不得以只能做些牺牲。
    气门的工作过程是这样的:当活塞向下运动的末端,气门打开,然后活塞开始向上运动,吸入混合气。混合气从进气口进来,通过中心孔进入机体。当活塞开始向下运动,气门关闭,机体里的混合气被压缩到汽缸内。

网友:
不怎么懂

网友(2014-02-03):
图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