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 新手常见问题感悟。【烟台007模型】

楼主(2013-12-18):
       本文是本人寒江独钓92在学习了泡泡老师的新手课堂后总结的新手用大疆飞控LITE可能遇到的比较棘手的问题,自己的一些感悟,供大家参考,同时坑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用大疆的飞控自己也就用过NAZALITE ,自己从经历来谈谈新手容易遇到的问题,并有一些解决方案。欢迎大家一块讨论,共同进步。
       先说一点,其实说明书是最好的老师。有好多不明白的地方其实在说明书上都可以找到的,自己当初玩的时候也是找朋友调了半天,自己说明书看的很少,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先把说明书好好看看,有了初步了解再来对照问题去找答案就能很快的解决。
       首先是接线的问题,这个在大疆官方网站都有视频,各种接收机的接法都有的包括FUTABA的SB类型接收机。所以这个大家参考自己接收机的类型去到官网相应视频查看,总体来说比较简单,需要注意的问题是:杜邦线的黄色或者白色为信号线(目前市场上的常用对公线),注意不要接反就可以了。
   然后按照说明书设置GPS位置,这个按照坐标别填错正负就可以,如果没有GPS模块建议把数据都该为零,因为之前我把GPS去掉后数据是原来的,感觉飞起来飘逸严重,按说GPS 模块不在了,未知的飘逸与这个数据是没有关系的,但是自己重置后莫名其妙的好点了,不知道为什么。又了解的请指导下 谢谢。
      关于下一步遥控器校准应该改主意的问题有,如果遥控器的油门行程可以调的话,在校准遥控器的时候就比较麻烦了,这时候你要把上下的行程设置一样才可以。这也是为什么在对好码之后接电黄灯频闪的原因之一。摇杆没在中立位。其他可能遇到的问题就是自己的遥控器校准时候有个别摇杆不是因为行程而没在中立位,这是因为电位器老化或者其他原因,是硬件了,所以这个不必在意。
       然后大家遇到最大的问题应该就是关于三段开关的设置,GPS模式,失控保护,姿态模式,手动模式之间的切换。新手的话见老手一直在调什么行程啊 混控啊 很头疼的,不知道在干什么,其实原理很简单,大家只要明白自己也是会调的:天七遥控器由于三段开关需要设置自定义混空才能使用,所以要先设置混控,确保三段开关对应于三个不同的行程。
然后就是调整对应三段开关形成的问题,因为在你拨动开关的时候对应开关位置要对应相应的模式,一般为上中下分别对应GPS――姿态――手动,或者手动――姿态――GPS,这个时候就要进入菜单来进行设置,具体方法在泡泡老师的新手课堂视频中非常清楚,遥控器的原理都一样,不同的遥控器只需要知道这个大的方向就好调整了。
      最后一个可能比较头疼的问题就是感度的问题,这个大疆官方给出的数据可以作为参考,并且说明书中有详细的调整征方法,按照他来调整不难对应好自己的机机,因为轴距重量分布,重心什么的不一样,所以没有固定的感度来供大家参考,所以这个需要摸索一下,有笔记本在外场调整是比较方便的。

楼主:
欢迎大家补充自己的遇到过的问题,大家相互讨论共同进步,有问题可以跟帖有大神来回答 嘿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二楼上自己之前学习的帖子:比较有用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4765

兄弟建议把5i的帖子搬家过来
不要这么发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建议把5i的帖子搬家过来
不要这么发链接

嗯嗯 好的 狼哥 有时间我就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