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彩屏10通控到手,非专业评测,看看是否给力。

楼主(2013-12-19):
  目前我有3只控在服役,刚刚到手的乐迪At10、华科尔的D12s、富斯的th9x老版带天线,均是国产,均无任何的失控记录。目前2.4G控的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国产控已经成为玩家不错的选择。废话不多说,转正题。

    刚打开AT10包装时候眼前确实一亮,做工尚可,仿不仿谁的就不说了,反正我没用过,焦点还是看亮点和性能。

    先说说遥控器的外观设计, AT10大小适中,重量也合适,手感也不错,外观设计虽是模仿,但是也加入的自己的设计,屏幕就是个亮点,亮度开到最大,阳光下也可见,对比一下我在用的d12s。这是两个国产彩屏控最大亮度下的对比,效果不错。我最大的不满意就是控的塑料感强了,外壳没有处理完美,这是个差距,以后改进。

遥控器的操作,一句话概括,操作简单,功能强大。摇杆跟拨盘的搭配使用让操作更为顺手,设置上毫无延时感觉,很顺畅。软件方面跟10C有过之而无不及,菜单选项功能一样不少,还多了gps、电压回传,用过10c控的可以直接使用。

测试版中的回传信息,当然主界面也可以看到。Rx是接收机电压,Ext是电池电压,不过,缺了一样最重要的信息就是速度,建议加上。

强大的混空和13个功能开关自定义,用起来很爽。

抗干扰测试。
测试原因:以前用过日货t8gf的原装接收转接切糕433发射, 433发射天线直立6208sb接收机平放离发射天线20多厘米,6208直接不工作了,红灯直闪,原因是被干扰的失控了。
后来转用D12s,同样的连接线和位置,接收机工作正常,看来国货真的强大了。
这次测试点极限的,看看这个号称非常抗干扰的At10的表现如何。
测试设备如下。D12s转发大切糕433发射,AT10发射接收,普通银燕金属舵机,好盈飞腾40电调。

测试结果,非常满意。,通电后,用AT10遥控器控制副翼舵机,缓慢有节奏的,可以听到舵机转动的顺滑程度。但是离的过近的位置,舵机还是有轻微的抖舵,但是这个抗干扰能力,比日控强多了,我已经很满足了。

有视频有真相。

未完待续,下一步上机测试。

楼主:
今天温度零下,试试新控去。

试飞体验:我的这个是小赛属于暴力版本配置,舵量非常灵敏,AT10 在试飞过程中很给力,摇感操作很精准,手感不错,大小适中,重量合适,飞行手感上不逊色于进口控,操作上没得说了。

通过实际感受这款控,想了几点意见,望厂家以后改进。
1.遥控器的做工包括摇杆和纽子开关和外壳能提高一个档次,遥控器的电源插头缺少插座,不能只有两个金属针,而且不防反插,内在品质有了,外在品质上也要多下功夫。
2.对于大型的航模,都有襟翼,建议加上舵机慢放功能,这点缺失有点遗憾了。
3.配套的接收多出些6通7通的,10通的体积大,并不常用。6通7通的接收价格会比较低廉,适合大多数的玩家。
4.回传模块,数据方面希望加上及时速度和最大速度这两个最重要的内容,望厂家改进。

最后总结一下,国货不仅仅是模仿更要创新,AT10做的就很好,希望品质能在提高,就会更完美。

网友A:
有回传模块?GPS,转速,电压传感器都有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回传模块?GPS,转速,电压传感器都有吗?

GPS、转速,动力电池电压回传都有,另外 还有一个温度回传

网友:
引用 网友B:
GPS、转速,动力电池电压回传都有,另外 还有一个温度回传

有这个回传功能我知道,我是说还需要单独外接的这些模块设备有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