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到仿真的降落,

楼主(2013-12-21):
我见过大飞机,但是中意小飞机,我希望我的小飞机可以和真飞机差不多的降落方式,就是仿真降落,就好比有一些车的仿真爬一样,我改装了一下橡皮筋飞机,发现要做到缓缓起落不是那么容易,我飞了第一次不仅没飞起来,而且打击了自信心,现在抬头望一望墙上的飞机,心中说不出什么感慨。
问题一:如何飞如何操作才更逼真,就好比缓缓降落,徐徐的升起。
问题二 :  我发现重的飞机要很大的力气,而且速度飞快,那么飞机越轻是不是就可以飞的越慢呢?
问题三:我用0.3MM细的钢丝做拉杆,如何让这么细的钢丝有推力呢?我可以拉,但是推回去的时候钢丝就弯了,听说有限位器什么的这么一说。

                                                                                                    -----------我爱模友之吧,希望能成为元老,有徽章

网友(2014-02-18):
减速,升机头,先候轮着地,

网友(2014-03-22):
取决于各种因素

网友:
楼主,你发帖太碎了,一点点的挤。。。。

楼主(2014-01-04):
引用 网友A:
他说的是橡筋动力……

好吧,我改好饿,哈哈哈,今天放出第二架橡皮筋改的遥控小机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问下,lz是要橡筋动力的飞机做到像真起落吗,是的话貌似比较难,像真起降要有可控动力和可控舵面实时修 ...

说到点子上了,我现在了解了许多,如果橡皮筋改的遥控做仿真降落`太难,所以我现在做的就是改几架橡皮筋,完了就走精品路线,就是外观起码不是骨架了,哈哈,我库存了几架空机,谢谢你的回复,触动了我的心

网友:
动作柔和  舵量要小  保持一定的速度 需要在有条件的场地比较好完成

网友A:
frozencrn发表于2013-12-30 14:48:50
我的经验是:高速接近地面,相当于超超超超超低空通场中途落地
橡筋动力……蛋疼……我们都说的是遥控的……

网友C:
首先,大飞机不一定飞得快,小的飞机不一定飞的慢,主要看飞机机翼结构。
1、相对小飞机来说大飞机飞起来更逼真,首先打舵要柔和,飞机结构也决定了飞行姿态逼真与否,不是单一操作能解决的问题,是好几个方面互相影响的结果。
2、翼型飞机结构决定,泡沫机轻有的飞的很快啊,跟重量关系不是很大,但也有影响
3、可以隔一段在拉赶上套一个类似圆珠笔管的东西固定,不让拉杆打弯,或者双向动作,也可解决,但新手不好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大飞机不一定飞得快,小的飞机不一定飞的慢,主要看飞机机翼结构。
1、相对小飞机来说大飞机飞起来更 ...

双向动作不是很理解,看来还是选择1MM的碳杆来的直接,呵呵,我希望我的飞机是飞的慢的,起飞是缓缓的起飞,是不是橡皮筋飞机的结构太简单了,还是我的重心不对,导致了,姿态不好看呢

网友:
这牵扯的面比较多,飞机性能,气象条件,个人操作都有关系。这需要你去积极练习,拿准飞机的脾气,像离地速度,抬前轮的速度,飞机接地最小速度,舵量补充等等,都要心里有数。这样才能做到缓缓起飞,缓缓降落,练吧骚年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就是这个意思,不是单一因素决定的

楼主:
帮自己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
   the relevant local to overcome paralysis slack mood, Ismail Tiliwaldi,hollister, deputy directo ...

你这都不是文章```不明白为什么要发这么多的英文

网友E:
翼载荷小就能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翼载荷小就能做到

翼载荷小,我該選擇什麼翼型```才能做得到```如果是蒙皮的那种小飞机,是否可以做得到呢``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翼载荷小,我該選擇什麼翼型```才能做得到```如果是蒙皮的那种小飞机,是否可以做得到呢``谢谢你的回答{:3_ ...

翼型的话取决于什么飞机,翼载荷是重量/翼面积。也就是说飞机要轻点

网友F:
练就一个字 (*^__^*) 嘻嘻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练就一个字 (*^__^*) 嘻嘻

我打算买两架木飞机,让他多送点翼型,回来再研究研究````看看如何让飞机飘一些,慢一些,降落逼真一些

网友G:
想飞机飞的慢飞的飘 尽量减轻重量 想小飞机降落像真最好的办法是上个飞控  简单的就行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想飞机飞的慢飞的飘 尽量减轻重量 想小飞机降落像真最好的办法是上个飞控 简单的就行   不知道我说 ...

飞控,飞控不是八爪鱼用的吧,飞机也可以用么

网友:
我的经验是:高速接近地面,相当于超超超超超低空通场中途落地

网友G:
引用 楼主:
飞控,飞控不是八爪鱼用的吧,飞机也可以用么

有固定翼用的啊 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固定翼用的啊 很多

又了解了`哈哈哈``自动稳定飞行姿态,真厉害!

网友:
没啥说的 很重要的一个是 降落油门不能收完 一定要保持低油门降落

网友:
飞翔的橡皮筋发表于2013-12-21 00:07:40
我见过大飞机,但是中意小飞机,我希望我的小飞机可以和真飞机差不多的降落方式,就是仿真降落,就好比有一些车的仿真爬一样,我改装了一下橡皮筋飞机,发现要做到缓缓起落不是那么容易,我飞了第一次不仅没飞起来,而且打击了自信心,现在抬头望一望墙上的飞机,心中说不出什么感慨。
问题一:如何飞如何操作才更逼真,就好比缓缓降落,徐徐的升起。
问题二 :  我发现重的飞机要很大的力气,而且速度飞快,那么飞机越轻是不是就可以飞的越慢呢?
问题三:我用0.3MM细的钢丝做拉杆,如何让这么细的钢丝有推力呢?我可以拉,但是推回去的时候钢丝就弯了,听说有限位器什么的这么一说。

                                                                                                    -----------我爱模友之吧,希望能成为元老,有徽章
哦橡筋机就别想了 我们都说的是遥控的。。。

网友A:
阿尔法发表于2013-12-30 18:03:16

有固定翼用的啊 很多
他说的是橡筋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橡筋动力……蛋疼……我们都说的是遥控的……

我说的也是遥控的。皮筋没玩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