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的机翼用什么角度利于起飞

楼主(2013-12-21):
我的橡皮筋飞机做好了,上图
下面是问题哈:
1.橡皮筋飞机真的很随意的样子,翅膀也随意,碰大力一点翅膀就变形了,这样飞的又不正,
   飞机的机翼固定起来是不是要有个角度,什么形状,还是说我把这个翅膀换了,或许就可以飞起来了?
    虽然我有KT板,但是KT板是平的直的,我看大家的飞机机翼都有些弯曲,我该如何做呢?
2.我的飞机是不是太长了,有没有必要改短一点,我希望我的飞机飞慢一点,
   这架飞机起飞很累,要很长才飞起来一点点,是不是我后面的轮子把屁股抬的太高了,
3.我的飞机是最前面是减速组,后来是电池,再后来是接收板,我的飞机机翼的位置是不是导致重心不对呢
谢谢~~~啦,

网友:
没看到你机翼的翼型?什么做的,KT板?机翼不是要有弧度,而是要有翼型,才能产生升力

网友:
看到你的机翼好像就是把一块板弯曲了一下,做了个弧面,这样是不行的,你注意看一下飞机机翼的截面图,就知道翼型了

网友A:
重心一般在机翼三分之一处就差不多,机身长短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心一般在机翼三分之一处就差不多,机身长短影响不大

谢谢``我去吸收一下```您给的帖子

网友:
小小的灰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顶一个

谢谢啊,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
还有个安装角问题

网友(2014-03-28):
注意看一下飞机机翼的截面图,还有重心

网友(2015-04-11):
1-3度的迎角,找好重心,试飞几次,哪个角度飞得好好,就把机翼和翼台点胶固定,防止活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顶一个

哥们 求助一下iOS8咋安客户端  我下了网盘安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