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自制飞翼筹划

楼主(2013-12-21):
       本人初一学生,想自制一架飞翼,没有自制kt机的经验,至于图纸,大家帮帮忙,找一些成熟些的,另外,大家推荐一下,什么电池好,给我个链接,(带充电器)感激不尽!!!!

楼主:
另外,大家帮忙想一下:飞翼加可控垂直尾翼怎么控制(因为有桨)????
还有,飞翼电机和桨应用多大的?(翼展1.2米左右)

楼主:
注意,成本在500左右,
热心人请留言,用我淘宝号找配件,我账号中有定一些东西

楼主:
一周的努力,终于做好了,600元居然卖出去了,现在入门迷你六通电直

网友:
完全在自High啊

网友(2014-03-23):
可以做个KT的F22,以前做过一个,还不错,不是很难,就切切板子,粘粘什么的
材料:KT板一大张(最多25元)
         朗宇电机2212 1400kv及以上kv数电机即可(100元)
         电调好盈天行者30A(45元)
         热熔胶枪及胶棒(最多50元)或用泡沫胶粘,但个人觉得热熔胶好,虽然有点重,各有各的好处
         2个或3个9g舵机(2/3*15元)看要做成有副翼的还是无副翼的,无副翼的可以用两个舵机混控控制两片升降舵(建议用混控)

将图纸去复印店放大到一定程度作出像贴纸一样的东西,将各部分贴纸贴在KT板上,然后切下来用胶粘好,然后装电机,装舵机什么的。

装舵机还要用舵胶、连杆什么的,这个自行百度。
遥控器买个4通就够了,要带混控的才行。

当初我初中那会儿第一架就是KT F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