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O艇的高手请进

楼主(2013-12-22):
大家好,本人没有玩过电动O艇,现在看到大家都在玩所以也开始加入了,这个船壳是我新买的,65CM长的碳纤维O艇,现在虚心请教几个问题 。
1:O艇的方向舵为什么都是装在船尾的右侧啊?这样不是很好看, 能不能装在船尾中间,螺旋桨的后面?

2:看到有些朋友的O艇装有压水板,有的没有装压水板?我到底是应该装还是不用装压水板啊?
3:看到有不少朋友改装了防翻结构,我觉得很好,但是就是不怎么好看,左侧没有办法安装水刀了。看了原理挺简单的,虽然船翻了以后可以利用重心的 原理自己翻回来,那     有没有什么弊端或后遗症啊?还有改装防翻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啊?
4:总是看有人说跑起来以后总出现蛙跳,除了用重心来调整,能不能用车上的那种尾翼或叫扰流板的东西来起到减轻蛙跳的效果??
5:这个船我想用豹子3670电机KV2650。好赢120A水冷电调。3S或6S里电池,CNC桨,这样装效果好不好?最多能跑多快?或有更好的配置建议?
6:用2.4G接收机天线完全在船仓里 会不会信号受到影响?天线太短没办法放在外面.大家都是怎么处理2.4G接收机的安放?
7:我的这个O艇适合用软轴还是硬轴?哪个效果比较理想, 本人尽量想让这个船跑的越快越好 .
8:看到大家的O艇有很多船尾上只装有1个水刀在右侧?能不能左右两边都装水刀啊?
呵呵 !一口气问了这么多问题,是不是有点过分啊?在此身表歉意,谢谢大家提出宝贵意见,本人一定虚心接受,听说这个贴里有个叫虾哥的玩0艇比较厉害.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福气让虾哥给我解答一下,谢谢大家了.欢迎大家多多提宝贵意见

网友:
碳纤维的?

网友:
1:O艇的方向舵为什么都是装在船尾的右侧啊?这样不是很好看, 能不能装在船尾中间,螺旋桨的后面?
答:可以的只要你的舵座比螺旋桨出轴还要长就可以了  一般螺旋桨出轴要5CM以上。
2:看到有些朋友的O艇装有压水板,有的没有装压水板?我到底是应该装还是不用装压水板啊?

答:压浪板就是船跳动的时候用的  如果船里面还有空间调动的话也可以试着调动重心  这样就可以不用压浪板
3:看到有不少朋友改装了防翻结构,我觉得很好,但是就是不怎么好看,左侧没有办法安装水刀了。看了原理挺简单的,虽然船翻了以后可以利用重心的 原理自己翻回来,那     有没有什么弊端或后遗症啊?还有改装防翻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啊?

答:水刀就是有防滑的作用 让船在高速转弯的时候出现漂移。防翻,高速船一般都会去做  做好后不要漏水  有防翻效果就可以了
4:总是看有人说跑起来以后总出现蛙跳,除了用重心来调整,能不能用车上的那种尾翼或叫扰流板的东西来起到减轻蛙跳的效果??

答:可以的 不过可以在船里调的起来的话还是别装了  东西装多了影响速度
5:这个船我想用豹子3670电机KV2650。好赢120A水冷电调。3S或6S里电池,CNC桨,这样装效果好不好?最多能跑多快?或有更好的配置建议?

答:65O艇kv2650好像低了点  这个kv配的浆在你的船里会显的大了  不成比例。个人觉得呵呵 你可以再看看其他人的配置。
6:用2.4G接收机天线完全在船仓里 会不会信号受到影响?天线太短没办法放在外面.大家都是怎么处理2.4G接收机的安放?

答:最好把天线放船的天线管里  天线管不够粗的话用饮料管也可以的
7:我的这个O艇适合用软轴还是硬轴?哪个效果比较理想, 本人尽量想让这个船跑的越快越好 .

答:软轴贵 硬轴便宜 可以去买全套的轴系  速度都可以的
8:看到大家的O艇有很多船尾上只装有1个水刀在右侧?能不能左右两边都装水刀啊?

答:习惯右边转弯的就装右边  两边都可以装的
我知道的就这些了  错了的楼下改

网友(2014-04-03):
楼主你这个O不要费时间装。船底要改过才好跑。 希望你能装成这样。进一不了解船壳问题你得找卖船壳的卖家。有本事卖没本事调不行啊。搞的买了壳的人天天在坛里找答案。没有人义务帮卖船壳的解决问题的。
http://f.v.17173cdn.com/player_f2/MTYxMTA0MA.sw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