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入手个遥控,但不知天7和富斯9哪个好?已经买好了

楼主(2013-12-22):
最近入手个遥控器玩四轴用的,天7是7通的,富斯9是9通,富斯还比天7便宜,富斯完爆天7,但富斯是英文的。就怕看不懂。

现在主意就是拿不定,大家说说看,哪款比较好一点

楼主(2014-01-21):
富斯9的说明书看不懂啊

网友:
天7一直在用

网友:
天8X,天9,D10……有其一,你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用换遥控……

网友:
建議買天地飛的控

网友:
fs神控貌似不好看,

网友:
福斯 需要刷的  有心理准备就上f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个控怎么会有失控保护呢,想听详细 一点的

接收机失去信号的保护

楼主(2013-12-22):
求人帮忙拿主意啊

网友:
回帖奖励 +1 牛币

富斯9,富斯9.穷吊,你值得拥有!~

网友:
福斯9不解释

网友:
当然是富斯9了

网友:
富斯九不光是英文,还是开源的

网友:
回来在自己找找中文说明慢慢研究

楼主:
谢谢各位,我买了fs9

网友:
喜欢折腾富斯九,稳定就天七

网友:
9的没用过,貌似都说不错,当然天7 用用也不错

网友:
刚刚买了D10,不知道咋样,等货中

网友:
用用差不多吧,就是富斯9英文,挺复杂的,我给出了,还是用天7简单。。。。。。。。。

网友:
很简单的,富斯9刷了系统后看不到问我

网友:
富斯9  有中文 手册

网友:
看来我还是先飞小飞机``小飞机我都无法升天,看来要锻炼,将来再买好控,先用好911控,哈哈哈

网友:
我还是比较愿意买天7 比较安逸  9买回来麻烦

网友:
嗯 富斯吧 喜欢折腾可以自己搞搞

网友A:
t天7 够用,富斯9如果愿意折腾,也不错,但是富斯9没有失控保护

网友C:
牵祢丶左手╮发表于2013-12-25 21:45:58
谢谢各位,我买了fs9
fs9说句实话 性价比no.1 就是摇杆漂移比较严重 这点天7做的好些

网友:
我也买了 FS 9 但是没刷 ERX9

据说 刷了 都说好

网友:
要是我的话我肯定选富斯9,因为er9x和ipentx强大的上位机功能,新手还是天7,足够了,中文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天7 够用,富斯9如果愿意折腾,也不错,但是富斯9没有失控保护

一个控怎么会有失控保护呢,想听详细 一点的

网友:
FS9 的 飘过。 还没刷 ER9X 安排日程中。

网友:
只能2选1就fs9
要不就frsky X9D吧!

网友:
天7,副斯没有失控保护

网友(2014-01-22):
福斯的福斯的

网友:
天8X,天九,D10

网友:
FS9  刷完ER9X的飘过,刷机好简单,设置好方便,别人的设置参数可以导出然后可以照搬  ,而且可以在电脑上图形设置,简直叼炸天了  ,还可以换高频头!

网友:
富斯9 啊

网友:
我现在用fs9 英文难理解啊

网友:
其实我也在纠结同样的问题

网友:
随便玩玩天七够你用的了,不懂英文搞死自己哦,要慢慢对比,烦。。。之前我也有这样的打算,还是支持国货了。

网友:
富斯不带失控保护,我只说这一句,谢谢

网友(2014-02-28):
当然福斯9

网友:
富康9吧,不解释的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fs9说句实话 性价比no.1 就是摇杆漂移比较严重 这点天7做的好些
来自安卓客户端 ...

如果可能,能不能换个好点的摇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失去信号的保护

那么这个保护是与接收机有关的吧,

网友:
嗯开源自己可以玩

网友:
懒得折腾就天7吧

网友D:
如果你的空模新手,建议你上天地飞7通,因为是中文固件,比较容易明白,同时玩的人也比较多,交流起来也比较方便,以后不玩了,出二手也简单。
如果你已经是高手的话,还是买个富斯9通,因为这个是个神控,可以刷固件,可以通过换高频实现与其它品牌接收机通联,如果如改的话,可以说是无所不能的万能控。

网友:
为什么这么多问同样问题的

网友:
建议新手上中文版的。还有建议天9

网友:
富斯9富斯9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的空模新手,建议你上天地飞7通,因为是中文固件,比较容易明白,同时玩的人也比较多,交流起来也比 ...

连电视机都可以控制吗????

网友:
FS9  正在用超级棒 刷固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