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蝎星Scorpion 130A ESC SBEC 定速模式设定步骤

楼主(2013-12-22):
转自http://www.rcmania.hk/article-865-1.html
Scorpion 130A ESC SBEC 定速模式设定步骤
本文原作者:泰世豆浆
一、请先将您的130A ESC初始化:
  • 将遥控器NORMAL油门THRO曲线设定为0~25~50~75~100
  • 将遥控器油门THRO遥杆推至最高High的位置(遥控器HOLD开关需在关闭的位置)
  • 连接ESC主电源( 此时请注意LED灯号和声音),接电后约3秒发出哔~哔.两声后LED灯号为黄灯慢速闪烁。请再等待约10秒,LED灯号会亮红灯一次同时发出:「哔~」一声后,LED转为黄灯慢速闪烁。请在等待约10秒,LED灯号会亮红灯一次同时发出「哔~」一声后,立即断开ESC主电源。( 此时ESC初始化完成)

二、设定校正油门行程最高和最低点:
  • 将遥控器油门THRO遥杆推至最高High的位置(遥控器HOLD开关需在关闭的位置)。
  • 连接ESC主电源(此时请注意LED灯号和声音),接电后接电后约3秒发出「哔~哔」两声后请立即将遥控器油门遥杆收到最低Low的位置,然后LED灯号快速闪烁约1.5秒后发出「哔.哔~~哔.哔.」声音后LED灯号熄灭后,即可断开ESC主电源。(此时油门行程校正完成)

三、设定ESC各项细部功能(可自行选择使用红外线或是电脑USB设定): 红外线设定卡设定:

  • 请将红外线接收器连接至ESC和接收机。
  • 将红外线接收器上的开关切换至IRS。
  • 开启遥控器电源后遥控器HOLD开关请开启。
  • 连接ESC主电源,连接后发出「哔.哔.哔.」三声~ESC即进入设定模式

▼红外线设置卡与红外线接收器 ▼USB连接线四、设定卡各项设定项目:

  • 设定时请将红外线设定卡前端近距离对着红外线接收器,并避免在灯光太亮或是阳光下设定
  • 按设定卡的设定项目和ENTER键LED会以红灯显示~按数字键会以黄灯显示
  • 若输入成功会发出.哔.哔.2声确认音~若没哔哔2声确认音则表示输入失败~(请重新输入)

LVC =电池低电压保护值设定范围120 (12V)至480(48V)
例:若设定单CALL最低电压为3.0那就设定卡就需按下列步骤输入:
< 建议360>按LVC~360~ENTER (按LVC后需在3秒内完360~ENTER的输入) BRK =刹 车设定< 1>无刹车(出厂预设)(建议设定)< 2>超柔和刹车< 3>柔和刹车< 4>强刹车< 5>超强刹车 AIR =飞行器类型< 1>飞机/直升机模式(出厂预设)(建议设定)< 2>外接定速模式 PCT = LVC低电压时保护模式动作< 1>降至50%动力(出厂预设)(建议设定)< 2>动力不变,LCD灯号红灯警告< 3>间歇性动力输出 MAT =马达瞬间加速时间延迟< 1> 0.15秒(出厂预设)(建议设定)< 2> 0.3秒< 3> 0.45秒< 4> 0.7秒< 5> 1.3秒 CAR/B =车/船模式(无此功能) COP =电流超载保护< 1>开启(出厂预设)(建议设定)< 2>关闭 FREQ =驱动频率< 1> 8Hz(出厂预设) (建议设定) SS =直升机飞行模式< 1>缓起动+非定速模式(出厂预设)< 2>缓起动+定速模式(请选择此设定) RO =不可使用 TIM =马达进角(请参照您所使用的马达作最适当的设定)< 1>自动进角< 2> 5度(SCORPION马达大部分建议设定)< 3 > 15度< 4> 20度< 5> 25度< 6> 30度 P.GAIN =动力补偿力道大小 设定范围从<1>至<11>(出厂预设为<5>) 请视您的飞行习惯调整 I.GAIN =定速感度 设定范围从<1>至<8>(出厂预设为<5>) 请视您的飞行习惯调整 ★ =无 三叶图案=缓起动时间< 1> 15秒(出厂预设)(建议设定)< 2> 25秒< 3> 35秒 *字图案= BEC输出电压< 1> 5.4V (出厂预设)< 2> 6.2V < 3> 7.4V  请视您的电子设备选择设定完毕请段断开ESC主电源后将红外线接收器上的开关切换至PPM。

5.设定遥控器的曲线
  • 将遥控器NORMAL油门THRO曲线设定为50~50~50~50~50
  • IDLE油门THRO曲线设定为50%以上不超过90%为限~需设定为一直线,原厂建议该步骤设定为:50~50~50~50~50
  • 遥控器NORMAL螺距PITCH曲线中间点50%的位置需为0度PITCH

6.第一次飞行ESC零度电流、转速记忆模式(第一次电流记忆过程需一次完成,若有一个步骤出错即需重新设定,请参照第7项,第一次飞行ESC零度电流记忆模式重新设定方法)
  • 开启遥控器电源后遥控器HOLD开关请开启
  • 连接ESC主电源~连接后发出「哔.哔.」二声,此时请注意LED灯号为黄灯慢速闪烁(表示ESC为缓起动模式)
  • 将遥控器油门THRO遥杆推至中间点50%的位置(此时螺距PITCH须为0度)
  • 关闭HOLD开关起动马达主旋翼开始运转(关闭HOLD开关后LED灯号由慢速闪烁转为恒亮), 请等待LED灯号熄灭后起飞停悬10秒钟后降落立即开启HOLD开关停止转动(也可在空中直接开启HOLD开关降落),主旋翼停止后请断开ESC主电源,并且等待20秒后才可在连接ESC主电源(完成ESC零度电流、转速记忆模式)。

7."重新设定"第一次飞行ESC零度电流、转速记忆方法:
  • 将红外线接收器上的开关切换至IRS
  • 开启遥控器电源后,遥控器HOLD开关请开启(油门保持低点)
  • 连接ESC主电源~连接后发出「哔.哔.哔.」三声,ESC即进入设定模式。
  • 使用红外线遥控器按SS~<1>~ENTER。
  • 断开ESC主电源。
  • 连接ESC主电源~连接后发出「哔.哔.哔.」三声,ESC即进入设定模式。
  • 使用红外线遥控器按SS~<2>~ENTER
  • 设定完毕请段断开ESC主电源后将红外线接收器上的开关切换至PPM
  • 重新第6项第一次飞行ESC零度电流记忆模式

PS.定速模式中做好第一次飞行ESC零度电流记忆模式后,若更改至非定速模式时记忆还会在。若在从非定速模式更改为定速模式则记忆清除。所以这个看似重复的步骤是藉由定速、非定速模式之间的切换来清除定速电流的记忆。

8.起飞注意事项:
  • 开启遥控器电源后遥控器HOLD开关请开启。
  • 连接ESC主电源~连接后发出「哔.哔.」二声,此时请注意LED灯号为黄灯慢速闪烁(表示ESC为缓起动模式)
  • 将遥控器油门THRO遥杆推至中间点50%的位置(此时螺距PITCH须为0度)。
  • 关闭HOLD开关起动马达.主旋翼开始运转, (关HOLD开关后LED灯号由慢速闪烁转为恒亮) 请等待LED灯号熄灭后方可起飞飞行(LED灯号恒亮到熄灭的过程中ESC会运算最佳电流值,若在LED灯号还没熄灭就起飞飞行,ESC会运算错误的电流值,后果严重的可能会导致飞行中断电)。
  • 请以HOLD开关来启动和停止。
  • 若要调整P.GAIN或I.GAIN,只需将红外线接收器开关切换至IRS后,再接ESC主电源即可使用红外线遥控器直接调整,完毕后断开ESC主电源将红外线接收器开关切换至PPM即可。
  • 若有更换马达或更改到TIM马达进角的设定,需重新做一次「6.第一次飞行ESC零度电流记忆模式」,使ESC有更准确的运算基础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