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螺旋桨的有效功率【烟台007模型】

楼主(2013-12-24):
空气螺旋桨的有效功率
1.定义:螺旋桨产生拉力,拉着飞机前进,对飞机作功。螺旋桨单位时间所作功, 即为螺旋桨的有效功率。

公式: N桨  =PV

式中: N桨—螺旋桨的有效功率;P—螺旋桨的拉力;V—飞行速度

2.螺旋桨有效功率随飞行速度的变化:

(1)地面试车时,飞机没有前进速度(V=0),拉力没有对飞机作功,故螺旋桨的有效功率为“零”。

(2)飞行速度增大时,从实际测得的螺旋桨有效功率曲线: 在OA速度范围内,螺旋桨的效功率随飞行速度的增大而增大;在大于该速度范围后螺旋桨有效功率则随飞行速度的增大而减小。在OA速度范围内,当飞行速度增大时,拉力减小较慢,随速度的增大,螺旋桨有效功率逐渐提高。当飞行速度增大到A时,螺旋桨的有效功率最大。当飞行速度再增大时,由于拉力迅速减小,因此随着飞行速度的增加而螺旋桨有效功率反会降低。 螺旋桨是发动机带动旋转的,螺旋桨的作用是把发动机的功率转变为拉着飞机前进的有效功率。

螺旋桨有效功率与发动机输出功率之比,叫螺旋桨效率。 η=N桨/N有效

网友A:
我来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来顶一个

三克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克油

三克太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克太少了

VERY 三克油。。

网友B:
人家顶都木有3克油啊   好嗓心。。。顺便回答一个问题吧,2216电机配1047的桨妥妥的可以么,因为轴距45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家顶都木有3克油啊   好嗓心。。。顺便回答一个问题吧,2216电机配1047的桨妥妥的可以么,因为轴 ...

妥妥的可以的~880KV或者920KV都可以的,9寸略小也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家顶都木有3克油啊   好嗓心。。。顺便回答一个问题吧,2216电机配1047的桨妥妥的可以么,因为轴 ...

另外,用大桨比用大螺距的桨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