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450直机可以用低KV值的无刷电机吗?比如KV1700KV2200

楼主(2013-12-24):
请问一下450直机可以用低KV值的无刷电机吗?比如KV1700KV2200

网友:
直升机的电机是专用的不能和固定翼的电机那样算~!当然也要设计转速的 450的直升机一般3D的转速都在3000多转才能保持3时候所需的动力输出   一般550级别是2600转    700级的一般是2100转   就是飞机越大  桨越大 桨与空气的接触面积增大升力也大所需的转速就越小   根据公式能算出来你需要的KV值   需要的参数大齿轮齿数  电机齿轮的齿数 电池的电压  和电机的KV值 算出来时转速  也就是输出  所以这些都是浮动的值根据你个人的需要随意改变 但是需要你自己的实际测试  主要公式
电机KV值*电压值) / (450主齿轮齿数/电机齿轮齿数)=主轴转速
我以前有架450     配置 大齿轮是150T     电机齿轮是12  电机是蝎子 KV2010  6S 1200电池
(2010乘以22.2)/(150/12)=3569转
当然我这架450是暴力了些  一般到3100转就不错了

网友:
花牌 2221 3980kv 3S电机,入门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