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自己O艇,船速太慢

楼主(2013-12-24):
我用kt板  做了一个60cm的 O艇  遥控拆的 遥控车遥控器,,遥控距离30米左右,电池用的6V4.5AH的电瓶,电力比较充足。船重1KG。电机用的370(估计是这个型号)螺旋桨式自己用 铜片焊的。由于电流太大,加上继电器接线就按照下面的图片

电机电流,1.8A,由于螺旋桨是自己焊的,效率可能太低,船速只有10km/H 左右。

请教一下  ,这样船,用什么型号的电机,用多大的浆

网友:
没有电调 你这船快不了的  KT船不要太快了会散架的哦 慢悠悠的好啊

网友:
电机太小,桨效率估计也太低

网友:
桨的螺距估计也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