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模型飞机飞行教学

楼主(2013-12-24):
飞行前为什么要从空中转弯开始?(图1)

      一定有很多初学者有全套的飞行用具,但却不晓得要怎么飞行,或者是尝试过但却坠机了,因而失去飞行的信心。甚至还有人悲观的心想:我或许不是玩遥控飞机的料吧!如果有哪位读者是这么想的话,在此我门则要告诉大家:并不是每个人一开始就成功的,请再接再励吧!OK!言归正传。首先,我门要跟大家说明的是,本专栏是以在有指导者从旁指导的前提下所作的练习。请各位绝对不要一开始就自己一个人飞行。如果全都自己一个人来挑战的话,你就看着好了,“坠机”一定等着你,如果你有了飞机的全部配件,接着你要做的不是单独去飞行,而是先找一个指导者。

         再一次的提醒你:请千万不要单独尝试飞行。说了这么多,我们现在就正式进入空中转弯的主题吧!你或许会惊讶说一开始就要进入空中转弯吗?是的!因为飞行大致上可以分为起飞、空中转弯和降落三个部分。其中最简单的就是空中转弯,接下来才是起飞和降落。所以当然要从空中转弯开始学起了。那么,为什么要在空中转弯呢?学习在空中完美地转弯不只是提升等级的一个重要关键,也是挑战高技术时的重要的角色。对于想要飞遥控飞机的初学者而言,完美无缺转弯技术将使遥控飞机加倍地有魅力。总之,完美的空中转弯是你要学的各种技术中最要基本的。要学习空中转弯,当然首先是就要会使飞机在空中飞行。这个在刚开始时,可以先请指导者帮忙就可以了。先请指导者把你的飞机飞上天,并做好微调,使飞机可以直线飞行,飞到了足够的高度之后,再好好地控制发动机的速度就完成先前的准备工作了。放松你的心情,深呼吸,训练就要开始了。

         操纵杆的动作是很简单的

         在学习空中转弯之前,我们先来复习一下遥控器的操作和舵的动作。基本上,初学者在空中盘旋时所使用的舵有两种。一种是升降舵(elevator),一种是副翼(aileron)。可能有人会问我:怎么不用方向舵(rudder)来转弯呢?的确,4动作的飞机是由方向舵在控制机体的左右摆动,有些初学者用的飞机没有副翼。所以有人会觉得奇怪。但是,对于初学者而言要学习空中盘旋并不需要方向舵。也就是说,方向舵即使是固定式的,飞机还是可以盘旋的。甚至有些指导者为了避免操纵杆的操纵错误而造成机身乱动,因而建意初学者在使用4动作的飞机时,将方向舵固定住。我们在后面会详细说明,飞机是靠副翼来左右摆动,并由打上舵、来维持盘旋的高度。它并不像车子和船只用方向舵来改变方向。没有副翼的初学者用飞机是用方向舵使机体转弯的。

        可是,大部分的飞机在打了方向舵之后和机身要进行转弯之前,会有一些时差。也就是说,在你打了方向舵之后,隔了一段时间才会看到机体明显的转弯动作。而就我们飞行上的经验来说,使用方向舵来转弯,虽然机身不致于会掉高度,但是往往转弯半径会很大,使得操纵者有点不太习惯。这点和你打了一点点的副翼,飞机就很明显的倾斜的话,效果是完全不同的。因此,机体的选择对于一个初学者而言,也是很重要的。另外,虽然说是练习机,但是副翼的舵角调整还是照说明书调好,如此一来初学者就可以得到最良好的反应了。而在以下的内文中,我们都是以拥有副翼的练习机为前提来作说明的。

        确认操纵杆与舵面的反应

        首先,我们在地面上动一动看摇控器左边的摇杆。当我们上下移动时,水平尾翼的升降舵应该也会上下摆动才对。但是,摇杆往下动的时候,升降舵会往上动;摇杆往上动的时候,升降舵则会往下动。升降舵和摇杆动作的方向正好是相反的。遥控器左边的遥杆往下拉时稍为打上舵;摇杆往上拉时稍为打下舵。第一次碰飞行用遥控器的人往往会把打上舵和打下舵的意思搞反了。不要太过自信自己都懂了,自己人在从头好好的想一遍看看。另一方面,副翼则是靠遥控器右侧的摇杆来操纵的。这个很好记,从后面看飞机(也就是和自己同方向),摇杆往右打的话飞机就往右侧倾。此时右边的副翼会往上,而左边的副翼则是往下。同理,摇杆往左打的话飞机就往左侧斜。上面插图所说的箭头是表示摇杆移动的方向,和飞机的升降舵与副翼的的动作关系。 如此一来,各位对于遥控器的摇杆和舵的动作应该都了解了吧!如果还有什么不清楚的一定要弄清楚。因为当飞机飞到天时,打错舵可是会很严重的!

        实际飞行演练——打舵时飞机会怎么飞? 副翼与机体动作的关系

        首先,我们来看副翼。当我们将遥控器上的副翼遥杆向左打时,也就是打了舵后就一直放着不管的话,机身就会越来越倾斜,同时机头会向下俯冲。(此时要小心,避免你的飞机发生不幸!)大部分练习机,此时机头会冲正下方反转着俯冲。如果只打一下舵,然后马上回中,机身只会倾斜一点,并且飞机开始掉高度。升降舵与机体动作的关系同样的方法我们来看看升降舵的情况。从水平飞行开始,稍微带一点上舵,这时机头会稍微往上,但是当我们将遥杆拨回到中立点时,机身则会朝上,然后就一直往上爬升。(图2)

       可是,如果一直带着上舵不放的话,会怎么样呢。其结果就会像右边插图所画的一样,当动力足够的时候就会翻斛斗;而动力不足的时候就会失速。初学者在起飞之后回水平的位置而毁坏机体。如果要体验这种感觉的话,一定要到达相当的高度才可以。

         空中转弯是很简单的

         认识了基本操作后,现在就让我们来试试空中转弯吧!
         首先,你必须记清楚转弯的程序(已左转为例):①压左副翼②副翼回中③带住升降舵不放④升降舵回中⑤压右副翼⑥副翼回中这样说大家可能听不明白,让我们进一步说明。

        首先①压左副翼,机身向左倾斜,但是如果一直压着不放的话,就会像刚才所说的那样,所以机身倾斜之后,副翼就要马上回中②。这样机身就会向左倾斜,并且机头逐渐向下,此时紧接着要带上舵,也就是步骤③的动作。当你打了副翼又带点上舵后,机体就会进入转弯程序了。此时飞机会向左倾斜并且开始转弯。但是如果中途放开升降舵的话,飞机就不在进行转弯了。所以在机头朝向你所向要得方向之前,都一直要带着上舵。等到确定了方向之后,就要向右压副翼⑤,然后在执行⑥,使机体回到水平飞行。整个转弯的动作说起来是很简单,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却不是那么的简单。不管怎样,飞机都不可能在空中静止不动,而且条件再怎么好,也不可能在完全无风的情况下飞行。当然,每架飞机的习性不同,没有实际去打打舵来感觉它的变化的话,再怎么说也不会清楚的。(图3)

         因此,学习飞行技术是很有趣的,但是要记隹以下这些要点:首先是转弯的捷径一副翼的倾斜,刚开始要从一点点开始。因为,即使舵的变化量不够的话,也不会有危险。相反地,如果太大了的话,会造成所谓的翼端失速这样子的危险状况。这一点可以说是其他动作的根本,也就是即使舵不够无法转弯,机体也不太会有危险;相反的如果舵太大的话,机体会失去平衡而发生紧急情况的机率就会变大了。虽然指导者把遥空器切换到教练开关就不会有危险了,但是就算飞机平安无事,架使者也会吓得不敢再转弯了。当然,如果太过消极的话就没有乐趣了。只要在合理的范围内,当试看看遥控器上的摇杆都是可以的。在尝试的几次之后,很快你就会抓到窍门了。

         固定翼飞行教学.(三)飞行前发动机的调整发动机的启动要决

         首先是发动机的启动。要成功的启动发动机有三个条件:首先是适当比例的混合气,其次是强力的压缩,再来则是强力的点火性能。而事实上,这些条件不只局限于遥控发动机,还适用于所有的内燃机。换句话说,只要满足了这些条件,除非发动机本身损坏了,不然的话一定可以启动发动机的。   首先,在适当比例的混合气方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油针的调整,这个我们会在稍后做一样细的说明。关于第二点的强力的压缩准说是理所当然,但这并非是指去改变发动机本身的压缩比。在这里所谓强力的压缩是指[快速的转动曲轴],或者是[马力足够的启动器]。缓慢的转动曲轴的话,不仅无法启动发动机,甚至还可能会发生危险。第三点是针对使用电热式火星塞的发动机来说,在启动时必须要有足够的电力让火星塞加热。如果电池的电力不足的话,再怎么努力也无法让发动机启动的。满足了以上的条件之后,也要注意周遭的人。终而言之,安全是第一考量,所以要记得好好的整理启动的坏境,例如:使用启动器或是外接电夹时的电线不要被螺旋桨入,记带上手套以避免伤到他人的手指....等,将全部的螺丝螺母类的松紧度再检查一下是很重要的。

      调整油针的技巧启动之前的摇控器的调整现在我终于要启动发动机了,但是在那之前,理所当然要依照遥控器、飞机的顺序将电源打开。接下来,就一定要将化油器阀门调至怠速的状态。而关于遥控器的摇杆跟化油器的关系请参考我们的右例所绘制附图,特别要注意的是,可以让发动机完全停止的状态。也就是说,希望能够确认一下化油器是否处于全闭的状态。这些都是基于安全面的考量重点,因此希望大家都有要特别小心。接来是将火星赛上的电夹拿掉的状态。先将遥控器上的油门摇杆拨到最上方,确认一下化油器的阀门是否完全打开了。保持这种状态之下,用手指塞住化油器上的进器口,将螺旋桨朝着旋转方向(逆时针方向)转动,在这种情况之下,应该能够从油箱顺利的将燃油送至化油器,从这里再转动螺旋桨一至二圈儿,燃油就会少量进入曲轴箱,结束之后化油器阀门又形成开启的状态。这样一来,让发动机启动之前的准备工作就完成了,这时再将电夹连接上,这个时侯遥控器的天线是呈现收起来的状态,并且是放在手边随时可以接触到油门摇杆的位置。还有,在螺旋桨的前面发动它的人,也就是说除了你应该没有别人的吧,一般而言,在遥控收飞机启动时,最容易发生危险的区域,就是以螺旋桨为基准的旋转线上,因此, 对于助手或是参观的人,要叫他们站到后则去。使用启动器的情况,要将机头罩用启动胶圈固定,然后再回转1至2秒。而若是用手来转动螺旋将的情况,要从感觉到压缩的地方,用力的旋转螺旋桨,如果一次无法启动的话,不要马上旋转它,先喘一口气之后再进这行比较安全。(图4)

       主油针的调整

         发动机启动之后,并不是马上就把电夹拿掉,而是暂时让它保持怠速的状态,从这里再一点点的将化油器阀门打开,一直到进气口呈现半闭状态,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来进行主油针的调整,而整量一般是以三格的响声为基准,当其越接近高速的状态时,其反应会越敏锐。(图5)当发动机的混合油气过浓时,会听到其发出噗噗吵闹声之后停止的情况,此时就必须将油针转进:相反的,如果发现混合油气过薄,感觉得发动机好像在咳嗽吸不到油时,就试著将油针转出,在这里要注意的是,混合气太浓还不成问题,如果太稀薄的话就无法进行下一个步骤了。如果调整完之后,就将电夹拆掉,再用相同的办法检查一遍。进展到这一个步骤的话,再将化油器阀门全部打开看看。这里也像前面一样,要检查一下混合气浓薄的情况,燃料要浓一点让回转不会停止。在这里我们替你绘制了二行程与四行程发动机混合气浓薄时的油针调整情况,一边看着图表一边说明,应该是会比较容易理解。如果飞机是呈现上文中所途述的状态之后,你的发动机现在应该是呈现在下列图表中,B左右的状态,从这里再慢慢的将油针依顺时针方向关上,慢慢的转进后就上升到接近C的状况之前,此时化油器阀门仍然保持全开的状态,在这里从B变化到C的状态,要用眼睛和耳朵记下来。(图6)

        另外,在这里希望大家注意的是,在不了解变化的状态之下,转进的圈数过大,从C突然就跑到D的领域去了,这个动作有可能损坏到发动机,因此是绝对禁上报。应该是一边让指导员看著一边调整会比较好。而如果你的发动机是全新的产品的话,记得先将它保持在B之后的状态,然后将油箱装满油,让它跑个两三桶的燃油左右,进行发动机的磨合。当你都已完成上述的所有程序时,在图表中打星号的地方就表示的主油针的最佳设定位置。

          发动机的提速反应与混合气的关系

          在做发动机的调整设定时,有个先决条件是你要切记的:就是任何的模型发动机,都是在先确定高速的位置之后,才来调整发动机及提速反应。而你若是直接从发动机的低速开始着手,等到要设定完高速后,还必须再回头调整发动机的低速及提速反应。平白浪费你的调整时间罢了。主油针的位置确定了之后,接下来要进行的是低速的调整。一听到低速调整会跟怠速时的调整混为一谈也不一定。的确,好好的保持怠速是很重要的,但是从低速到高速(此即为发动机的提速反应)是否能够取得流畅的曲线,也是同样重要的。这件事情是特别对于今后要挑战的起飞,或者是起飞的一个重点。利用中速或低速无法安定的发动机进行飞行即使说它是自杀行为也不为过。那么,我们赶快来进行低速调整的方法。首先是让主油针处于完备的状态,而化油器阀门则是处于怠速的状态,在上一节的图片里,我们让你看的是化油器阀门大约打开1mm左右的状态,不过这1mm到底仅是个参考数值,所以适当的开启量是请指导者看过比较好。化油器阀门关的话,发动机的转数马上就会下滑,然后开始进入怠速的状态。 暂时观察一下这个状态,若是无法进行低速调整的发动机,应该就会因为无法保持怠速而停止,在这里我们则必须对发动机为何而停止的原因进行判断。考虑的可能因素有两个,一个是因为低速时候的混合气太浓,另一个则是太薄。要准确判断出到底是混合气太浓或是太薄而导致发动机停止,对初学者来说是很困难的,不过如果是在发动机似乎要停止的时候,将化油阀门半开就能了解了。当你化油器阀门打开的时候,如果听到噗` 噗  噗的声意,而且至少还保有一点回转之后才停止的话,这种状况就是混合气过浓;打开的时候,同时马上就停止的情况则是过薄。还有,如果在混合气非常浓的情况下,慢慢的将化油阀门打开的话,会出现化油器将燃油喷出来的情况。前面也要提到,要判断混合气到底是太浓或是太薄,并非那么简单,但是希望你能好好的观察操作到习惯为止。如果能够判断出发动机在低速时的状态,接下来要进行的就是调整。基本上这是很单元纯的:太浓的情况就把它调薄`太薄的情况就把它调浓就可以了在这里希望你能够好好观察一下你发动机上的化油器,一般而言,不外是这两种形式:一种则是利用空气的量来做调整浓度;另一种则是利用副油针的型式来做调整。这二种形式的化油器,在外表上大同小翼,但其机造原理却完全不同。 首先来说明的是利用空气量来做调整的形式,例如O.S.的LA系列与雷虎科技的GP-07...等,就是采用这种型式的公油器,它是利用上面的调整螺丝来决定混合气的浓度比例调整螺丝与化油器本体的接处有一通气空,当调整螺丝转进(顺时针旋转),怠速时吸入的空气变少,燃油相对变多,混合气就变浓。而相对于另一种利用副油针来做调整的化油器,当副油针转进时,混合油气则相对变薄;反之,向外转出时则会变浓。另外,你在调整时还要注意的是,无论是哪一个型式的调整都有是很单格的。因此不要一次就让它转很多。而是一点一点的四分之一圈左右为一单位,调整时让化油器阀门全开,到达高速时再切换到低速的状态,以便观察发动机的反应。持续重复这个步骤,决定了大致上混合气的浓度之后,怠速的时间应该变得相当长了。将发动机低速是的调整依照上述内容来进行,接下来就是要开始观察化油阀门在开启的过程中,也就是从低速到高速时发动机的提速反应。我们所采用的方法是先将发动机在怠速的状态下维持5-10秒,再将化油器阀门一口气全部打开。这时无论是在混合气过浓或是过稀的情况下,都会导致发动机熄火,而不同的则是两者熄火前的反应不一样。当你发现化油器阀门在开启的过程中,发动机的速度不升反降,或者是化油器阀门虽是处于全开的状态,但发动机却好像只有呈现出中速时的反应,并且听到发动机产生类于吸不到油时的咳嗽声,那这就表示混凝土合气过薄。相反地,如果一边发出噗噗的啵啵声,并且在加速的过程中显示出迟钝的反应,这就表示混合过浓。而这个调整的方法也跟怠速调整一样,利用低速调整用的的螺丝或是副油针来进行。如果调整进行的顺利的话,从怠速的状态将油门摇杆往上移动的话,对应这个动作的发动机提速反应就会呈现直线加速的状态才对,当到达最佳状态之后再回到一次怠速时的反应看看。大多数的情况应该会出现平稳的怠速。但若很不幸的,如果在这里出现了转数似乎要下滑的话,接下来就必须将化油器阀门打开一点保持怠速。在这里因为有再转动过好不容易调整好的低速螺丝,因此要注意从最初开始修正。   发动机的怠速调整及提速反应是需要毅力的事前作业,但是为了飞行安全,请务必撤底执和地这个程序。调整之后的检查关于这一期我们为你介绍的飞行前发动机的调整,读者们基本上都应有一定程度了吧!当然,这一此并不是一天就可以记起来的,因此要多多尝试几次,一点一点的实际去体会。为了在飞行之前调整发动机,而把接收机内的电池用光了也绝对不需要不好意思。另外,包含了发动机调整时所使用的燃油,这也和飞行时一样,都是必须的消耗品。比起这一点,如果在调整不完全的情况下就进行飞行,结果却发生坠机事件.....,我想这种情况才是需要觉得不好意思。那么,如果主副油针都已调整完花,在飞行之前还是再次检查,而且要假想飞机是在飞行的状态下来进行调整。就如同附图中你所看到的情形一样,将化油器阀门全开,然后将机首朝上再朝下看看。如果主油针的位置正确的话,发动机的转数应该会产生变化。当机首朝上的时候,发动机的转数会提升的一点;相对地,机首朝下的话转数应该会下降一点。这一点,只要考虑油箱跟发动机的相关位置之后,就能够明了。因为燃油从下往上吸会比较薄,而从上面往下输送会比较浓。如果主油针的位置调的太过进去的话,混合气过薄,机首朝上的时候马力就会出现很明显的下滑;相反的,如果主油针调的太过出来,导致混合气太浓的话,当机首在朝下时,发动机就会发出噗噗的啵啵声而停止。不轮你是出现哪一种状况,将机体保持水平之后再将主油针调整1-2个响声。当然调整之后要再一次将机体上下震动,观察看看发动机的反应,这一回所进行的发动机调整,当然跟发动机本身有很大的关系,而且因为各家的发动机的不同以及使用的燃油的差异,多少会有些差别,希望能够撤底的将这发动机的反应当作基本,放在脑子里,一边听从指导者指示,留意安全之后再尝试。完美无缺的发动机调整之后,终于要进行的就是起飞了,如果空中转弯已经很得心应手的话,就能享受离陆到空中转弯这种真正的飞行了。希望到下一回为止,从心里期待各位初学者能够愈来愈历害。(图7)满足起飞的所有条件 从空中转弯、飞行前发动机的调整继续为你说明初学者最关心的飞行问题,这一回,终于要说明有关起飞的问题了。  在本单元一开始写到,而这一回的起飞单元也和以前一样,完全是以有教练在场的前提下来进行的,因此要注意的是,不管你在有自信,也绝对不要以初学者的身份,单独一人进行挑战。的确,在遥控飞机的环境里,有很多东西是呈现两极化的,有人认为飞机起降很难,但对许多爱好者而言,反而会认为这些是飞行的基本功而忽略它。而且,即使你很有幸碰到一位愿意教导你飞行的前辈,也总是认为起飞和降落是一套动作而放在一起教。可事实上,起飞和降落有很大区别,从结里来说,起飞跟降落相比的话,起飞很简单就可以学会了,可是对于完全没碰过遥控飞机,可是对于完全没碰过遥控飞机,或是初次练习的同好而想学习起飞的人来说,如果一开始就觉得[很难]乃至于望而却步,那么原本很轻易就能够学会的技术也变的学不会了吧。在到达完全熟悉的阶段,要能做出大师级的起飞动作的话,在学会具体的技术之前,先调整飞行员心里上的因素,会让学习的进度变得比较简单。在读者伞兵心中,如果时常保有“挑战困难的事情”,像这种有正面意义的紧张感,会让气势变强,使得学习的工作变得事半功倍。但是我们在此仍要提醒你记隹,还是不想的太多,先放松一下你的心情,会比较能够早日喔!心里上的压力调整好之后,要达成接下来的条件就变得简单了。跟空中转弯的时候一样,要好好的确认飞行场所的安全。接下来就是要观察气候条件。尤其是当吹横向的风或是较强的风时要多注意。当然我们上一回所提的发动机的调整工作也要确实的完成。

         先经过想像之后再起飞

          那么,如果飞行前的所有条件都齐全之后,对于初学者而言,在发动发动机之前还是要再一次确认所有的条件。特别是气象条件时时刻刻都在变化,因此是检查的重点。如果还有什么让你担心的因素存在的话,首先先让指导者起飞看看,好好的观察之后再开始也是可以的。一般在起飞的动作捍,基本止都是逆风进行。如果读者的飞行场所非常的宽广的旖,观察当时风的情况,在逆风的状态之下,从可以取得足够的滑行距离的位置,开始进行起飞是比利时较是比较标准的。而如果受限于飞行场所的旖,虽然多少有点横向风,如果不强的话就没关系,但是风势很强的情况下难度就会相对的提高,因此还是交给指导者来判断吧。如果气象条件也都没问题了之后,还是必须要抑制兴冲冲想要早点完成起飞的心情中,因为还有一件是你在执行首次起飞时,一定得做的事;那就是从飞机进行滑行之后,到完成起飞的为止模实验,虽然没有必要的太难,但是一旦发动机之后,心情都会变得焦急起来,即使是不会出错的事情,出会因此而出错,当然这出就是每一位初学者的必经过程 。包括了让心情冷静下来的自我约束首先要想像自已的飞机在天空飞舞的样子,具体的先决定起飞之后的第一个转弯是向右好,还是向左好比较妥当吧。如犹豫不决的话,先由指导者看过滑行的路线或风的情况也可以,如果你在没有经过事前的沙盘推演,而一旦飞之后,就会发生嗯-嗯右边还是左边好呢?的窘境,而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无法冷静下来,专心的进行操作了,对初学者来说,虽然无法完全照着心中想象的情况来进行起飞,但是有没有做过这种练习,对精神面来说是差很多的。现在,我们终于要发动发动机了。首先,不要急着的就将油门摇杆拨到高速的状态,必须先确认发动机的提速反应是否顺利,然后先回复到低速的状态,再一点一点的让发动机运转,此时飞机开始在跑道上滑行.........。虽然相这么进行。但是在这里有一点是非得注意的:那就是与临降舵的动作之间的配合,面聪明的读者一定想到,这就是我匀们飞行教学第一回合中所提过的,关于空中转弯的顺序。当机体在地上的时候要往左,或是入右的话,是经由方向舵来决定的。如果将飞机当作车子来看的话,用方向舵来改变它入左或是往右,看起来是很简单但是一旦真的试过之后,你会对这一点感到不知所措。当然对于早已熟悉各项飞行动作的老手而言自然是另当别论的。因此,利用方向舵来修正发动机在全开之下加速之后飞机的方向,是需要决窃的。如果你要把它当作练习的方法,必须先以在宽广的场所为前提,将发动机的转数稍微提高一点来让飞机滑行,如果能利用方向舵的摇杆自由自在的改变飞机的方向就完成了。当然利用滑行让飞机跑到滑行道路的尾端,从那里一口气起飞!如果能这么做的话很帅,但是初学者还是在,容易修正的正后方再让它起飞比较好。如果达成了以上的条件之后,飞机就终于要开始起飞了。因为飞机在滑行时增加点速度比较安稳,因此可以先请人帮你按隹飞机,在发动机马力全开之后,再利用信号一起把手放开。这是为了能够一口气进行加速。当手离开飞机之后,飞机就会发出吼声加速离去,如果加为当时滑行路面的状态,或风的影响而让倾向左或右的时候,也不能够将方向舵大幅打开,因为在练习的时候,只有轮胎就能让它转弯飞机,在加上速度之后方向舵就有舵的效果,即使摇杆移动的量一样。但是飞机的航向却有大副度变化,因此必须有一点一点的调整方向舵慢慢的修正飞机的航向。另外,即使在滑行的时候飞机的方向有一点歪,也不会对起飞产生多大的影响的状况,在身旁的指导者还没出,快调整前,还是不要勉强的调整方向舵比较明智。保持滑行状态的飞机,在加速到可以起飞的状态的话,虽有一点跳动也会让飞机呈现飘浮的状态。虽然这种跳动的状态是很司空见惯的现象,但是成为这种状态之后记得将昇降舵调整一点看看,此时的机体应该会呈现机首抬高的现象,就这样飘浮着起飞。 这种起飞的一瞬间,对初学者来说是最危险的状况,会这么说是因为紧张而没有将拉着的昇降舵归回原位,主这样握隹的情况比较多。让机体向上爬升的昇降舵如果 保持拉高的状态的话,机体 会渐渐的往上爬升,如果不能取得跟发动机与马力之间的平衡点,就会造成失速了,在起飞之后的高速所出现的失速了。当然就是所谓的坠机。将昇降舵拉起让飞机起飞之后,记得马上就将昇降舵回复到中立的状态,如果昇降舵的量还不够的话,再稍微拉高一点就可以了。无论如何没有必要做急速上昇。起飞之后进行的第一次空中转弯,要在确保一定的高度之后再进行。在那之前如果飞机有倾斜的话就利用方向舵来进行修正。还末到一定的高度之前就进行空中转弯是很危险的行为,如果可以的话,刚开始在专心于姿势的修正,在到达可以进行转弯的高度时,在由指导者向你发出‘OK’!的讯息后再执行,这样也是不错的。 固定翼飞行教学.(五)挑战最困难的动作——降落

         降落的条件

         现在终于要进行降落了,对于许多飞行玩家而言,降落是有所有空洞初学科目中困难度最高的,即使能够完美的做出空中转弯或者是起飞。想要马上做完美的降落还是很困难的,上一回也有说过,即使大多放在一起讲的起飞,降落,但是内容却有很大的差别?首先,我们就从它的周围开始讲起。首先,起飞与降落看起来像是两个相反的动作,但是其环境却有很大的不同。起飞是从跑道上的一点,向着无止境的天空前进。只要风势(并不侷限于无风状态)或飞行场所的条件(又宽又平坦的场所)好的话,不论向着哪一边滑行起飞都没有问题,再者,一旦飞机到了空中之后,在适当时机进行转弯后,可以开始随心所欲的照着操纵者所想的飞行,只要没什么特别的情况,关于整个飞行路线并没有严格的限制。另一方,降落则看起来好像是刚好跟它相反的行为:在为止境的天空飞行的飞机,心须要先让它进入滑行的路线,(即使那里是相当宽广的场所)再降落到豫定的位置上,也就是在这里有限的场所上。还有,即使平安的着地之后,在没有让飞机减速到完全的停止之前,还是不能够掉以倾心的。从以上这几点看来,毫无疑问的,降落是困难的,可是如果不将这个困难的降落练到得心应手的话,就永远无法一个人单独飞行了。在这里应该下定决心,除了好好的练习之外别无他法了。你或許会觉得,突然要我们学习这种高水准的技术,似乎有点强人所难,如果你的心里也有这种想法的话,那么我们在此有一句话要提醒你,虽然是如此困难的降落,要让它简单一点,而达到得心应手的地步,在这里有几点是要绝对记好的,而这些看似繁乱的学习过程,对于空初学者而言欲是另一种良师益友的话,很快就会成为高手了。要让初学者学会降落有几个要件,这包含了风势的强弱,以有指导者在身旁为前提,还确保飞行场  所安全--等。当然,像这些条件在这一回也要实的尊守。另外要加上的,希望在这里做一次说明的,就是发动机,的调整,本单元的第三回已经介绍过关于发动机的调整。但是希望能够对于里面所提及到的空转,再做一次复习。
保持发动机安定的空转要做出安全又确实的降落之前,让发动机保持安定的空转,是绝对必要条件,那么这里所提及的空转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它又是如何来发挥其作用的呢?当飞机飞行到降落的滑行路线时,装置在其上面的心、发动机,即使是处于最低速的状态也不会停止远转。也就是指在这段时期内的发动机状态,即使是没有再催加油门也能保持远转。当然此时选择逆风的强度也是一个关键,因此,在飞行前要先经过指导者的调整,来决定在今天的条件之下,要做出怎么样的状况的空转比较好。初学者常有的错误是,为了不想要出现熄火的情况,而将空转设定的很高。虽然我很了解你的心情,但是这样一来,飞机的速度就无法减慢,而就只能做出很激烈的强行降落。此时即使能够平安的着地,但是在滑行路线上不知道要支哪里才会停下来。也有可能会因为机体的侧倾而让翼端着地,使的主翼的边缘在滑行的路线上磨擦。另外,在地上看起很安定的空转,等到了空中要进行降落时,因为此时的燃油已差不多要用光了,所以若是急忙的将油门关上的话,发动机就会空然停止了。因此,在飞行前还是让指导者来调整发动机,将遥控器上的油门摇杆拉到最下方时,旁边的微调设定钮则在上半段的范围内移动,这样就能够作细微的转数调整了,当然在微调设定钮移动最下方的时候,发动机一定得要停止才行。还有,如果你要挑战降落的飞行场所里,还有其他飞行同好或是围观的群众的话,向他打一声招呼{我今天要在这里练习降落,请多多教}这样比较好吧。对于许多感同身受的飞友们而言,会尽可能的让你一个人进行降落,而且比时还不只是降落的练习。能够一边听着只有自已的发动机声,专心于操作的话,关系着是否能做出安全又确实的飞行。要牢牢的将理想的降落情形记在脑好里在上一回的起飞单元里,我们有说明对于首次尝试起飞的初学者而言,最好是能够先经过,想像之后再正式练习起飞。同样地,在降落的单元里。想像练习也是非常重要的。飞机从空中降落到平面,这就好像是从所谓三次元的空间,强硬的将飞机拉回二次元的空间,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很具有挑战性的。因此在实际操作前,还是先利用想像来做几次练习比较好。要进入降落的想像练习,首先要掌握现场的环境再进行。就像插图所表示的一样,自己要站在飞行场所的哪一个地方,而风从哪一边吹来的呢?路线要从哪里开始呢?降落失败的话要如何避免危险才好呢!这些等等的因素就像山一样多,可是,如果能够完整的掌握这些之后再来拿着遥控器,对初学者来说,在降落时的一些不安要素,应该已经可以去掉一大半了。首先,降落也和起飞一样,逆风进行是则。即使滑行的路线上多少有一点侧风吹着,对飞机来说只要不是那么强的话就没有什么问题。可是要在正侧风下练习降落,对初学者来说还是尽量避免比较好。如果不能掌握那个感觉的话,飞机损坏的机率也就会比较高喔!说到降落的想像练习,大概每个人都会马上浮现出最后介断的情景吧。在天空飘浮着的机体,一点一点的下降高度,紧接着开始着地。的确,所谓的降落就是指机体平行地着地,但是就像之提前过的一样,要将飞机从三次元的空间导入二次元的平面,在这前面的介段就有一些功课是人要去执行的。所谓的降落就是指操纵者心中决定{要降落了}的同时开始。一旦决定要降落之后,就要让发动机的转数减弱(在这里我们会习惯以中.低速的转数域来呼它,也就是交遥控器上的油门拉杆控制在中间的位置,而这应该要事前就请指导者帮你装置好),先让机体的飞行高度下降,不过,我们并不建义你在这个时候就突然进入降落的最终介段,首先要将飞机带入到侧风航线,让飞机充分的保持前进之后,再进入基本的航线。基本上从侧风航线到顺风航线的路程,并没有让高度下降,而是在基本航线里才第一次的将高度稍微下降。可是刚开始要进入侧风航线的时候,要保持理想的高度是委在顺困难的,这个时候有必要在顺风航线里调整高度。(请自行参考插图对照来理解)结束了最后飞行路线,先让飞机切入滑行路线的中央之后,就要开始最后的空中转弯了,也就是进入空中飞行的最后介段,关于从这里到着地为止的操纵,我们会在下一个项目里再做描述。首先要空中转弯到最后介段为止的飞行情景,好好的做一次想像练习,当然,如果在最初能够先让指导员飞一遍,好好的记隹各种航线的高度也不错,如果有任何可以做为定位指标物,(树木或者是较远方的铁塔等)的话围都有让指标物成为,你可以安心依靠的程度就好了。那么,如果能够掌握到这里为止的想像练习的话。就快点让飞机上去看看吧。咦!已经要飞了吗?说不定你会这么想,但是不需要担心。我想只要思想考方式稍微改变一下的话,就能够明我们所谓的航线......等。这些看起来像是很专业的术语,相信只要你全部看过一遍后就会了解,这些一过是你已经得心应手的空中转弯的延伸了。这样一来在降落的路程当中,如果有任何不测的情况下发生的话,就那里从发动机全开,跟起飞不一样的是,降落的动作只要还有燃油,自己也不需要四处奔跑,不论几次都可以尝试这些过程,而这最要的是改善变练习动作判断力。刚开始自己要大声的告诉指导员,请让我进行降落之后,现并飞机导入侧风航线,接着是顺风航线`基本航线一个一个前进,在途中如果有自信的话,在声说出要重来一遍将油门摇杆往上堆,让发动机加速将飞机拉起就可以了,当然在中途,如果指导者对你喊着重来一遍!的情况下,也要冷静的将油门摇杆拉起。降落有必要多练习几次,来记信那一个感觉。当飞机满载燃油起飞之后。马上就进行降落和程序,多试几次这些航行路线看看,这样一来的话,不知不觉的再也没有人对你说重来一遍,应该就能察觉到自己的飞机已经正确的进入最后飞行的介段了。这样的话,接下来只要照着这个样子让飞机着地就可以了。

         多试几次来掌握佳感觉要习惯往返于低空的飞行

         在进入飞行最后介段的说明以前,还有一个让初学者学会降落的有效训练法需要说明。那就是学会空中转弯之后。可先练习低空飞行,也就是要学会利用低空飞行进行滑入路线中央的技巧。在这里的低空飞行是练习了降落的前半段,当发动机调到中`低速域时,将机体保持直线并且从自己的眼前低空飞过,看起来虽然好像很简单,但是一旦握着遥控器的话,却会突然间变得很困难。基本上,飞机的速度减低时,安定性也会减低,因此刚开始就用差不多的速度来试试看,当然并不是一开始就将高度下降,面是一点一点的习惯之后再下降看看,还有,要通过你前方的飞机,并不是呈现左右摇杆的状态,尽可能让它保持稳定的直线飞行,另外,也要努力让它保持在一定的高宽看看。这个低空飞行的练习,目的在于提、操控者对于飞机的观察力。当遥控飞机飞到天空中之后,即使是舵面有些倾斜,飞机还是会持续地飞行,尤其是对于一般的练习机而言,其影向变化并不大,加上飞机又飞得远,对于一般的操控者而言,就比较不会去注意到这些变化。这对于初学者在练习时是一大优点,但相对地,也就先法对飞行路线做出精准的控制。不过当飞机从远距离而低空飞过操控者的面前时,整个的感觉就变得完全不一样了。由于飞行高度的降低,会让操控者产生一股压力,进而不得不去对偏离的飞行路线做出修正,而这也是低空飞行的另一大目的:除了让操控者能够学会在进行降落之前的判断力之外,也能做出更沈稳冷静的操控练习。

        进入滑行的最后飞行介段

         那么,如果已经平稳的利用中、低速,从基本航线进入最后飞行的程序的庆话,将油门摇杆慢慢的往下,让发动机成为空转状态,此时我们就会开始进入滑行的最后飞行介段了,在这段的飞行练习中,时间绝对不是最长了,但是对操纵者来说却是最紧张的一瞬间,因此感觉起来这段时间会非常的长。要挑战这最后的飞行介段,就先得将两个重点牢记在脑海里。第一就是空中转弯是利用降舵来提高速度,而当要执行降落时则是利用它来发挥煞车的效果。另外一点就是在进入滑行路线之前,似乎要接触到地面的情况下,或是要重新进入降落的情况下,要将飞行高度升高的第一个步骤,并不是利用升降舵的控制,而是要利用发动机的油门来控制。因为,如果是将升将降舵拉起而使用权机首抬高,想要就这样往上升高的话,其先决条件是飞机必须要有一定的速度,否则骤然的就将机首抬高,反而会造成飞机因为失速而坠毁。而在执行降落的过程中,飞机是从中,低速一直到最慢速的介段,时机体的速度已是是相当的慢了。如果此再将飞机上的升降舵拉起它的话,虽然一瞬间机首就会拉高,但是如果就这拉着飞机的话,因为发动机的马力上下来,就会演变成飞机的攻角加大,主翼的受风面增加,而造成飞机的速度减弱,这个现象如果持续下去的话,就会变成失速,甚至情况更压重时飞机就会坠落。可是,像这样加大飞机的仰角,而使主翼的迎面增加的动作,如果在机体着地之前进行的话,就可以轻飘飘的接触到地面,而且在进入最后滑行的介段,飞机的速度没有减弱时,也可以利用拉起升降舵(切记:严禁拉的过高!)来达到煞车的效果。那么,如果是太早进入滑行的最后飞行介段,而此时飞机还没有飞行到准备进行滑行路线时,我们又该如何对应,基本上,碰到这种情况时,并不是利用升降舵,而是采用稍微催加油门的方式,让发动机增加一点马力,当发动机的动力足以左右机体的飞行路线时,飞机就比较安定,高度也不会下降而继续往前进。当然,如果就这样将油门处于马力全开的情况,只要稍微将升降舵拉起,飞机就会很力的重新回到天空中飞舞。不论是哪一种,在进入最后的滑行介段时,升降舵跟发动机油门之间的配合一定得要细习注意,同时也要掌握隹自己的飞机现在是在飞行场所哪一个位置飞行着。理想的降落情况是发动机在空转的状态之下飞机依照程序将高度下将,在着地之前稍微拉起升降舵,让机首抬高来提高其主翼的迎风面,就这样飘浮着利用主要的脚架来着地。如果升降舵拉起的时机太晚,机首来不及抬高时,飞机就会改以前方机首下方的脚架来着地,而依照滑行的状态,有可能会将螺旋将折断,使得飞机往前翻滚。还有,在飞行高度还没有完全下降,达到降落滑行的介段之前,如果提早拉了上舵,而增加主翼的迎面的话,飞机就会变成左摇右晃,而最后会导致失速,机首朝下而坠落在滑行的路线上。终而言之,要掌握所有的要素,在一瞬间马上对应情况做出判断,让油与升降舵之间做一完美的配合,以执行飞机的降落科目。理所当然的,初学者不可能马上把这些步骤做的得心应手,即使是现在被当作专业玩家的这此人们,刚开始也是很紧张的在降落上失败了好几次。因此,劝各位不害怕,任何事要抱着就算掉下来也没关系的心情来挑战看看,利用前面所写的方法进展支基本航线为止,即使因为飞机的速度下滑,而在最后的滑行过程失败,飞机遭受很大损坏的机率也较低。即使有所损坏,经过修理还能飞就没问题了。所谓的降落,无论如何要多挑战几次看看,能够记隹那种感觉的话是迈向成功最快的道路。

        希望你能记隹有关降落的要决

         那么在这个单元的最后,我们就来复习一下,关于降落的要决吧,希望你能将这些牢牢记隹,首先将飞机到最后飞行的介段,准备进行滑行,此时操控者不要去转动整个身体来正飞机。而是只有转动头部来看着飞机,这是因为如果飞机在你的正前方的话,即使明明知道,也有可能会将副翼等舵面做出反向操作。即使已经可以做出大师级控中转弯。在降落的时候打出反向的舵面而造成坠落的情况也很多。虽然脑袋里是可以理解这一点,但是因为降落时候的紧张感,还造成么向操作。为了将这个危险性降到最低,不要将整个身体转向飞机,而是只有转动头部看飞机,如此,就能针对飞机的飞行姿态来做出正确的判断。还有,飞行场所的条件也是会有影响的。如果可能的话,还是不要让着地的地点选择在自己跟前。理由很简单,这是为了避免降落后的飞机出现左右晃动的情况,而将方向舵弄反了。理想的接触地面位置是在自己的前方,再从这一点开始进入慢慢滑行的状态,这样一来就能够冷静的进行方向舵的操作。在最后,离去前的绕圈,也就是说是否要重新进行降落,要早一点`进行判断。即使是感觉到有一点点的不安因素,也要马上催加油门,回到空中转变的状态,如果试了几次不这是做不好的情况下,还是老实干脆的将遥控器交给指导者比较好。遥控飞机强烈的要求心神合一的要素,让手指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动作,如果当时操纵者的状态良好就能飞的好,当然也会有情况不好的时候,此时将遥控器交给别人一点也不需要感受到可耻。希望你能了解,即使状态不好还是要强行降落的话,让飞机损坏或给别人添麻烦才是很丢脸的行为。那么,如果降落也能做的得心应手的话,终于也可以自己一个人飞行了。从起飞到降落为止,全部都有可以自己独立完成的喜悦。一定可以带给你跟第一次的遥控飞机飞行相同的感动,让我们试试吧!

图2

图3

图4

图5

网友:
很好的教学贴,俺想学习电动的教程,参考学习啦

网友:
讲解很详细

网友:
应该乖乖的收藏,然后没事就细细的看一小会  好吸收

网友(2015-11-18):
对于初入魔的机油们是篇严肃的学习文,是非常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