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高手指点 布线 方法

楼主(2013-12-25):
看我的  乱哄哄的 ,,求指点..............

网友:
真的乱,不会哦,帮顶吧,搞一包扎带

网友A:
不乱,把先都固定好不然飞起来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乱,把先都固定好不然飞起来不安全

晚了,,已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晚了,,已炸

我记得你,你是昨天抢到电调4合一的那个,艾玛我正好是999楼比你晚一步

网友:
。。。怎么就已经扎了。。

网友B:
这是多少啊?650啊?

网友:
对了  电调最好别用魔术贴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多少啊?650啊?

轴距 6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你,你是昨天抢到电调4合一的那个,艾玛我正好是999楼比你晚一步

我也 记得你  ,,,貌似 你发了不少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 记得你  ,,,貌似 你发了不少呵呵

求 高手指点  布线 方法 大v线布线方法,网线布线方法 作者:yaoshikun 140 说多了都是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4006

恩恩,是的  ,很好用便宜实惠

网友D:
电调电源穿过碳管走到机架中心板,电调信号线接上舵机延长线和电调电源线一起走,电调不需要用T头连接

网友:
电调尽量远离飞控,线用扎带扎好,美观整齐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调电源穿过碳管走到机架中心板,电调信号线接上舵机延长线和电调电源线一起走,电调不需要用T头连接 ...

谢谢   已经  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