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多用5.8G的图传,为什么呢?

楼主(2013-12-26):
多轴多用5.8G的图传,为什么呢?难道1.2G 2.4G不好?

网友:
因为遥控器的频率是2.4G的,用了5.8G的图传就不会干扰了。

网友:
已经检查过了,5.8G的六轴上没有问题,昨天试飞行高度最高达218米。信号正常,不过发摄天线改为蘑菇天线了。

网友:
5.8G的干扰小,1.2 G也行就是距离不怎么样

网友:
几个频段图传
距离上相对还是1.2g的要好一点的,2.4G的会和遥控打架。5.8G的绕射性不好,但是图像质量好。

网友:
1.2g的會和控打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