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17-8 KV2300 电机修理

楼主(2013-12-26):
1.坏的原因:这个电机是之前中奖的,拿到后测试的时候就出问题了,一片磁钢涂胶,把电机线摩掉了皮,其中一条摩掉了一半的线,(因为是中奖的没有保修,)自己做了一下绝缘。前几天终于坏了。2217-8  KV2300 电机修理 电机,高压电机修理,电机维修修理 作者:江南小丸子 8267
不太清楚将就吧,这次红线彻底断了,因为断在里面没法在处理了,找拆开重绕。
原来的是 2217-8  KV2300  0.31的线  6根  8圈
想重绕    2217    KV1000左右  0.21的线  5根   20圈
拆电机就不说了多会的,
从拆电机的定子开始
我是用这种方法的不知道算不算创新
2217-8  KV2300 电机修理 电机,高压电机修理,电机维修修理 作者:江南小丸子 4622 2217-8  KV2300 电机修理 电机,高压电机修理,电机维修修理 作者:江南小丸子 7772 2217-8  KV2300 电机修理 电机,高压电机修理,电机维修修理 作者:江南小丸子 8863
注意力度,很好拆的。
拆开后
2217-8  KV2300 电机修理 电机,高压电机修理,电机维修修理 作者:江南小丸子 1840 2217-8  KV2300 电机修理 电机,高压电机修理,电机维修修理 作者:江南小丸子 9856 2217-8  KV2300 电机修理 电机,高压电机修理,电机维修修理 作者:江南小丸子 5133 2217-8  KV2300 电机修理 电机,高压电机修理,电机维修修理 作者:江南小丸子 5548
把线全部拆下,拆好后
我把 定子拆毛了,用环氧胶修补一下,
绕发图用CAD画了一下,
红色是1-1(10圈)       1-2(10圈)       1-3(10圈)       1-4(10圈)
蓝色是2-1(10圈)      2-2(10圈)       2-3(10圈)       2-4(10圈)
绿色是3-1(10圈)      3-2(10圈)       3-3(10圈)       3-4(10圈)
1-1的头和2-4的尾   并成1条线
2-1的头和3-4的尾   并成1条线
3-1的头和1-4的尾   并成1条线
绕好的
把定子用手按下去,注意力度,不是太紧的。
把线头修平,开始处理表面的漆,我之前有教过(http://www.moz8.com/thread-13383-1-1.html
泡几分钟
轻轻刮一下
就可以上锡了(漂亮)我是接硅胶线的,也可以留长点接香蕉头。
把轴承,转子什么的多安装好,一定要测试,
3s     9050桨   850g
3s     1047桨   980g
3s     1147桨   1150g
个人感觉还算满意,
还别忙着用,把转子拆下上胶,我是用的250度的环氧树脂胶,
2217-8  KV2300 电机修理 电机,高压电机修理,电机维修修理 作者:江南小丸子 8915 2217-8  KV2300 电机修理 电机,高压电机修理,电机维修修理 作者:江南小丸子 3513 2217-8  KV2300 电机修理 电机,高压电机修理,电机维修修理 作者:江南小丸子 1107 2217-8  KV2300 电机修理 电机,高压电机修理,电机维修修理 作者:江南小丸子 8159
等胶干后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我上好胶后测试,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上好胶后拉力会大30g的样子。
有不明白的可以联系

网友A:
你牛,比原来的推力还大30G了?你用的树脂怎么像是AB胶来的,不过我还没有看过环氧树脂的,呵呵

网友:
实在是专家呀```佩服佩服```

网友B:
楼主什么都做得好,最后上了那一坨让人大跌眼镜。实在是太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牛,比原来的推力还大30G了?你用的树脂怎么像是AB胶来的,不过我还没有看过环氧树脂的,呵呵 ...

是在漆包线上胶后比没上胶多30g拉力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什么都做得好,最后上了那一坨让人大跌眼镜。实在是太丑了

就是最后上的那一坨后多了30g的拉力比没上的时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我的胶是E-H60P树脂胶,厂里在用的,就是干的比较慢,如果有烘箱的话60度1小时就OK啦

网友C:
测试电机拉力应该用后推的方式啊,那样才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试电机拉力应该用后推的方式啊,那样才准确

好的,谢谢啦,我下次做个后推的测试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