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kt板带翼肋机翼的一般做法

楼主(2013-12-27):
锋利的手术刀和模板是效率必备的
扎几个钉子可以一次切两片三片
怎么样还算整齐吧
严丝合缝,只有窄才能切出来哦
一口气切了三幅机翼的,头晕眼花手哆嗦,误差大的直接扔了就行了
买不起pvc垫板报纸伺候
登登登登,切完的翼肋,袜子无视掉
开始拼接喽
好了,累草急了,开始偷工减料了,泡沫胶不用用热熔胶,完了还只点几个点
终于码整齐了一副

加工机翼上片
手术刀背伺候,哦,对了机翼上片用的热板(软而轻),前边的都是冷板(硬而重)
合龙工程,肿么样还可以吧机翼上下片前缘刀削两次即可(参考开舵面的方法)
不是很喜欢整片的合拢不好加工,双片的做法简单,开胶概率也小
测试下强度,一共1.1kg负载,ok没问题,加上舵面和舵机就大工完成喽(咦,说好预留的舵机位置呢?)
值此发此贴纪念下一年又八个月前排的照片,那时滴俺很二

网友:
真的是你发的吗????对我的帮助真是太大了!!!大了去了!!!!我头疼的就是这个翼肋!!!!!!真是太谢谢你了!!!!!!!!!!!!!!你可帮了我大大忙忙了!!!

网友:
对新手来说···虽然这个不难,但是有了很多启发··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 不错

一次回复完很难么

网友B:
这个翼肋中间的加强条怎么都用一段一段粘的,没有连贯性的话强度不高吧,机翼长一点的话还是要用加强条

网友:
嘿嘿,我一直是这么做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翼肋中间的加强条怎么都用一段一段粘的,没有连贯性的话强度不高吧,机翼长一点的话还是要用加强条 ...

网友(2014-07-22):
对要求强度大的加一根梁是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