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开源制作微型四轴飞行器,含硬件设计、软件设计(...

楼主(2013-12-28):
说明:
电池

电池使用的是锂电池(锂离子聚合物电池),是目前流行的遥控模型电池。但锂电池也不是非常安全,必须小心使用,否则可能引起火灾。锂电池对欠压或者过充也很敏感,过放电或者短路将产生大量的热。即使有这些缺点,锂电池也是比较适合的选择,因为它具有目前最高的电能/质量比和最大的放电电流。
PCM
为了应付锂电池的这些缺点,我们使用电路保护模块(PCM)来防止电量不足、过放电或者短路。PCM位于电池上部的橙色胶带下面,从中引出两条电源线。
PCM的参数如下:

  • 过充电检测电压4.20±0.025V
  • 过充电解除电压4.10±0.050V
  • 过充电检测延时0.92~1.38S
  • 过放电检测电压2.80±0.050V
  • 过放电解除电压2.90±0.100V
  • 过放电检测延时115~173 ms
  • 过放电电流4~9A
  • 过放电电流延时7.2~11ms
  • 短路检测延时220~380us
  • 短路解除条件断开负载
  • 损耗电流Max 0.7uA
  • 建议最大连续充/放电电流3A
  • 建议使用温度-20 - +60 deg C
  • 内阻<60mOhm
电源连接头
我们在电池侧使用的是JST-ZHR-2P 连接头。根据它的规格只能连续通过1A的电流,但在若干次4A的测试中并未发现任何问题。我们测试此连接头的接触电阻为4欧,即使在消耗电流大约1.4A的悬停状态和其他更多的突发电流,所以我们选择此连接头。
更换电池
更换其他的锂电池可能会获得更长的飞行时间或使飞行器更轻。最好是使用相同连接头的新锂电池,这种电池很普遍且能在大多数分销商处买到,亦或你也可以去掉PCB板上的连街头然后将其直接焊在板子上。如果你选择更换电池,确保它有一个高放电率的PCM。
我们已经测试了若干个不同容量的锂电池,从100mAh到400mAh,发现150mAh到250mAh是最佳飞行性能的容量范围。

四轴飞行器实物图

四轴飞行器电路图
电气系统框图

网友:
这个四只脚的``我不行``呵呵 `看看

网友(2014-03-17):
占位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