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谢刚}FPV 教程 / 基本知识详解,新手入门必看

楼主(2013-12-28):
FPV 教程 / 基本知识详解,新手入门必看

1 载机:

  FPV载机一般推荐上单翼,大翼展,速度慢,载重大,飞行稳定的飞机,比如天行者系列和Skyhunter等飞机。需要特技,像真,座舱视角,速度快等玩家可以选择其它对应的机型。

2 遥控器:

FPV遥控器推荐8通道以上的如 天地飞8,9,Futaba FF9 10C等,其中强烈推荐10C外置高频头版本遥控器。并配2个高频头:一个2.4G高频头用飞普通飞机,一个433Mhz高频头飞FPV。而且头传默认就支持Futaba系类遥控器。天地飞需要改线才可以支持头传。72Mhz已经过时不适合FPV了,因为没有跳频,容易被干扰。

3 摄像头:

摄像头一般选择520线以上的,不带IR红外的镜头。因为图传分辨率均是720X576,也就是520线分辨率。使用再高线数的摄像头如700线的经过图传后乜降低成520线分辨率,意义不大。需要高清航拍的玩家可以选择Gorpo 2来录制1080P高清视频。

4 图传:

一般固定翼FPV推荐使用1.2G图传,柏通性价比好,罗美效果最好,罗美好就好在接收机上,它灵敏度高,抗干扰强,稳定性好,想省钱的话可以使用柏通1.2G 800mW发射机+罗美1.2G接收机,原装天线无阻挡就可以10KM稳定距离,配合平板更远。遥控器72Mhz 433Mhz都可以(推荐433Mhz),不推荐用2.4G遥控器,因为2.4G遥控器搭配1.2G图传后会大大降低遥控距离。如果真要用,最好加2.4G功放和1.4G滤波器来降低干扰。

直升机和多轴推荐使用5.8G的图传,配合2.4G遥控器,不会产生干扰,

5 地面显示屏幕:

地面显示器推荐使用8寸以上的正屏4:3屏幕。因为摄像头和图传的画面都是4:3正屏,用在16:9显示器上画面会拉伸,失真。低于8寸的屏幕分辨率又达不到摄像头和图传的尺寸且东西太小看不清楚

6 飞控,OSD:

固定翼FPV最好要用带平衡仪和自动返航的飞控如 Arkbird  Heuyck FY31AP 超级独眼龙等,并且设置失控时候为自动返航,保障飞机安全

7  平板天线及跟踪云台系统:

图传接收机使用平板天线可以比原装天线效果好几倍,但是平板都有角度,大概60度内的范围,没有天线自动跟踪系统就需要手动调整平板角度,大致对准飞机。远距离FPV推荐使用FD AAT 两轴自动跟踪系统,可以很方面的让平板时时刻刻对准飞机,保证图传信号稳定。而且FD AAT可以兼容任何飞控和O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