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集各种充电器的说明书!

楼主(2013-12-29):
为了方便大家查询狼征集各种充电器的说明书,可以是各种文件作为附件跟帖在后面谢谢大家!

网友:
索秘数码经销之
B6全智能充放电器使用说明书
感谢您选购B6全智能充放电器,您选购的这款是运用内置的高科技和专业操控软件
的快速充电/放电器。请仔细完整的阅读这本说明书,或在专业人士的陪同下使用该
充电器。说明书介绍了专业的操作程序和安全操作知识。
在使用前您必须了解一些相关的术语Amps(A): 用来测定充放电电流的单位。充电器程序会在
LCD 屏上显示电流。
Milli-amps(mA) :电流A 乘以1000 ,用mA 来表示。所以2.0A 就等于2000mA 。或者将mA 转
换为amps ,就将mA 除以1000 。即200mA 就等于0.2A 。如果电流值低于1.0A ,充电器的
LCD 显示屏上会以amps 来显示,而不是mA。例如:600mA 的电流会显示为0.6A,100mA 会
显示0.1A。电容,毫安小时或安小时:存储在电池中的电能叫做电容,即电池在一个小时内可
以持续提供多大的电流。很多爱好者的电池会以电容“安小时”或“毫安小时”来分类。一个
650mAh 的电池能够以650mA 的电流工作一个小时。大容量的电池能够达到60Ah 。
额定电压:电池组的额定电压确定如下:NiCd 或NiMH:将电池组中的电池数目乘以1.2 。8 个
电池的电池组额定电压即9.6V(8 ×1.2)。LiPo:将电池数乘以3.7 。即3 个电池的电池组额定
电压为11.1V( 3×3.7)。 Lilo: 将电池数乘以3.6 。即2 个电池的电池组额定电压为7.2V( 2×
3.6)。 LiFe: 将电池数乘以3.3 。即4 个电池的电池组额定电压为13.2V( 4×3.3)。 如果电池
组的额定电压印在电池标签上,请与厂商或供应商联系。切勿臆测电池电压。
“C”等级:电容通常也是指“C”等级,一些电池供应商建议充放电电流应基于“C”等级,一个
电池“1C”电流主等于电池的分类数,但不是以mA 和A 来表示。一个600mAh的电池就有“1C”
电流即600mA,3C 电流就是(3×600)即1800mA 或1.8A。一个3200mAh的电池的1C 电流值
就是3200mA(3.2A)。
最大的电路电能表电池的电压超过10V,充电电流的实际值可能会自动被限制而
不能达到充电器的电大充电电能50W.另外,电池超过5V,放电电流可能会被限
制在最大的放电电能5W。确切的供电电流如下所示:
○专业特征优化的
操作软件
当充电或者放电时,B6 会自动控制馈电电流。特别是对锂电池,它能够阻止因使用者的失
误而充电过量甚至引起爆炸。或在错误连接时自动断开电路并提供必要的报警。这款产品的所
有程序靠双向连接和通讯来控制,达到最安全状态,一般不会出现问题。所有的一切设定都可
以通过设置软件来实现!
内置独立的锂电池平衡器B6 内置单片电池电压平衡器,因此在充锂电时,不再需要连接外置
的平衡器以实现平衡充电。单块电池平衡放电在锂电池组在放电的过程中,B6 也能够单独监
控和平衡每一个电池,如果哪一个电池的电压不正常,错误的信息将会提示并自动中止操作!。
在放电的过程中充电器的机体可能会比较烫,请注意保证良好的通风环境或使用用专门的风扇
以保证机体的散热。在正常情况下应避免使用放电的功能。如使用,机体的微烫也是正常情况。
并不影响充电器的使用!
能适用各种锂电池B6 能适用于各种锂电池,如Lilo,LiPo 和最新型的LiFe 系列电池。因为化学
特性的不同.你能选择他们中的任何一种。
锂电池的“快充”和“储存”模式给锂电池充电有不同的目的,“快速”充电能减少充电时间,“储存”
模式能控制电池的终止电压,以便能长时间存放,并保护电池的使用寿命。
最大化安全三角压降感应: 一种自动充电电流关闭程序,其工作原理是三角压降:在电池电压上升
至最高点而开始回降时,将充电电流关闭直至完成充电。自动充电电流限制:当NiCd 或者NiMH
在自动模式下充电,你可以设置充电电流的上限值,这对低电阻和小容量的的镍氢电池在自动
模式下充电很有用。容量限制:充电容量以充电电流乘以充电时间来计算。在设定了最高充电
值的情况下,当充电容量超过最高限额时,程序将自动停止充电。
温度限制:充电时,电池由于内部发生化学反应,温度也将相应增高。如果对充电器设定温度
限制,在温度到达最高限额时,程序将强制结束充电。该功能需要外接温度感应器实现。
充电时间限制:对充电时间进行限制也可以防止因操作失误而造成对电
池的损坏。
输入电流监控器:为保护用作交流输入的车用蓄电池在电流输入时不受损坏,对其电压进行一
直的监控。当电压下降至下限时,充电过程将自动关闭。
最人性化的模型专业充电器 有专门配制模型专有的接收机充电插口,发射机充电插口,点火电
充电插口,还有万用的鳄鱼夹等一些模型常用的充电插口。 (附充电线图)
最为方便的鋰电池平衡专用插口,设有单独的2,3,4,5,6 充电插口,还有外接反接排线(附
充电插口图及正确的接线图)
数据储存/载入
为方便使用者,这款产品能储存最大五个不同电池的数据。你能够保存电池持续充电/放电
程序的数据,这些数据能在你需要的时候被调用,不需对程序另行设置此步骤就能实现!
循环充电/放电
可以反复1-5 次持续循环充电/放电或放电/充电。最大化激活电池的活性。使用该功能时请
确保充电器的通风及散热环境
使用USB 接口来实现电脑分析(**)
针对技术专家,B6  提供基于电脑的的分析程序,通过USB 接口对电池的特性进行分析:通
过图表来直观表示电压/电流/容量/温度的曲线图,并能够表现电池组中独立的模块的独立电
压!
(此功能需要独立购买温度感应件和配套的软件来实现)
产品外观(图片)
○警告和安全提示任何情况都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充电。如果有故障出现,请立即停止充
电,再查阅操作说明书,或请专业人士检查相关的问题。
不要放在有灰尘,潮湿,太阳直射或振动的地方,不要摔它。
输入电源只允许为11-18V 的直流电源。充电器和电池在充电或放电时应放置在耐热,防易燃和
抗导体的表面上。切勿放在汽车坐垫上,地毯上或类似物体上。确保所有易燃易爆物品远离操
控区域。
使用者必须准确理解要充电和放电的电池性能。如果程序设置错误可能严重损坏电池,尤其是锂
电池,可能会导致火灾或充电过度导致爆炸。本公司只保证充电器的在正常正确使用下质量;
并不保证错误的连接而导致充电器的损坏引起的其他相关的责任。
NiCd/NiMH  电压:1.2V 每个电池允许快速充电电流:1C-2C,(具体视电池的性能决定) 放电
的终止电压:0.85V 每个(NiCd),1.0V  每个(NiMH)
Lilo  电压:3.7V 每个电池最大充电电压:4.1V 每个允许快速充电电流:小于1C 最小
的放电终止电压:2.5V 或更高每个电池
LiPo  电压:3.7V 每个电池最大充电电
压:4.2V 每个允许快速充电电流:
小于1C 放电终止电压:大于3.0V
每个
LiFe  电压:3.3V 每个电池最大充电电压:3.6V 每个允许快速充电电流:小于4C
(e.g.A123M1) 放电终止电压:大于2.0V 每个
、Pb  电压:2.0V 每个电池最大充电电
压:2.46V 每个允许快速充电电流:
小于0.4C 放电终止电压:高于
1.75V 每个
为避免充电导线之间发生短路,应先将充电导线与充电器连接,然后再连接电池,断开线路时,
步骤相反。
每次充电不要连接一组以上的不同类型的电池,连接两组以上的电池会导致短路或烧毁!本充
电器不适应以下型号的电池的充电和放电:由不同型号组成的电池组(包括不同生产厂家)。
已充满电或轻微放电的电池。不是可充电的电池组(有爆炸危险)。非NiCd,NiMH,Lilo,LiPo,LiFe
或Pb 的电池有缺陷或损坏的电池装有积分电路或保护电路的电池。内置在其他设备中或和其
他电子配件相连的电池。生产商未明确说明的适合该充电器充电电流的电池。
充电前请检查并确定以下几点:是否选择了适合这
款电池正确的程序?充/放电的电流是否调节合
适?锂电池组电路可串并联混合。充电前必需仔细
检查电路组合是否正确。所有连接是否牢固和安全,
电路中是否有断路?
充电充电的过程是一定量的电能进入电池。充电的数量是充电时间乘以单位时间通过的电流。
电池最大的充电电流是由电池的类型和特性决定的,这些信息由电池的生产产家提供。只有被
允许快速充电的电池才能以高于标准电流充电。把电池连接到充电器的输出端,红色是正极,
黑色是负极。因为电池不会检测电池组的电阻,电线的电阻和连接器的电阻间的不同,所以为
了充电器能很好的工作,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充电的接头导线截面要够好,并且高质量的连接
线(一般是镀金金属)要接到电池两头。查阅有电池生产厂家提供的充电方法,建议的充电电
流,充电时间。特别是锂电池,要严格按照厂家的说明充电。锂电池系列特别要注意以下正确
的连接方法
附接线图
不要随意拆电池组。
注意锂电池组的电容和电压。可能是并串联混合。在并联中,电池组的电容是电池的个数乘以
单个电池的电容,但总电压不变。充电过程中电压不平衡会引起火灾或者爆炸。我们推荐锂电
池组只用于串联。
放电放电的目的是为了清理电池剩余的电容,或者把电池的电压将到一个即定的水平。放电也
需和充电一样注意其中的过程。为避免过度放电,要先设置好放电的终止电压。锂电池不能放
电到低于最低电压,否则将导致电压的快速流失或报废。一般来说,锂电池不需放电。在使用
锂电放电时必须注意该类型锂电的最低保护截止电压。保护好电池。
在放电的过程中充电器的机体可能会比较烫,请注意保证良好的通风环境或使用用专门的风扇
以保证机体的散热。在正常情况下应避免使用放电的功能。如使用,机体的微烫也是正常情况。
并不影响充电器的使用!
一些可再充电电池有记忆功能,如果他们被用了一半就再充电,他们会记忆并且下一次只用这
部分电容。这就是记忆功能。NiCd 和NiMH 电池也同样受记忆功能的影响。此类电池建议完
全循环,充满电后直至用尽,不要还有剩余就充电,允许他们自动放电。NiMH 电池的记忆功
能没有NiCd 强。
锂电池建议部分放电,而不是完全放电。应尽量避免经常完全放电,经常充电或者选择用一个更
大容量的电池。
新的NiCd 的电池组的不能发挥完全的作用,直到它完全使用循环使用10 次以上。充电和放电的
循环过程将导致电池组电容的最优化。以上警告和安全提示非常重要。为了安全,请按照说明
书操作;或参照电池原厂的指引使用,否则充电器和电池可能严重损坏。甚至可能引起火灾而
导致人身安全和财产损失。
○程序步骤

○设置初始参数(用户设置)第一次连接电源时,B6 将按照包含最基本的拥护设置默认值进
行操作。显示屏会按顺序下显示如下数据,用户可以对每一个显示的参数值进行更改。
改变程序的参数时,按START/ENTER 键,屏幕变闪,然后按DES 或INC 键可改变参数值。完
成修改后,再按START/ENTER 键储存。
这个屏幕显示了锂电池的额定电压。有三种锂电池,LiFe(3.3V),Lilo(3.6V) 和LiPo(3.7V). 此信
息很重要,所以必须仔细检查并准确设置。如果和电池数值不正确的可能会在充电过程中引起
爆炸。
B6 在刚开始充电或放电的时候能自动辨认锂电池的数目,避免用户错误设置。但过度放电的
电池会检测不准。为防止这样的错误,可以设处理器的时间期限来检测电池的数目。正常来说,
15 秒钟就足够查出电池数目。对电容大的电池,要延长一点时间期限。但如果给小电容的电池
设的时间期限太长,充电或放电过程会因为错误个数决定的时间期限内中止。这可能引起致命
性的结果。如果处理器在刚开始充电或放电的时候就检测出电池数目不对,你可能要延长时间。
否则,最好用默认的数值。
此屏幕显示NiMH 和NiCd 电池自动停止充电的触发电压值。每个电池的有效数值在5-20mv
之间。如果触发电压设得高了,电池有过度充电的危险。如果设得低了,可能会过早停止充电。
请参考电池的技术说明(NiCd: 12mv;NIMH:7mv)
充电器左边有个三脚接口,可用于温度感测或USB 接口。选中屏幕,如果显示为温度感应,连
接电池表面的可选的测温探针可以使用。当选为USB 接口,充电器可以通过可选的USB 连接
线连接到你的PC。可用可选的软件在电脑上显示充电过程
可设置充电器允许电池在充电过程中达到的最高温度。充电时,电池一旦达到这个温度,程序
将自动中止,以保护电池。这个功能需要温度感应线实现(选购件)
电池在反复循环充电和放电的时候会变热,此程序可以空闲一段时间,让电池推迟进入充电或
放电的下一阶段,能够有足够的时间冷却下来。数值范围在1-60 分钟。充电过程开始时,集
成的自动安全记时器同时运行。如果它显示错误,或是中断电路不能探测电池是否已充满,通
过这个程序可避免过度充电。请参考下面叙述的计算设置的时间。
充电时,程序还为电池提供有最大充电容量保护功能。在无任何原因的情况下,如果三角压降
电压无法探测到或安全记时器超时,那么在电池达到所设置的最大充电容量时,自动停止充电.
每次按键会有嘟嘟声以确认操作。操作中,不同时间下的按键音表明不同模式的转换。这些按
键音可打开也可关闭。
这个程序检测输入直流电池的电压。如果电池电压低于设置值,程序将强行终止以保护输入电
池。安全计时器当给NiCd 或NiMH 电池充电时,用电池的电容除以电流,所得的结果再除以
11.9 。把这个数值的分钟数设为安全时间。如果充电器在这个时间停止充电,大概140%的电
池电容将转移到电池。例如:
电容电流安全时间2000mAh 2.0A (2000/2.0=1000)/11.9=84 分钟3300mAh 3.0A
(3300/3.0=1100)/11.9=92 分钟1000mAh 1.2A   (1000/1.2=833)/11.9=70 分钟锂电池
(Lilo/LiPo/LiFe )程序这些操作程序只适用于额定电压分别为3.3/3.6/3.7V 锂聚合体充电电
池的充放电。不同电池采用了不同的充电模式,有恒压充电和恒电流充电两种。充电电流因电
池容量和性能的不同而不同.充电时,电池的终止电压也很重要,它应该同电池的的具体电压精确
匹配LIPO 是
3.6V,LILO 是4.1V,LIFE 是3.6V. 要正确设置充电电池的充电电流和额定电压.  改变程序的参
数值时,按START/ENTER 键,屏幕变亮;按DES 或INC 键可改变参数值。完成修改后,再
按START/ENTER 键可储存所修改的参数值。
锂电池正在充电第一行的左边显示用户设置选的电池类型。充电器上第二行左侧的数值为充电
电流的设置,设定好电流和电压后,按住
START/ENTER 键达3 秒,程序将被启动。
(充电电流:0.1-5.0A ,电压:1-5 级)。
这表示所放置电池的数量,处理器检测。“R”
表示充电器中电池的数量,“S”表示在上一级
菜单中所选电池的数量。如果所显示的两组
数据相同,则按START/ENTER 键开始充电。
如果显示的数据不同,按BATTERY
TYPE/STOP 键返回上级菜单,仔细检查电池
组数量后,再进行充电。
此屏幕显示充电时的目前状态。再按
BATTERY TYPE/STOP 键停止充电。在平
衡模式中充锂电
此操作是为了使电池组中锂离子电池的电压达到平衡。充电电池组应该有单独的连接头,把它
连到充电器右边的单独接口上,并且,必须把电池连接到充电器外端。
此模式下的充电过程将有别于常规充电模式,因为充电器的内置处理器将对各单个电池的电压
进行监控,并且控制输入到每个单电池上的电流,从而使电压正常。
在第二排的左边数值设置电池组充电电流,右边数值设置电池组的电压值,设置电流和电压后
按STAR/ENTER 键开始超过3 秒后开始操作.
这表示所拥护设置电池的数量和处理器检测出的数量。“R”表示充电器中电池的数量,“S”表示
在上一级菜单中所选电池的数量。如果所显示的两组数据相同,则按START/ENTER 键开始充
电。如果显示的数据不同,按BATTERY TYPE/STOP 键返回上级菜单,仔细检查电池数量后,
再进行充电。
屏幕显示充电时的目前状态。再按BATTERY TYPE/STOP 键停止充电。
锂电池快充当充电过程接近结束时,锂电池充电电流会变小。为了早些结束充电程
序,此程序减小了一定的CV 过程。事实上,当充电过程进行到1/10 时,充电电流
会达到1/5。充电容量会比正常充电小一点,但充电时间相应的变短.。该模式下充电
不能保证电池的完全充满直至完全平衡。
您可以设置充电电池组的充电电流和电压。按下START/ENTER 键会显示电压确认。然后,再
次按下START/ENTER 键以确认并开始充电。
这显示了当前“快充”状态。按下BATT TYPE/STOP 键可以随意停止充电过程。
锂电池的存储控制此项是针对充放电电池而不是临时使用。此程序为特定的初始状
态的电池充放电。因种类不同分为3.75V Lilo,3.85V LiPo,3.3V LiFe 。如果电池
电压初始状态超过了存储的电压水平,程序会开始放电。
您可以设置充电电池组的电流和电压。充放电会使电池组达到“存储”的电压水平。
屏幕显示目前处于充电的状态。按BATT TYPE/STOP 键开始充电。
锂电池的放电如图所示,为确保安全,左侧放电电流不可以超过1C,右侧不可低于厂家建议
的最低电压以避免过度放电。开始放电,  安装STAR/ENTER 键超过3 秒左图表明目前处于放电
状态,按BATT TYPE/STOP 键终止放电。
NiCd/NiMH 电池程序此程序是R/C 模型通用的NiCd/NiMH 电池充放电之用。按
START/ENTER 键使光标闪动然后用INC 或DEC 键来改变参数值。按
START/ENTER 键存储参数值。NiCd/NiMH 电池充电
此程序通过您设置的电流为电池充电。在“自动”状态下,您需要设置电流的上限来避免过高馈
电度导致电池的损坏。困为一些低电阻或小容量的电池会在自动充电模式的过程中导致很高的
充电电流。但是在“手动”状态下,会在您设置好的电流下充电。您可以在电流区域闪动时,通
过同时按INC 和DEC 键来转换模式
屏幕显示充电电流的状态。按BATT TYPE/STOP 键来终止程序。响声提示您程序结束。
NiCd/NiMH 电池的放电
设置左侧的放电电流和右侧的最终电压。放电电流范围是0.1-1.0A,最终电压范围是0.1-25.0V 。
按START/ENTER 键3 秒以上开始程序。
屏幕显示放电的状态。您可以按START/ENTER 键来改变放电电流。改变电流后请按
START/ENTER 键来存储。按BATT TYPE/STOP 键停止放电。声音提示您放电程序结束。
NiCd/NiMH 电池的充-放电及放-充电循环
左侧设置顺序,右侧设置循环数。您好可以应用此程序来平衡、更新电池和激活电池。为了避免
电池温度上升,在用户设置中安装有一个短暂的冷却的过程。循环数范围是1-5。
按BATT TYPE/STOP 键来终止程序,您可以按START/ENTER 键来改变充放电的电流。
程序结束时,您可以看到充放电完毕的电池电容。按INC 或DEC 键,显示屏显示每个循环的
结果。
Pb(铅-酸)电池程序此程序用于为额定电压为2-20V 的Pb(铅-酸)电池充电。Pb
(铅-酸)电池完全不同于NiCd/NiMH 电池。这些电池只能递送相对于它们的电容
较低的电流,充电同样有相似的限制。所以最佳的充电电流只能达到电容的1/10。
Pb 电池不能快速充电,请严格遵照电池厂商的使用说明来使用。要改变程序中的
参数值,请按START/ENTER 键使光标闪动,然后通过INC 或DEC 键来改变参数
值。按START/ENTER 键来存储参数值。
Pb 电池充电
左侧设置充电电流,右侧设置额定电压。电流范围是0.1-5.0A,电压应与充电电池相
匹配。按START/ENTER 键3 秒以上开始充电。
屏幕显示充电状态。按BATT TYPE/STOP 键强行终止充电程序。响声提示程序结束。
Pb 电池放电
左侧设置放电电流,右侧设置最终电压。放电电流范围是0.1-1.0A 。按START/ENTER 键3 秒
以上来开始程序。
屏幕显示放电状态。按START/ENTER 键可以改变放电电流。再次按START/ENTER 键存储您
设置好的参数值。按BATT TYPE/STOP 值来终止放电程序。响声提示您程序结束。
保存数据程序为了您的方便,B6 有一个数据存储和加载程序。它可以存储代表电
池特性的5 个电池数据。您可以在充放电时调出数据而不需要重新设置程序。按
START/ENTER 键使光标闪动,通过改变INC 或DEC 键来设置程序中的参数。
设置放电电流和最终截止电压。
设置充放电顺序和循环数。
保存数据。
调出数据程序此程序会调出存储在“数据保存”程序中的数据。按START/ENTER 键
使数据区域闪动,按INC 或DEC 键3 秒来调出程序。
选择要调出的数据。此时会显示您要调出的数据。
加载数据。
程序中的多种信息您可以在充放电过程中在LCD 屏幕上查询多种信息。按下DEC
键,充电器显示用户的设置。录锂电池与充电器每一个接口连接时,您也可以通过
按INC 键来监测每一个电池的电压。
程序结束时达到最终电压。
3-pin 接口被选作为USB 接口。
警告及错误信息B6 融合了诸多保护和监测功能来确保其运行。任何时候发生错误,
屏幕都会通过声音来很明了地显示错误发生的原因。
正负极性插入错误。
电池连接中断,请检查电池与充电器的连接是否中断,请重新检查
输出端短路,请检查接头,及正负级是否接反
输入电压低于限制。
锂电池组电压选择错误。认真检查电池组电压。及是否锂电池有个别组有问题
充电器电路错误。
检测到电压比设置的低。请逐个检查电池组中电池的电压数。
检测到电压比设置的高。请检查电池组电池数。
电池组中某个电池电压过低,请检查每个电池的电压。
电池组中某个电池电压过高,请检查每个电池的电压。
连接器连接错误,请认真检查连接器及电线。
内部温度过高,请冷却。
处理器不能继续控制电流,需要修复。
特性:
操作电压范围内  DC11.0-16.0V
电路电能  充电最大50W
放电最大5W
充电电流范围 0.1-5.0A 放电电流范围 0.1-1.0A
Li-po 平衡电流 300mAh/个电池 NiCd/NiMH 电池数
1-15 个 可充锂电池数 1-6 个 Pb 电池电压 2-20V 重
量 ????? 体积 ?????
保证与服务
索秘数码(www.somi365.cn)的此产品保证期为1年。从购买之日算起。质量保证只
适用于产品在购买后所出现的材料问题或操作故障。在产品保修期间,无需凭借单
据,只需出示淘宝购买所用ID,索秘查找有关记录后既可以免费进行售后服务。一
切有质量问题的产品都可以免费维修与替换。但因磨损、超负载、不正确操作或使
用不当配件而造成的损坏,则不予以维修或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