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熔胶枪的问题

楼主(2013-12-29):
我发现热熔胶枪真是一件必备工具,一直以来我都错误的认为没有热熔胶没事撒,现在我发现热熔胶对做飞机的帮助是巨大的,但是还是有一些疑问,
1,热熔胶枪的胶水如果滴到了接收板的电路上,会不会导致短路,
2,接收板的焊接点,我怕到时候会断了,可否用热熔胶滴上一滴进行固定呢,
3,热熔胶枪是不是20W就够啦,有些热熔胶枪很高W数的,一般热熔胶枪是分瓦数的吧,质量应该没什么大区别吧,
谢谢大家哈

网友(2014-02-07):
刚刚买了个20W的胶枪,就是实用时胶干的太块了,

网友:
很不错了  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不会短路,热熔胶是绝缘的,第二个问题,可以的很多电路板都用热熔胶固定了,家里的遥控器经常 ...

2楼的回答很全面,果断赞一个

网友:
热熔胶还是少用为好,冬天脆,夏天软。

网友:
其实高瓦数的胶枪还有个好处,就是要涂一长条胶水的时候不会出现涂到后面前面就干了的情况。可以让胶棒充分熔化,粘接的强度更好,有充足的时间调整位置。
当然缺点就是容易烫坏KT板和容易流胶了,不过既然可以得到更高的强度,这些缺点都还是可以忍受的。

网友A(2013-12-29):
第一个问题,不会短路,热熔胶是绝缘的,第二个问题,可以的很多电路板都用热熔胶固定了,家里的遥控器经常摔来摔去,晶振很容易断了,热熔胶一固定,保修终生了,第三个问题,功率大小与热的快一个道理,功率小了热的慢,胶温度太低,粘接不牢,功率太大了,温度太高,容易自流,还有可能造成烫坏别的东西,一般30W-50W就足够了,太大了还浪费电,呵呵,不节能啊!!

网友B:
楼上说的很对!很全面,谢谢了

网友: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继续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不会短路,热熔胶是绝缘的,第二个问题,可以的很多电路板都用热熔胶固定了,家里的遥控器经常 ...

谢谢回答,说的很好很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不会短路,热熔胶是绝缘的,第二个问题,可以的很多电路板都用热熔胶固定了,家里的遥控器经常 ...

谢谢你,你真给力!!!!无比的给力!回答的干净利落!谢谢你帮助了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很对!很全面,谢谢了

你的积分好多哦,肯定是经常帮助人得来的!谢谢你,常常见到你,希望切糕分给你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积分好多哦,肯定是经常帮助人得来的!谢谢你,常常见到你,希望切糕分给你哈 ...

谢谢你的支持,希望你到http://www.moz8.com/thread-14191-1-1.html
支持我一下。

网友:
买可调温的

网友:
回答的干净利落!

网友:
我用的是15W的感觉不错了。一般粘粘飞机 给电线加固绝缘很不错比泡沫胶用的范围大多了

网友C:
冬天胶枪W数太小胶熔太慢,热天50W又流胶,所以最好配一把50W,一把20W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冬天胶枪W数太小胶熔太慢,热天50W又流胶,所以最好配一把50W,一把20W

我打算配一把20W的,因为我这里没有冬天`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见到你了啊,熊大

网友:
配20W的飘过

网友:
我一开始不知道  随便买了个    因为用的时候总开着   用的慢了就会烧的很热   也很容易烫坏了KT板   所以 还是买瓦数低点的比较好  40W一下就行

网友E:
夏天热熔胶效果就不好了,704硅胶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夏天热熔胶效果就不好了,704硅胶好!

托你的福,我又了解了一种胶水

网友F:
热熔胶不导电,不会导致短路,可以用热熔胶进行相应的固定,实际上很多产品就这么做了,20w的胶枪足够了,个人觉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热熔胶不导电,不会导致短路,可以用热熔胶进行相应的固定,实际上很多产品就这么做了,20w的胶枪足够了, ...

谢谢你,我的用了,很好用,20W的,真好,我的飞机也布置好了,试飞成功

网友:
二楼很对很有道理啊

网友:
20W的就够用了,就是时间要等久一点

网友:
还有那种场外的热溶枪很好用 接3S电池不会胶水融化流出来,而且是场外飞机的必杀技 哈哈!

网友(2014-01-28):
一楼不错,呵呵。我在公司拿了一把可以调温度的,

网友:
不会短路的,我经常用热熔胶绝缘

网友:
1L都说完了 我们只能顶贴了

网友(2014-02-28):
一楼已经把该说的都说了

网友:
1.不会短路   2.加了热熔胶可以加固一下  3.高瓦数,发热快点,耗电当然快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不会短路,热熔胶是绝缘的,第二个问题,可以的很多电路板都用热熔胶固定了,家里的遥控器经常 ...

楼上基本都包括了!说的很仔细了!

网友:
原来是这样

网友:
回答1.热熔胶的胶水是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EVA)为主要材料,加入增粘剂与其它成分配合而成的固体型粘合剂.具有快速粘合,滴到电路板上不会导致短路,但遇热会熔化,还是谨慎点
回答2.热熔胶棒遇热会熔化,滴上去如果不发热是可以的,遇热则不可行
回答3.热熔胶枪的W数大小 关系到胶棒的熔化速度,一般工业上会用比较大的W数,像我们魔友一般用20W足以,跟质量没有多大关系

网友:
楼上全说了。。。

网友(2018-06-12):
那个回答超棒啊,模友果然不一般

网友:
就是用热熔胶粘飞机,会越来越重

网友:
胶枪最好有俩,一个外场的用3s供电,15w到20w,一个接220v~的,最好可调温

网友(2018-08-25):
室内用220V的胶枪  室外用12V的胶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