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 devo10 是否可以直接用动力电

楼主(2013-12-30):
华科尔 devo10  是否可以直接用动力电? 如果可以就不用专门买控电了

网友A:
太行了,只要电压合适,无所谓的了,只是有点浪费,当然土豪无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行了,只要电压合适,无所谓的了,只是有点浪费,当然土豪无视吧

谢谢 有块15c的软绵绵的不暴力 就当控电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有块15c的软绵绵的不暴力 就当控电吧

当然可以,没问题

网友:
可以就是容量低了点。。。

网友(2014-06-29):
好像D10的配置里可以选锂电, 应该能用.

网友(2015-10-19):
引用 网友A:
太行了,只要电压合适,无所谓的了,只是有点浪费,当然土豪无视吧

来8节充电镍镉电池怎么样 嘻嘻

网友:
应该不要紧,但太浪费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