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飞机的材料什么好

楼主(2013-12-30):
我有一些大的KT板,但是发现根本不适合做小飞机,就是那种重量控制在40g以内的小飞机,然后我就搜索,有D板,珍珠板,EPP什么神马一大堆板,不过有一些都好贵啊
不知道用什么板性价比高,又不重呢,因为是小飞机嘛,所以我只能望KT板兴叹了!

网友:
40g,貌似应该算是室内微型机了吧,呵呵,还真不太了解,楼下补充吧,提示你一下,可以上淘宝搜搜看,都是什么材料的,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EPP的可以,软的话可以用1mm碳杆加固下

网友:
做小飞机取材 方便 快捷  候选泡沫板 回收站 逛逛 多了去了 包装用的也不少密度也不错 用热切割

网友:
EPP加碳杆

网友(2014-03-19):
用KT板有膜的就揭掉膜,镂空覆保鲜膜,论坛好像转过来好多微型机的制作,前两天才看到过,可以搜索看看

网友:
丝袜小飞机

网友:
轻量化小飞机
1、价格高的,使用碳纤骨架粘接后蒙皮;
2、易得到的,将KT板两面表层都进行剥离,在飞机非结构和非受力部位进行钻/刀头镂空铣/切削处理。
整机/翅膀可贴加强片货埋加强杆。
     其他EPS EPO的也可以试试,但是感觉板材的重量是与泡沫发泡系数有关,发泡密度大的肯定不利减重。

网友:
KT板或者轻木

网友:
EPP  EPO  轻木

网友:
kt版从中间切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