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7 怎么 设置云台啊!!naza v2 有知道的吗?

楼主(2013-12-30):
天7   怎么  设置云台啊!!naza  v2  有知道的吗?

网友:
天七控制云台的话 只有一个旋钮开关不太够用的。

网友A:
7通道只有一个剩余通道控制云台了,你希望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7通道只有一个剩余通道控制云台了,你希望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啊。。

俯仰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俯仰   ,,,,,,谢谢

通常讲,最好保留两个通道,第一是俯仰,第二是横滚,俯仰的作用就不多说了,大家都懂得;横滚通道主要用于方便调整相机水平,就不用通过调参设置那么麻烦了,lz只剩一个通道的话,只能留给俯仰通道,水平调整必须通过云台调参下功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讲,最好保留两个通道,第一是俯仰,第二是横滚,俯仰的作用就不多说了,大家都懂得;横滚通道主要用 ...

谢谢 ,,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