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 MWC 增加 GPS 一个

楼主(2013-12-31):
淘宝上进了一个 120元 6M  GPS   还包邮的

配件清单:GPS模组(H-8123)+GPS外壳+支架*2+碳纤管+6PIN 4线连接线+4PIN连接器+螺丝10颗
MWC 要自己弄下杜邦线  一共四根线 ,老板送了 两根杜邦线,还有一个 接APM 的 白色 端子(APM 可以直接插的)

把杜邦线的塑料头拆下来,沾了一点锡,用上面的刀片挑着拆,很方便就下来了,然后用木工胶滴一点,这样杜邦线头里的金属夹片就不会动
接线定义:红色VCC,黑线RXD,白线TXD, GND(也是黑色线,但比其它3根线略粗很明显就可以区分的)

待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 论坛建设 hoho

楼主:
6m    gps  模块 接线

1、先找到 wmc 飞控板的 说明 ,看看  gps 串口是在哪里,一般飞控板上都会有 丝印的,不过对照说明,认得跟家清楚

  飞控      GPS

   VCC     VCC
   GND    gnd
   tx         dx
   dx        tx

链接好之后 就是修改代码了

2、 打开  arduino , 找到 config 页, find 到 gps
把下列代码 去掉// 启用
  #define GPS_BAUD   115200                      GPS 串口的波特率
  #define UBLOX                                         GPS 的 牌子

  #define MAG_DECLINIATION  -5.45f            //For WUXI      这里要再改,我是苏州的,无锡能用用 呵呵

3、上电  手机 GUI 看看GPS 信号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