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连控不上,什么原因?

楼主(2013-12-31):
(图片)

网友:
按照说明书 来一遍程序

网友A:
你电脑上开的软件和模拟器上的开关档位调对了吗

网友A:
还有 遥控上的模拟线是 遥控器自带的吗  最好是用遥控器自带的

网友:
我也是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电脑上开的软件和模拟器上的开关档位调对了吗

连不上,就不能对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 遥控上的模拟线是 遥控器自带的吗  最好是用遥控器自带的

不是的

网友:
我的天8 用模拟器里送的线 也是连不上的

楼主:
2个控都是这样

网友B: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至今还没有解决

网友A:
模拟器上的开关    调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至今还没有解决

唉!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上的开关    调过吗

哪个开关?

网友A:
这上面有个开关的 你开什么软件就把开关调到那档上

楼主:
等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上面有个开关的 你开什么软件就把开关调到那档上

没有开关

网友A:
我的有     这是我电脑上开的软件
所以我把模拟器的档位推到最底 第4个

网友:
请教 和我的一样  都不能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有这是我电脑上开的软件
所以我把模拟器的档位推到最底 第4个

软件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补充一下,这个正常好像在系统设置--选择遥控器那里,如果你没设置成功过遥控器,应该会出现那个对话框 ...

恩,有。但遥控没连上模拟器,不能设置。

楼主:
还是不行啊!

网友D:
楼主,我也遇见同样的问题,我是 FS9 的控, 居然说要 把  高频头拔掉,才能连接 模拟器,果然 一直都是插上没反应的,拔掉高频头 插上,USB 的蓝灯就开始闪动, 希望可以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也遇见同样的问题,我是 FS9 的控, 居然说要 把  高频头拔掉,才能连接 模拟器,果然 一直都是插 ...

高频头拨掉,还是不行

网友E:
设置这个软件      打开后在桌面右下角点击右键看到这个就选择你要玩的模拟器就行了   因为我没连遥控器所以图标是红色的正常是蓝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设置这个软件   打开后在桌面右下角点击右键看到这个就选择你要玩的模拟器就行了因为我没连遥控器所以图标 ...

这样设置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设置了还是不行,

无能为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