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APM的解锁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3-12-31):
问题描述如下:
硬件:APM2.6 + GPS
已经严格按照APM的校准方法一步一步校准了,但是到最后无法解锁,但是关闭起飞前的强制检测选项可以正常解锁,而且飞行也正常,控制各方面也没有问题,就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顺便问下富斯9原厂固件如何实现APM 5通道的6项功能

感谢各位帮助,最后终于找到问题所在,原来是电子罗盘有问题校准不了,校准出来的3个值都要在-150到150之间才可以解锁,我的第一个值已经达到-550左右难怪无法解锁!

网友A:
你的富斯刷了ER9X吗? 刷了你可以去看看说明书因为ER9X很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富斯刷了ER9X吗? 刷了你可以去看看说明书因为ER9X很强大的

暂时还没刷,使用原版的固件

网友A:
买富斯就是对着er9x来的 不刷ER9X 真是大材小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富斯就是对着er9x来的 不刷ER9X 真是大材小用啊

现在还不想哟那个那么多功能,还是麻烦下APM的解锁问题

网友:
要校准罗盘吧?如果罗盘没校准好是不能解锁的

楼主:
感谢各位帮助,最后终于找到问题所在,原来是电子罗盘有问题校准不了,校准出来的3个值都要在-150到150之间才可以解锁,我的第一个值已经达到-550左右难怪无法解锁!

网友B:
热心朋友帮忙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心朋友帮忙好啊

最后还是说明书多看解决问题

网友:
我的飞控脚针还没焊呢

网友(2015-01-18):
我想知道最后你是怎么解决的,我的目前也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