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CM的su-27,动力不足,请大侠帮忙分析

楼主(2014-01-01):
40A电调  2212系列 KV2200,8060(橘色桨)桨剪了1cm,飞机重620g,翼展700mm,机型su-27,手抛起飞后,最大油门,慢慢的降落了,如果飞机机头向上立着放在地上,最大油门,飞机一点都不会有向上的感觉

网友:
机机重了

网友:
飞机重了点

网友:
你这个电机,3s电,桨一般不超过6*4

网友:
用8*6哪怕剪了1mm也显然过载,电机扭力不够转不动。

网友:
应该是重了

网友:
浆大了应该改为6寸的

网友:
飞机确实重了点

网友:
电机转不动了,没力气

网友:
2200的用8寸,敢不敢用个10寸的。我都是用6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