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下载有关知识 (精华篇)

楼主(2014-01-02):
现在对于我们这些喜欢DIY的朋友都会用到一种烧写工具下载线,比如我们常用比较流行USBASP下载线,这种下载线大部分都是基于单片机做的,一般用ATMEGE8单片机。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常用的串口下载,现在电脑上很少带有串口了,串口又是做电子设计必备的通讯接口之一,还好USB转串口比较方便。USB转UART(TTL电平)串口线就是我们烧写程序经常所用到的,UART通常是用三根线,Tx、Tx、GND 那么到底什么叫TTL呢 说通俗点就是一种电平信号 ,我们数据传输就是通过这个电平信号来实现的。他是Transistor-Transistor Logic的缩写 (晶体管-晶体管逻辑电平),说起这个电平都知道肯定会有高电平低电平那么他的范围是多少呢:“规定输出高电平>2.4V,输出低电平<0.4V。在室温下,一般输出高电平是3.5V,输出低电平是0.2V。最小输入高电平和低电平:输入高电平>=2.0V,输入低电平<=0.8V,噪声容限是0.4V”。大家肯定会问除了TTL电平还有其他电平吗 答案是肯定的当然有比如有CMOS电平、232电平、485电平等,这些就不研究他我也研究不通.今天就说说我们所用到的TTL吧。有好多喜欢DIY朋友烧写单片机程序的烧写器,大部分是在淘宝买的USB转UART烧写器,特别是我最近在跟做开源AAT自动跟踪天线就有模友遇到烧写不了程序的问题,问我是不是这个烧写器的问题,说他买的那种或是那种不好用让我推荐一个。其实现在用的USB转UART串口 有好不不同的芯片。那个市面上USB转TTL芯片有哪些呢?首先说一下我自己就在淘宝买到的通常有这么几种芯片的型号:PL2303 CP2102  FT232RL 当然还有其他的。

看一下我的工具
USBASP下载线
PL2303
CP2102
FT232RL

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各个芯片,PL2303HX优势大大,一般在1.5至2元之间,进口的3元。CP2102  价格在4-5元。我一直用的FT232RL,价格在10—16元 从来没有感到什么不好的,贵是贵,在 115200波特率下载速度不是你想像到的。在淘宝买的usb-ttl到多都是PL2303芯片做的,芯片价格是商家的第一首选,好多用的朋友反应是不太好用,在淘宝上买的是PL2303芯片的下载器,价格在10多元到30几元  不等,如果这种下载器用的正品芯片和元件的话还是不错的。但是你要注意啊,有好多黑心商家用次品质量不好的芯片来做。CP2102我自己使用感觉兼容性最差 其次再是PL2302 。对于经常要用还是建议买FT232RL ,这个要看个人选择。
附件有各个芯片驱动  蚁王精心打造 祝喜欢DIY朋友玩的尽兴

驱动程序(7.70M)

网友(2018-03-21):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请问楼主我买的6合一可以吗?好像是232/485等通用的

楼主(2014-01-23):
初学者 看看 特别跟着DIY的朋友仔细阅读 并咨询商家 是否支持

楼主(2015-12-01):
现在下载线品种好多

网友:
看不懂电路啊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在使用不同下载线时要看好要求

网友:
要求不高,所以没什么感觉!

楼主:
有的TTL转载下载线不行的

楼主:
嗯有的升级必须用的比如32的三轴云台控板要求

网友(2016-04-09):
好高端的樣子,可以支持

网友(2016-11-30):
丁页丁页丁页丁页丁页

网友(2016-12-30):
这几个我都有  目前还没遇到不兼容的问题

网友(2017-02-01):
我有第一个,好像差不多的

网友:
今天还在X宝看这个呢  问卖家  给我来句他也不懂  我就彻底没辙了  USB转TTL  USBASP 这两个都10几块钱一个   而且不懂 就更弄不清楚型号了  还好没冲动

网友(2017-07-25):
还没遇到不兼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