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池问题

楼主(2014-01-02):
1、请问一下,目前我的F550   2212电机,V2飞控,满载用4S 4000毫安 14.8V 25C 电池,用小桨1038留空时间7分钟左右,想要上大电池5200毫安左右的,用小桨可以吗?还是说用大桨?
2、4S 4000毫安 14.8V 25C 提高电池容量的话,例如 4S 5000毫安 14.8V 30C 可以吗?25C和30C有什么区别?从哪里能体现出来?
3、看网上大毫安的电池有很多,那大毫安电池用3S 11.1V的,还是4S 14.8V的?

网友:
我也不专业,纯属个人意见:
1、电池的容量大小,影响的重量发生了变化,如果重量没变化的话,容量与留空时间成正比,桨的大小是合适就好,桨有直径大小,螺距大小,你说的大桨小桨是什么意思,请说明白,桨的直径或者螺距太大了,会给电机增加负载,电流会大,反而是电机发热严重。太小了效率太低,所以要根据电机的性能参数表来选择桨的。当然也可买几只试验一下,也不是很贵。
2、电池的C数就是放电倍率,C数越大,放电能力越强,适合暴力飞行,能瞬间释放需要的电能。比较暴力,C数太小,会感觉很肉,没有力气,在遇到需要大电流的时候比如遇到风啊,外力啊,等出现失控状态,或者电压迅速下降,报警,失控,摔了啊,哈哈。。。
3、3S或者4S是电池的电压,与电池容量没关系,再就是纠正一点,不是大毫安,是大毫安时的电池,电池容量的单位是AH(安时)电压的选择与你的电机选型和电调选型有关,电调电机支持几S的就可以用几S的,大了就会烧了啊!!!
希望能给你点帮助,互相学习,互相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