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2飞控今日UBEC烧毁

楼主(2014-01-03):
123456789987464

网友:
楼主,你的U2飞控烧毁是因为电调输出的BEC电压不稳?是电调的问题吗?
你用的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电调?

网友:
没多大负载不应该烧 看看电调的问题还是由于短路

网友:
短路的吧!

网友:
估计是电调一般都有7805模块5v 应该不会烧飞控检查是否有短路

网友:
楼主 建议你还是在电调上多下点功夫吧!!还有就是尽量能把所有的电源头更换成XT60的头  我朋友已经吃亏了。。现在更换了 很安稳的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