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飞控四轴装机飞行测试(2楼新上传躲避行人视频)

楼主(2014-01-03):
昨晚狼带来一个QQ飞控要我装机测试,正好手头有一个闲置的四轴机架,电机已经装好,也有焊接好的四轴用硅胶线,于是晚上焊接了一下电调、香蕉头,今天上午上电调试装桨,及试飞,一次成功。
配置如下:
飞控:QQ Super(支持I4、X4、I6、X6模式)
机架:拆掉小斯云台的四轴机架,轴距680
电机:朗宇2216kv650多轴用无刷电机x4
电调:大疆30A无刷电调x4
螺旋桨:1047正反桨
电池:4S4300mah锂电
遥控器:天九1发射、天六2.4g接收
装机时有点小插曲,因为大疆飞控都是独立供电,所以大疆电调都没有BEC,所以接好线以后上电没反应,捣鼓了好一会才意识到这个问题,没办法只好找来一个好赢天行者40A电调加一个1500mah3S锂电单独给飞控和接收机供电。校准遥控器中心点,校准传感器,感度旋钮放在中间位置,OK,上电测试,指示灯显示正常,螺旋桨转向正常,楼下试飞,2V童鞋首飞一次成功。原来还担心出状况,1047正反桨只剩两对了,还是临时凑出来的,正桨好说,还有一些,反桨最后两只。。。现在看担心是多余的了。
飞行很平稳,稍微有一点漂移,通过控的微调修正圆满解决,可以做到脱控悬停,感度旋钮放在中间位置,操控比较跟手,打杆反应灵敏。很适合练习多轴飞行器的全手动飞行(此飞控可支持六轴模式)

楼主:
首飞视频上传中,沙发占位。。
首飞视频来了。。

暴力飞视频上传中。
暴力飞测试视频来了,1分04秒躲避行人,大幅摆动后迅速恢复自稳,机身摆动幅度超45度,油门反应迅速,各个方向打杆响应迅速,QQ飞控表现的相当不错。

继上午在楼下首次试飞成功后,为进一步测试,下午来到空旷的飞场,首先,还是测自主稳定性,油门解锁、起飞、悬停,通过调节控的微调很容做到脱控飞行,因为没有GPS定位,稍稍有一点点漂移,但是姿态和方向锁的稳稳地,丝毫没有机身摆动和转头现象,QQ飞控做到这步已经让我们小小吃惊一把了;接着是快速飞行,猛推升降杆,飞机快速前飞,在视频里可以看到姿态、方向依然保持的很好,因为没注意前方的女行人,飞手在得到提醒后实施紧急避让,升降杆猛向后拉,因为比较突然,同时也打了副翼,飞机大幅前后左右晃动了几下,目视机身摆动幅度超过45度,然后迅速恢复稳定平衡姿态,这个突发的情况很好的反映出QQ飞控出色的自稳能力,这次我和小伙伴们都震惊了。。。飞回身边继续大幅度打杆,飞机做出响应动作后均迅速恢复稳定;然后油门快速变化,飞机的响应速度相当快,能够快速升降,相比大疆系列飞控要快的多,感觉对于这款QQ飞控不到200元的售价来说,性价比极高,物超所值。

网友:
厉害,一次成功啊

网友A:
现在的飞控做的越来越好了,价格也越来越平民化了,不错,真稳定,呵呵

网友:
顶一个~~~~ 好飞控啊~~~

网友:
稳定性真不错 性价比高啊 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飞控做的越来越好了,价格也越来越平民化了,不错,真稳定,呵呵

躲避行人迅速自稳的视频也发了,去看看呗

网友:
感度在降低点会更好

网友:
有没有飞机上``用这个东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飞视频上传中,沙发占位。。
首飞视频来了。。

太稳了吧  要是在加一个GPS 可以和DJI比了

网友:
我看我也买一个来玩玩算了。感觉比买个399的NAZA lite单控划算啊。

网友:
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性价比不错呀

网友:
现在的飞控做的越来越好了

网友(2014-02-04):
再欣赏一下!

网友B:
看了一下价钱的确不错性价比搞,LZ机架应该是mr小斯机架吧,用这个飞控有点可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下价钱的确不错性价比搞,LZ机架应该是mr小斯机架吧,用这个飞控有点可惜。 ...

是小斯机架,中心部件已经没了,所以这个架子就是测试用。。。

网友:
看看我录制的QQ四轴飞控飞行视频

网友:
据说有会员价啊··?

网友C:
飞控什么样有图片吗在哪里能购买到给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控什么样有图片吗在哪里能购买到给链接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w4004-1919501604.5.t8Nsbf&id=36804299360注册本论坛会员有优惠。

网友:
一次成功啊

网友:
为什么旺旺找你没反应

网友:
我要买一个啊

网友:
啥时候能定点就更好了呵呵,超值

网友:
下单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到

网友:
好飞控啊

网友:
不错今晚就淘一个试试

网友:
d顶一个,准备入四轴 攒金币换飞控咯

网友:
QQ飞控设X4轴时开关设置什么位置,(天7遥控器)

网友:
第一次尝试FT系列就惨遭炸机!!!!!!默哀!!!!!!不过飞起来很舒服。。根据原图稍加改造了下。加了副翼,感觉没副翼飞来起不顺手一样。。。。图纸见附件  全图居然上传不了D:\航模社\12

网友D:
新手到底该用什么飞控啊,纠结了

楼主(2014-03-10):
引用 网友D:
新手到底该用什么飞控啊,纠结了

练习的话就低成本设备最好,QQ不错,前天双塔山手童鞋暴力飞,所有方向杆来回打到头,飞机就是不会进入翻滚状态,稳定性超好。

网友E:
楼主你好,我入了个QQ飞控,一时搞不清是上面是信号线,还是下面是信号线,还有配带的那个一拖三的线是怎么接的,能指导一下嘛,要不发个图看看,你第一个图线太乱了,看不  清,麻烦你了

楼主(2014-04-11):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我入了个QQ飞控,一时搞不清是上面是信号线,还是下面是信号线,还有配带的那个一拖三的线是怎么接的 ...

对不起兄弟,最近一直出差,刚看到你的问题。飞控端下排是信号线,也就是说,挨着字的都是地线,一拖三线飞控端从下向上的拍序是副翼、升降、方向(方向针脚最靠近字),A接接收机1通道(副翼)E接接收机2通道(升降)R接接收机4通道(方向),THR是油门,接接收机3通道,手头没有现成的图片,希望这个解释你能明白。。。

网友(2016-04-28):
视频看不了   无奈

网友F:
楼主你好,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我的QQ飞控,X模式,飞的时候左下角的电机老是感觉转速不够起不来,连接线什么都没问题,而且每次起飞前都会校准,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谢谢!

楼主(2016-07-19):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好,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我的QQ飞控,X模式,飞的时候左下角的电机老是感觉转速不够起不来,连接线 ...

偶们的QQ飞控貌似都没出现你说的这个问题,每次起飞前校准是什么意思,你自己手动校准吗,是启动的时候电机反应慢还是,飞行中出这个问题,应该不是飞行中,飞的时候这样就该炸鸡了。。这样,你一步一步来,先用其他位置的电机跟这个电机换一下位置,如果原来在左下角的电机在别的位置也这样,那就是电机的问题;如果还是左下角有问题,那就是电调或飞控的问题,把电调也换换位置,看看在其他位置是否正常,这样就能判断是否是电调的问题,如果电机电调都排除了,那就换飞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