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Mr.Lin】【【【愤怒的小鸟】】】 KT 制作全过程【100张...

楼主(2014-01-03):
===================一下为图纸打印过程========================

===================一下为制作过程========================

核对 图纸比例正确

将边框外的多余切除,切忌四周都切了 不然不好片接。经验是每张纸都切下方和右边

切好后的样子

按边缘片接 用小胶带固定

拼接好后的样子

这里手工拼接会有些许误差  翼展在79CM左右

将小鸟身体部分 衔接处用宽胶带再次固定 裁剪

切除小鸟的轮廓 ,竖板只用一片就够了,这里不剪这么好也没事大致轮廓也可以只要后面切KT方便就可以

用手术刀片 这样切出来平整 下面垫介刀板

切好的样子

上色颜料为丙烯,加点水自己调和 不要太稀 经验:运笔流畅,颜料成膏状

楼主:
涂好的样子,丙烯虽然干的快 但也得10 20分钟  而且看天气潮湿的话更慢。

经验:话好后用吹风机 开热风来回吹会 很快表面就干了 不粘手,但还不会干透 最好画好后再干一会

开尾翼, 别切断 控制深度,切好后 反折掰开

切出45° 斜面

切电机座位置

切好的样子

机翼加强,4MM空心碳杆

机身 两面都用宽胶带加强,效果非常好 只是这个过程非常繁琐

电机槽下方开出小缺口 方便电机线穿出

调整位置,电机水平就行 左右居中 热熔胶固定

自己多切了快小方块 用于加强机身固定

这个应该看的懂把

电调线不够长 自己延长

热缩管 包裹

固定舵机座(自制小方块),和舵机

机身衔接部位打上热熔胶

设备摆放

同样的小方块固定

安装舵角

舵角孔 最好投影在铰链处,下方可贴多余的写真加强,不贴也无妨

舵角两边用热熔胶固定

大功告成:  正面

侧面

背面

============补充说明===========

小鸟的重心位置在电机座上

配置 :

电机:XXD 2212 KV1400

电调:好盈40A

桨   : 皓业 8X6

电池: 格氏ACE 1300MAH 25C

舵机:银燕 8g 舵机 X 2

KT板用胶带纸加强后 效果很高 硬邦邦的 不容易断裂,只是比较费工夫

JJ 还没试飞 因为最近天气 老是下雨,而且刚入门技术不好 条件不好不轻易飞 怕炸了可惜

网友:
够多图片够详细!就要这样子的

楼主:
把帖子都给顶一遍

网友(2018-02-26):
非常不错的机子

网友:
图纸不全啊

网友(2019-11-08):
好好好好非常图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