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使用ER9X控和富斯接收机玩APM飞控的同学

楼主(2014-01-04):
本人用ER9X的固件,富斯9通接收机发现不带失控保护,本以为使用APM自带的油门失控保护就可以了,谁知道富斯接收接上国内的APM飞控后,一关控傻眼了,全部通道保持不变,根本无法触发飞控的失控保护功能。发现国内生产的这些APM板子上面的PPM编码芯片没有更新过固件导致的。解决的办法是使用FLIP 给32U2这个ATMga芯片刷上最新的固件2.3.16即可。任意一个通道失控后,油门自动切为900毫秒,1、2、4 通道自动切为1500毫秒(中立位置)其他5、6、7、8保持失控时位置不变。这样就可以实现失控保护了。分几种情况1、ARMED后若还没有起飞就失控了,则自动DISARM 2、起飞后在家附近失控自动降落3、 远离家时失控,则自动切为RTL模式回家。注意 回家过程中如果重新收到信号也不会根据遥控变回原来的飞行模式,必须手工切一次其他模式才会变化,这样可以避免回家时模式频繁切换。
悲剧的是有的国产APM板子32U2这个ATMga芯片可能出厂时没有写bootloader,这样就不能用flip来写最新的固件了,解决的办法是使用usbasp编程器来写固件。这样你可能就需要自己买一个USBASP了。注意有人写坏过板子,不懂整的就换控和接收机吧。
APM 2.x中的Atmega 32U2 8通道PPM编码器
如何通过USB闪存的Atmega32U2(PPM编码器)如果你每天发现自己的处境,你的PPM编码器已经损坏,由于某种原因,或者你想上传一个新的版本,你可以。该PPM编码器(ATMEGA32-U2)有一个特殊的引导程序,允许你把它烧而不需要特殊的SPI编程器。该32U2固件控制USB连接到2560,并且还用于无线电的PCM信号转换为PPM信号为2560。APM 2.5 2013年3月4日之前出厂的模块有固件的旧版本。这里是关于新的讨论 固件
你需要什么
  • 视窗XP/Vista/7
  • USB连接线
  • 下载并安装翻转,请点击  这里
  • 你要加载的固件(HEX文件)可以在这里下载

对于APM 2.5板
  • 首先,拧下你的APM 2.5机箱顶部,这样你可以得到的引脚。
  • 安装翻盖后,你的APM 2.5与USB电缆连接到您的计算机。
  • 当打开时,插入一个跳线帽到JP2端口短它,如下面的图片所示。
    • 这是相同的小跳线随APM 2.5板。
    • 如果您目前正在使用它放在JP1上的引脚,暂时将其移动到JP2。当你使用此页上的步骤完成后,你可以将其移回JP1。

  • 为了重置使用一对尖嘴钳或一小片电线短路的Atmega32U2的GND和RST引脚。
  • 你可以找到这些引脚在板的边缘芯片的ICSP头爆发了:

  • reseting你会听到断开USB连接后,在您的Windows电脑/连接声音。
  • 你的主板应该是在DFU模式现在并准备进行编程。
  • 使用倒装上传固件
    • 打开翻盖通过双击图标翻转:
    • 当打开时,你会看到这样的窗口:
    • 按图示上标有红色箭头或者只是去到菜单“设备 - >选择”或只要按下Ctrl + S
• 然后选择Atmega32U2,然后单击确定。如果这不起作用,请参阅下面3A。
    • 图4a)如果你得到,上面写着“AtLibUsbDfu.dll未找到”的提示框,你需要进入DFU模式加载更新的驱动程序为您的电路板。
      • 转到Windows设备管理器(在控制面板/硬件和声音),你应该看到的Atmega芯片与高亮显示一个感叹号,标志着一个错误。
      • 在其上单击鼠标右键,然后选择“更新驱动程序软件”。
      • 然后选择“浏览计算机以查找驱动程序软件”,然后定位到“C:\程序文件(x86)\爱特梅尔\翻转3.4.7 \ USB”文件夹(如果您使用的是不同版本的翻转,文件夹名会反映了该版本)。
      • 然后按下一步,它应该安装正确的驱动程序。重新启动FLIP和再次做1-3步的,他们应该这次 4)
      • 单击带有箭头的图标,或者只是去菜单“设置 - >通讯 - > USB”或只要按下Ctrl + U,然后单击“打开”。

    • 如果一切正常,你会看到在未来的图片签名字节等,如:
    • 在您上传新的固件可以在缓冲区中查看当前的固件。有些PPM固件版本将有嵌入代码的版本。单击[设备] [阅读]下载当前内存入缓冲区,然后[缓冲] [编辑]进行查看。(见翻转的手册。)的版本可能是附近的代码结束时,所有的FF条目之前。下面是代码段的PPM固件的一个版本月底的样本。
      01470 98 08 20 03 E8 03 20 03 98 08 20 03 06 09 20 03 .. ..........
      01480 98 08 20 03 98 08 20 03 98 08 20 03 08 52 41 72 .. ........ RAR
      01490 64 75 50 50 4D 76 32 2E 33 2E 31 36 00 30 20 00 duPPMv2.3.16.0 < -这是版本号。
      014A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 -这是无码区
      014B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 现在,让我们通过点击红色箭头指示或进入菜单“文件 - >加载HEX”的图标,加载HEX或只要按下Ctrl + L。
    • 选择您刚刚下载的HEX文件,然后单击确定。
    • 现在,请确保您选择的图片中有一个红色箭头的“操作流程”中的所有选项。
    • 现在,只需按下一个红色箭头所指的“运行”按钮,系统将上传新的固件。
    • 如果你是幸运的,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你会看到一个绿色的圆点在每一个选项所示:
    • 现在,移除跳线和周期的APM 2.5板的电源。

最后完成

网友(2014-02-06):
此帖仅作者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