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看看这个该怎么改

楼主(2014-01-05):
我在上高中时买过一个火鸟402遥控飞机,今天又想起来了。在淘宝上搜了一个就出来火鸟403的图片了,我借鉴一下,飞机都差不多,我想对他进行一下改进,自己之前觉得那个飞机没用了,电子设备全部拆下来了,本身带的是有刷电机,并且是集成电路板,舵机都在电路板上,我是想用现在天地飞6,加接收,加舵机,或者无刷或者有刷来改,我初步打算是在机翼上开出副翼,然后尾翼打算是水平加垂直尾翼,不知道可行不

楼主:
我希望帮我在图片上标一下具体说说怎么搞,谢谢,要是无刷得多大电机,我有一个xxd2212,1000kv,原装有刷电机还好用,也可以用,就是有刷电调还没有

这是我自己的飞机

楼主:
另外我在论坛里逛的时候看见这个视频,我可以把V型尾翼改成如视频中的吧?还有要是改那个尾翼的面积怎么考虑

楼主:
自己顶,我还有就是,我要是加副翼是在主翼上切出来,还是说另外加一块面积出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0kv2212你用不了,要上10吋桨,火鸟估计8吋都悬,桨大了会打尾管。。

上海合朗 火鸟402/403/挑战者/403LS运动版 原厂螺旋桨/6.5*3
这个是什么尺寸,几寸的浆,你说的用不了是指?动力过大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0kv2212你用不了,要上10吋桨,火鸟估计8吋都悬,桨大了会打尾管。。

是不是这个1000kv有点低了?

楼主:
好像是原厂电机是380有刷,7.4v

网友B:
看着飞机就觉得很爽``真是大翼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飞机就觉得很爽``真是大翼展

别光大翼展啊,说说啊,怎么改造啊

网友C:
2208电机 kv2500左右的应该可以   大浆低转速  小浆高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08电机 kv2500左右的应该可以   大浆低转速  小浆高转速

哦哦,谢谢推荐,还有别的改的地方能否再支支招

网友D:
话说这个嘛 ,LZ要是想改的话,我说一下我的建议,这个飞机不大翼展1米左右吧,重量在500克左右。这飞机本身是个滑翔机,LZ就不用开副翼了,后面的V尾巴就挺好的,两个9克舵机就行,F22那种板机的混控,,2208  1400KV的  8寸桨或者  1800的7寸桨,就应该行,电池用3S 1000 -1500的就行     ,好啦,装好啦,祝 LZ爽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话说这个嘛 ,LZ要是想改的话,我说一下我的建议,这个飞机不大翼展1米左右吧,重量在500克左右。这飞机本 ...

我在几年前玩感觉V尾巴转向不是很灵活啊。或者说是水平太菜了,转弯半径感觉很大的额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几年前玩感觉V尾巴转向不是很灵活啊。或者说是水平太菜了,转弯半径感觉很大的额啊 ...

舵面 盖大的

网友E:
楼主我有个不成熟的建议啊,既然是商品火鸟,那么就找同类型的商品机子------好小子,这两种机子,外形差不多,只有水平尾翼,垂直尾翼不同,好小子的整套电装改装在火鸟上应该行的通。祝楼主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有个不成熟的建议啊,既然是商品火鸟,那么就找同类型的商品机子------好小子,这两种机子,外形差不 ...

好的,我搜搜好小子

网友:
我和楼主想的一样

网友:
不就是变成飘飘了么

网友F:
最讨厌就是就火鸟了,航模不像航模,玩具不像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换无刷,还用7.4v电,2212kv1000需要的桨直径会更大,才能达到相应力效。。。 ...

就像你说的浆太长了可能会打到尾管,打算用3s,之前我觉得这个飞机成品转弯好像不是很灵活,并且只有在V尾上有很小面积的副翼,不过我觉得在主翼上加上副翼应该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讨厌就是就火鸟了,航模不像航模,玩具不像玩具

当初那种一体的电路板应该就是玩具了,都不方便换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旋桨的尺寸螺距标号一般都用英制表示,6.5x3桨表示桨的直径是6.5英寸,也就是说换成公制直径是6.5x25.4 ...

好的 ,说的很详细就是要这中的效果,普及知识,谢谢了

网友G:
楼主V尾是怎么固定的?
有成品固定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V尾是怎么固定的?
有成品固定座吗

是的,尾管上成品是钻了2个孔,然后上了两个塑料螺丝